打算放弃机会了:某厂用工控机控制欧姆龙PLC,运行10年了。现工控机坏了,按领导的意思是

楼主(2010-10-15):
某厂用工控机控制欧姆龙PLC,运行10年了。现工控机坏了,按领导的意思是新买电脑。10年前的电脑和操作系统及组态软件,现在能玩转吗?
老电脑不好买了,用的是win95,控制程序是基于synaii4.1版的,控制端口RS232,运行时要装加密狗的。(原施工者留有光盘。)
今电话咨询了太力信息公司(组态软件synall开放者),说不好办了,估计换新电脑很难,变化太多了。

我坛高手觉得我应该放弃这个“换新”合作机会吗?  最后一次请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某厂用工控机控制欧姆龙plc,运行10年了。现工控机坏了,按领导的意思是新买电脑。10年前的电脑和操作系统及组态软件,现在能玩转吗?
老电脑不好买了,用的是win95,控制程序是基于synaii4.1版的,控制端口rs232,运行时要装加密狗的。(原施工者留有光盘。)
今电话咨询了太力信息公司(组态软件synall开放者),说不好办了,估计换新电脑很难,变化太多了。
我坛高手觉得我应该放弃这个“换新”合作机会吗?  最后一次请教了。

安装win95系统就可以了啊!~

网友:
工控机是哪儿坏了?硬盘?主板?CPU?坏哪个换哪个不就得了。电脑的架构又没有大变化。
试试。

网友:
哪里坏了修哪里,维修、改造的活最锻炼人!

网友:
LZ大胆搞吧,我们做你的支持.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找这个工控机是谁卖的。然后淘宝下 。难道会没得卖。。。。。

修的可能性我想不一定有。工控机不见得可以拆下CPU什么的 。

楼主:
修理过几次了。看来寿命到了,坏的频繁了,每半年一次,影响生产损失更大,所以决心换新。

------------------------------
请教ljt8015

  win95的盘不好找吧?这个不知有把握吗?担心买了电脑又完不成合同。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电脑还是X86架构的,又没有换。Win95系统盘应该能找到的,网上找找,可能比较麻烦,但一定能找得到。

网友:
这个完全要看运气,别人给你的意见都不可靠的
这种事情建议你听领导的
如果需要你拍板就抛硬币

网友:
PLC的程序有吗?或者读出来,组态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吧.

网友:
重新买台电脑,重新用组态软件做一套系统!省时省力!

网友:
10年前的算什么,工业电脑20年前的电脑一样的换。286够老了吧!全新的现有一样有的。有钞票就成了

楼主:
有光盘。厂方给我网传的文件贴出来。
另外,synall运行时需加密狗,过几天我去外地拿来。我是西安电子城的,不知有近处的朋友吗?

需要抓哪个包的图请告诉我。 (原文件名:光盘文件.JPG)

网友:
找研华之类的工控机厂商,他们还有老的845系列主板的工控机在卖的,这种机型大概可以跑95、98se等老的系统,而且还有串并口。

楼主:
图片压缩的厉害。我再传图。阿莫的坛是发高烧的,这么多朋友关注了。谢谢!(我QQ262998546)

网友:
呵呵,用新的机器运行WIN95+加密狗,用原来的程序成功率最高。要不然相当于重新开发,有几个人有这么牛的啊,短时间内PLC程序和上位机全部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用新的机器运行win95+加密狗,用原来的程序成功率最高。要不然相当于重新开发,有几个人有这么牛的啊,短时间内plc程序和上位机全部搞定。

是啊,尽可能用原来的程序。工作量大了接这个活就赔钱了,呵呵。

网友:
支持尽量贴近老系统

网友:
感觉像是热处理炉

网友:
新电脑加95系统。95系统好找。

网友:
可能新硬件老系统也支持不了吧?

看用xp,7的兼容模式运行行不?

网友:
win95,找个驴搜搜下载吧

楼主:
家里有台跑win98的电脑,等我拿到加密狗时试一下。谁有老工控机可以买给我了,哈哈

网友:
试试用 新电脑跑虚拟机  或随便找台 机  装虚拟机 在虚拟机上装 win95

10年的主板~~ 元件性能是坏得差不多了 但修修总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坛子里面玩工控机的可能不多
楼主找工控机的专业厂家吧
例如 研华  新的440BX的工控机CPU卡都有,应该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PCA-6178-C/mod_68D3FCBA-8CDC-45BA-A428-4C03AB881E93.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楼主对工控机有点误解,办公电脑更新很快,但工业PC里386的CPU卡都在大量使用,装个和原来差不多的工业PC不成问题。
硬件与园硬件兼容,再装原来的软件问题不就解决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我以前在一个厂,用的也是window95,更可怕的是还有个isa的控制卡。驱动什么的基本比较麻烦。
而你机器只使用串口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不用当心驱动的问题。
用新机器的时候按下列顺序。
1、机器要配置串口,如果你不买工控机,而是商用的(可以节省不少呀,工控机贵呀,买个联想的凑合吧)。
2、尝试windows98,不行的话到3
3、尝试windows95 os2版本,也有叫windows97的。
4、不行的话,只用windows95了,我做的方案就是win95,连个显卡驱动都没,还好标准界面是640x480的。硬盘分区注意是fat16,win98和win97支持fat32。硬盘第一个分区小点,或者把新硬盘黑了,买个二手小硬盘。
5、原则就是尽可能用win98实在不行用win97,没办法采用win95
不知你的操作界面是多少分辨率的,如果是640x480vga基本没问题。工业界面16种颜色够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理过几次了。看来寿命到了,坏的频繁了,每半年一次,影响生产损失更大,所以决心换新。
------------------------------
请教ljt8015
  win95的盘不好找吧?这个不知有把握吗?担心买了电脑又完不成合同。

win98 也行的吧

楼主:
工控技术我是外行。
我就是玩玩单片机而已。看着各位的回帖,似乎很有希望了。有西安的朋友吗,见面指点一下么?QQ262998546

网友:
Win95盘还是很好找的,不过估计基本都是盗版的
关键是驱动怎么办

网友:
试试看吧,win95好像装不到主频高于800的电脑上.以前吃过亏

网友:
赶紧在自己的电脑上装一次win95试一下

网友:
工控机我玩过很多年了,像这种组态程序很有可能在win98上运行,装一个win98试试。

网友:
全换了吧
留PLC就可以 工程新组态 问题都不大! 最担心的是通讯(如果只和PLC通讯,这事不成问题)。老的东西该淘汰了

网友(2011-02-10):
挣钱的机会到了  狠宰一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95盘还是很好找的,不过估计基本都是盗版的
关键是驱动怎么办

如果重新买新的主板,比如楼上说的研华、研祥类的,那不就不存在这问题了嘛!

网友:
我承认我是奥特曼(Out Man),DOS6.22 、UCDOS7.0、win32、Office4.2、Pwin97、NT4 我都还保留着,Pwin97大概60多M,只是传的话比较慢,网上应该也能找得到。

网友:
pc好办(二手市场大把),pc端软件好办(win95、98光盘都有),工控软件你还有光盘都好办。。。关键是PLC等硬件老化失效,必须更换了。

网友(2011-10-24):
mark 关注楼主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rk 关注楼主最终解决方案

同mark

网友:
系统不是问题,思想才是问题

网友(2011-11-25):
回复 楼主:

现在新出的工控机有的还是用845的板子,搞一台装上去应该没问题,或者移植一下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