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主板最大支持多大容量硬盘?

楼主(2010-10-15):
想搞个下载机,老电脑硬盘接口是IDE的。IDE 接口硬盘最大的有多大?SATA 能转接IDE吗?

网友:
要看寻址范围了,老的可能只能寻址127G的范围,再大的盘也只能用这么多。

记得inter有个软件可以检测的

网友:
多老?我记得是120G

网友:
升级BOIS  可以达到 2T

最笨法子就是用 USB 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搞个下载机,老电脑硬盘接口是ide的。ide 接口硬盘最大的有多大?sata 能转接ide吗?

SATA转IDE的板子淘宝有卖。

网友:
我知道WIN2000的系统不能装在320G硬盘里 装了就出问题
   老电脑说是说不支持127G以上 但我在很多机子上都试过 160G硬盘装XP也能全部识别使用 包括815  我装的X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win2000的系统不能装在320g硬盘里 装了就出问题
   老电脑说是说不支持127g以上 但我在很多机子上都试过 160g硬盘装xp也能全部识别使用 包括815  我装的xp

320G硬盘可以装win2000的,我有一台电脑上就安装了,上面安装了3个系统,包括2个XP,1个win2000。
安装时,先分个C盘,剩余空间不要分,然后安装系统,在系统安装全部完成后,在“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里,将剩余空间分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win2000的系统不能装在320g硬盘里 装了就出问题
   老电脑说是说不支持127g以上 但我在很多机子上都试过 160g硬盘装xp也能全部识别使用 包括815  我装的xp
320g硬盘可以装win2000的,我有一台电脑上就安装了,上面安装了3个系统,包括2个xp,1个win2000。
安装时,先分个c盘,剩余空间不要分,然后安装系统,在系统安装全部完成后,在“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里,将剩余空间分好,就可以了。

127G 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