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下自己开发板的功耗,大的吓人啊

楼主(2010-10-15):
s3c2410 64MB SDRAM 64MB NANADFLASH  只启用了usb外设,跑很小14k左右的程序,两毫秒一个中断相应,消耗了 270mA  5v供电端测量  5V==>3.3  5V===>1.8 (lm1117转换)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用arm9做便携式设备啊? 电池供电那是笑话吧,能续航4个小时吗?

楼主:
这只是核心板的功耗啊(补充)

网友:
空下来可以睡觉,这样功耗就小了。

网友:
楼主能否告知详细的测试方案?我一直疑惑如何功耗。。。

网友:
原因:
1、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使用PMIC,只是用了简单的LDO,5V-1.8V那效率,那电流。。
2、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实现调频功能,甚至没开启idle状态,那CPU耗电。。
3、大部分开发板,尤其是2410,2440的板子都用的是普通DRAM,而不是Mddr,那耗电。。
4、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使用1.8V的NAND,使用的都是3.3V的NAND,那耗电。。
5、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做外设的功耗,甚至没有做待机的功耗,那耗电。。
6、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对做低功耗电路设计,那耗电。。
7、如果核心板上再多个CODEC或者网卡的话,那耗电。。

总之,那耗电····

网友:
是有点高,我这边24V供电带10寸液晶也没你高

网友:
【4楼】 likunpeng
Mddr那速度 简直是太慢了

大牛们用PXA310做的手机最低电流可以调到1.4mA,晕了

网友:
好像没有开发板会注意这些的。

楼主:
4搂很强啊, LDO 5V===>1.8V 效率确实超级低了,改用PMIC能高多少呢? 功耗中SDRAM是大头,占一半以上。
            确实有个网卡在核心板上,没有跑,也应该消耗了不少mA。
            空闲时候进入IDLE 关掉其他没有使用的功能,功耗降低了30mA(到240mA)。
            只有3.3VnandFLASH。。。。。
            低功耗电路。。。。。。没有
            这机器不能待机的。

楼主:
大牛们用PXA310做的手机最低电流可以调到1.4mA,power dow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到1.5---2ma的水平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们用PXA310调的phone,AP电流0.47,CP电流0.37,底电流不到0.9mA,除了WIFI,其他设备都包含了。
当然我们换了PMIC,marvell提供的PMIC耗电很大,当年给三星I780调试的时候出货时底电流才到1.4mA。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7楼】 bj-stm8 珍惜生命 远离天_朝

不解,
你是怎么得出的MDDR效率低的结论呢?

网友:
【9楼】 eagle10 zhangyujun
积分:25
4搂很强啊, LDO 5V===>1.8V 效率确实超级低了,改用PMIC能高多少呢? 功耗中SDRAM是大头,占一半以上。
            确实有个网卡在核心板上,没有跑,也应该消耗了不少mA。
            空闲时候进入IDLE 关掉其他没有使用的功能,功耗降低了30mA(到240mA)。
            只有3.3VnandFLASH。。。。。
            低功耗电路。。。。。。没有
            这机器不能待机的。

1、改成PMIC后,一般PMIC都有多路LDO和多路DC-DC,至于效率,跟多种因素相关,像温度和输出功率,布局布线,阻容器件选择都有关系。一个好的选型和设计,DC-DC效率在工作状态一般可以达到90%甚至更高,待机也能达到60%,LDO一般效率可以达到70%左右
2、idle时比全速运行时电流要小不少,但是CPU全速跑时候不多,所以idle电流值看起来也并不是太明显
3、像手机这种设备在,在AP侧耗电大户是背光(注意,是背光,不是LCD背身)以及CPU CORE和协处理器(DSP),mddr如果泡在低频率下,电流可能小于10mA
4、手机上不使用NAND+DDR,都是用MCP的,当然,也很贵的。。
5、网卡是个耗电设备,工作起来电流一般200mA+

这里功耗讨论都是使用的mA电流,实际计算都是要算功率的,就是mW,之所以用mA是我的习惯~~

网友:
【13楼】 likunpeng
积分:109
派别:
来自:
【7楼】 bj-stm8 珍惜生命 远离天_朝

不解,
你是怎么得出的MDDR效率低的结论呢?

--------------------------------------------
看过汉王用这个的产品,性能确实不如普通dram,当然省电倒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学到蛮多的。thank you。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手持的采集器,要求要连续工作24个钟头,每毫秒都会有40%全速采集的,之前完全没头绪呢,看来sdram是不能用了。pmic我手头已经有了,

能告诉我sd卡存储耗电多不?

网友:
我们用PXA310调的phone,AP电流0.47,CP电流0.37,底电流不到0.9mA,除了WIFI,其他设备都包含了。
当然我们换了PMIC,marvell提供的PMIC耗电很大,当年给三星I780调试的时候出货时底电流才到1.4mA。
------------------------------------------------------------
德信or登合?

网友:
【16楼】 bj-stm8 珍惜生命 远离天_朝
看过汉王用这个的产品,性能确实不如普通dram,当然省电倒是真的
-----------------------------------------------------------
MDDR应该只是工艺的不同,应该不会存在性能问题,当然我也没对比过

德信or登合?
-----------------------
都不是

网友:
【17楼】 eagle10 zhangyujun
真的学到蛮多的。thank you。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手持的采集器,要求要连续工作24个钟头,每毫秒都会有40%全速采集的,之前完全没头绪呢,看来sdram是不能用了。pmic我手头已经有了,

能告诉我sd卡存储耗电多不?
---------------------------------------

不客气,SD存储卡在有卡插入的时候,如果不使用耗电可在0.1mA以下,如果一直在读写的话,那耗电至少几个毫安还是要的,具体多少跟SD口速率等都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包括wifi吗?

听调电源的哥们说不带wifi可以调到1.5ma以下,带了wifi就不行了,wifi还是比较耗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因:
1、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使用pmic,只是用了简单的ldo,5v-1.8v那效率,那电流。。
2、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实现调频功能,甚至没开启idle状态,那cpu耗电。。
3、大部分开发板,尤其是2410,2440的板子都用的是普通dram,而不是mddr,那耗电。。
4、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使用1.8v的nand,使用的都是3.3v的nand,那耗电。。
5、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做外设的功耗,甚至没有做待机的功耗,那耗电。。
6、大部分开发板都没有对做低功耗电路设计,那耗电。。
7、如果核心板上再多个codec或者网卡的话,那耗电。。
总之,那耗电····

笑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点高,我这边24v供电带10寸液晶也没你高

你的24V供电,楼主的5V,电流有可比性吗?

网友:
【21楼】 wanmyqawdr
包括wifi吗?

听调电源的哥们说不带wifi可以调到1.5ma以下,带了wifi就不行了,wifi还是比较耗电
--------------------------------------------------
WIFI的功耗状态有多种,包括了工作、idle、sleep。

一般的sleep电流是0.2mA还是0.2mW的记不大清了

网友:
【23楼】 dengting 守望者
-------------------------------
电流可以根据DC-DC效率折算一下的,而且我的24V也是要转成5V的,5V下的电流我也肯定是要测的

网友:
还没做低功耗,观此帖,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