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怪现象!!

楼主(2010-10-15):
以下代码编译通过后,进行RTL
module or_text(c,a,b,sel,d);
input a,b,c,sel;
output d;
reg d;
always @(a or b or sel or c)
case (sel)
    1'b0 : d= a;
    1'b1 : d= b;
    default : d= c;
    endcase
endmodule

发现了一个警告
Warning: Design contains 1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

网友:
我用的11.x的版本,综合后没有出现警告啊。。

网友:
sel是1bit的,如何能有
    1'b0 : d= a;
    1'b1 : d= b;
    default : d= c;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是版本问题!!!???
我的是9.1的!!!现在都11.x了!!哇
不过上面的代码中,如果sel换成两位的二进制就不会出现这个警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是个逻辑错误!!!
我是初学,只是为了验证case语句,没想到习惯就把default加了上去,谁不知其实所有条件已经都考虑,成了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