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要到了,可我没有并口的大机器,老大是不是对笔记本如何接雕刻机搞个专题研究。

楼主(2010-10-16):
如题,现在工资一直不加,原来计划要搞一个大的台式机,现在也不行了。
莫老大能不能对笔记本如何接雕刻机研究一下,最好几百就搞定。
就是你说一个牌子,或你就买一种设备,我们只有笔记本的就可以从你那直接买了。放心,省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本?IBM的扩展坞有并口。

楼主:
本人机器是神舟的。(先说好,不能鄙视我的笔记本,刚刚买回来时,我们同事开玩笑的说“不要说你认识我,买个神舟,太丢脸了”)
07年的,用到现在了,还可以,后来我们好多同事都买了神舟了。(说心里话,我在机械系教书,大部分人计算机都不是很贵。可文科系,大部分机器是很贵呀,不是说理科比文科好?很不明白呀)
我的机器有Express口卡

网友:
理科比文科好?
绝对是巨扯,我是学理科的

网友:
去网吧里,花几百元收一台带并口的二手机即可。

网友:
我这台IBM老台式机就舍不得丢,就因为它有并口。

网友:
买个Express转串并口的卡,淘宝两百块左右,我早几天刚买了,试过了没问题

楼主:
太好了,老大也有这种想法,看来我的想法能实现了。

网友:
我的老笔记本有并口,但是可能运行软件不够用,硬盘只有6G,已经装了不少软件

网友:
T型的和普通I型的都能用于带T型ExpressCard的笔记本,但是T型的一般都较贵。我以前买过一个I型的能用,就是不能在使用时乱动毕竟不是T型的。乱动会蓝屏~

网友:
我要求比较低,买了个便宜的,大家看看,申明:我不是用于雕刻机的以前,是用来接430fet的。所以我并不知道能不能用于雕刻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7511513

网友:
usb-25记得是不可以的

网友:
我买过,才125,ExpressCard转并口,msp430,fpga 都能仿真

楼主:
USB转并口现在是不可以的。
笔记本中有并口的也不是都可以。我有一台老的IBM R51,有并口,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转并口现在是不可以的。
笔记本中有并口的也不是都可以。我有一台老的ibm r51,有并口,是不行的

那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
整个小系统(mini机箱之类)带并口的,再想办法装个800*600的触摸屏到雕刻机上
控制基本就完美了

网友:
还不如买台二手的 T23,,够用!

网友:
二手本本最实惠,再动手加个触摸价格也不会高多少

网友:
买个I型的,再用ABS或者PVC雕个占位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你的贴子,我感觉很杯具呀,因为一个月前,我把笔记本送人了。
真杯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个i型的,再用abs或者pvc雕个占位块就好了。

谁来上个gcode 就好了

网友:
我明天就下手买台2手的IBM X61,也是没并口。到时候再买个转换卡试试。

网友:
今天到的,T8100 2.1 1G 160G 无线 蓝牙,内存计划上2G。试用了一天,感觉比原来使用的T43快多了,计算刀路的时候,还能毫不迟疑的干其他的活。T43就计算刀路时,想干其他事情会没反应。温度也明显低了20多度。
并口,还在考虑是用底座好或是用转换卡好。

网友:
有没笔记本的PCI-E转并口的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到的NX6120
悲剧啊。
试过现在已知的所有设定,无效!

网友:
我的IBM 390X,有并串口,相当的爽。现在即使出了,300都卖不到。

网友:
为了雕刻机,还保留着台式机

网友:
我的T400也需要T型的Express卡,在tb上找了一下大约150元左右,还没敢入手。

网友:
感觉用转换卡会方便一点,底座比较笨重。不知道不同价钱的卡,性能上有什么分别。

网友:
超低功耗0噪音的HP原装瘦客户机T5530

网友(2011-07-01):
怎么这么纠结呢,我是R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