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人帮助

楼主(2010-10-16):
退休在家十分无聊,便用退休金买了一块优龙的44B0X开发板,这种开发板便宜的只有280元,我刚刚接触44B0X,怕技术支持不好,有意买了块贵的,花了我半个多月的退休金.谁知道,拿到东西后才知道受骗了.我因为老年脑梗塞,行走不便,所以从北航博士店买的,它们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但需要加38元运费,我问博士店,技术支持是优龙负责,但东西到手后,确没有人管我了.我的问题很简单,只要求在44B0X上跑UCOSII,但必须加用户中断.优龙提供的USCII可以跑,中断也能加,但只要我在中断中发送信号量,程序就出现数据异常,各位请帮我分析一下,我估计是系统移植的问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年纪太大难以修改底层软件,所以希望有哪位好心人,直接传送给我一份44B0X跑的UCOSII源码,解决一下我目前的困境.开发环境是ADS1.2.我的email:wfxslx@gmail.com,在这里我先谢谢了.济南

网友:
不会 帮顶,年纪很大的爱好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UCOS我用得还不太熟悉,但好像在中断中是不能发送信号量、不能有临界区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明确告诉你,中断必须能发送信号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些要做的服务移到主程序中做,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UCOS不支持这么做,你必须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老弟:是我错了,我检查了过去几年使用的程序,当时用了一个宏,对此我并没有吃透,是直接套用别人的,这个宏我列在下面,当时发信号是在IRQ_Exception_Function函数中发的,是不是它已经退出了中断?
当时使用的芯片是LPC系列,对44B0X应当在什么地方追加这段程序?或者您能否告诉我中断应当怎么加法?你就以RTC_TICK中断为例,告诉我具体应当怎么做法?您能否把您的EMAIL告诉我,以便请教,这件事已经困惑我很久了,我今天买了一个UCOS源码,我自己先试试看,所以今天我就下网了,您的帖子我会随时关注的,最好把EMAIL告诉我.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EXPORT  $IRQ_Label                      ;// 输出的标号
        IMPORT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引用的外部标号

$IRQ_Label
        SUB     LR, LR, #4                      ;//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 SP, LR}^               ;// 保存用户状态的R3,SP,LR,注意不能回写
                                                ;// 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LDR     R2,  =OSIntNesting              ;// OSIntNesting++
        LDRB    R1, [R2]
        ADD     R1, R1, #1
        STRB    R1, [R2]

        SUB     SP, SP, #4*3

        MSR     CPSR_c, #(NoInt | SYS32Mode)    ;// 切换到系统模式
        CMP     R1, #1
        LDREQ   SP, =StackUsr

        BL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LDR     R2, =OsEnterSum                 ;// OsEnterSum,使OSIntExit退出时中断关闭
        MOV     R1, #1
        STR     R1, [R2]

        BL      OSIntExit

        LDR     R2, =OsEnterSum                 ;// 因为中断服务程序要退出,所以OsEnterSum=0
        MOV     R1, #0
        STR     R1, [R2]

        MSR     CPSR_c, #(NoInt | IRQ32Mode)    ;// 切换回irq模式
        LDMFD   SP, {R3, SP, LR}^               ;// 恢复用户状态的R3,SP,LR,注意不能回写
                                                ;// 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LDR     R0, =OSTCBHighRdy
        LDR     R0, [R0]
        LDR     R1, =OSTCBCur
        LDR     R1, [R1]
        CMP     R0, R1

        ADD     SP, SP, #4*3
        MSR     SPSR_cxsf, R3
        LDMEQFD SP!, {R0-R3, R12, PC}^          ;// 不进行任务切换
        LDR     PC, =OSIntCtxSw                 ;// 进行任务切换
    MEND

;/* 以下添加中断句柄,用户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

;/*IRQ中断*/
IRQ_Handler        HANDLER IRQ_Exception

;/*定时器0中断*/
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_Exception
;/*UART0中断*/
UART0_Handler HANDLER UART0_Exception
;/*RTC中断*/
INT3_Handler HANDLER INT3_Exception
;/*I2C中断*/
I2C_Handler HANDLER I2c_Exception
;/*UART1中断*/
UART1_Handler HANDLER UART1_Exception
;/*SPI中断(使用EINT2)*/
SPI_Handler HANDLER SPI_Exception

对您的指点我十分感激,至少让我知道问题是出走我的程序而不是系统上,谢谢了.

网友:
自己玩都这么执着

看来工作中楼主是个牛人

何必呢何必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你工作了50多年了,就应该知道自己不明白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就不要乱用,靠摸着石头过河可不是个好方法。不明白不知道的东西情愿不去使用,这可不叫靠猜过日子。
就这么和你说吧,发送信号量成功之后,会调用一次任务级调度器,而UCOS中有任务级调度器和中断级调度器,分别在任务中和中断中调用。你在中断中发送了信号量,那么就意味着在中断中调用了任务级的任务切换函数。进中断时压的堆栈没弹出来,调用任务级切换时又压了一次,不出问题才怪。

但愿有高手出来指出我说的是错的!

=================================================
修改原因:修正一个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