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C35I的GSM模块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画一块GSM的PCB板,装上TC35I的模块,功能各方面正常,就是打接电话的时候,语音信号噪音很大,听不清楚,很严重,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我把天线座从PCB板上拆下来就好多了,装上就很差,天线外面接地不接地都一样有噪音,做过TC35I的高人们指点指点小弟?在线等待!

网友:
MIC的信号线要适当处理一下,可以加LC滤波,在MIC上焊一个104贴片电容.实在不行,将MIC用10CM左右的双狡线连接,然后将MIC放在干扰最小的地方(不要靠近天线).
还有的文献指出,SIM卡座的布线会影响通话质量,TC35I的硬件手册里有描述SIM卡座连接的具体要求.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我这里的噪音可能是来自话筒吗?我觉得好像主要是天线有问题呢!麻烦你留个QQ,我的25387343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常开Q的,免了吧.

我自己的试验结果是,噪音来自话筒,当然不代表你的情况也一样.
我的猜想是,话筒感应到天线发射的信号,经话筒放大器

楼主:
我现在也在上班,不能做私事,中午我在试试,你关注下我的这个贴子哈,中午我试了在回贴,不过好像有点道理

楼主:
好心人,谢谢你了

网友:
要铺地的

楼主:
试了,果然是话筒的问题,看来要处理一下了

网友:
话筒吗?不可思议啊,

我直接引了两根20cm的细导线,模块音频接口没有处理直接焊的,效果很好啊

回头怎么处理的也发上来吧,学习一下

楼主:
一定要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筒吗?不可思议啊,

我直接引了两根20cm的细导线,模块音频接口没有处理直接焊的,效果很好啊
--------------------------------
等于加了电感,高频信号被虑掉了.如果布线很短反而有问题,可能相当于天线

楼主:
搞定了,基本上和1楼,6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学了一招.长个见识.

网友(2013-07-04):
这个后面用得上,留一下

网友(2014-08-22):
准备也做一个,现在进度还在TC35i

网友:
布线问题,耳机和麦克风线路远离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