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建立交叉编译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10-16):
我使用crosstool-0.43建立交叉编译,我到步骤是
1.sudo apt-get install gcc-4.1
  sudo rm /usr/bin/gcc
  sudo ln -s /usr/bin/gcc-4.1  /usr/bin/gcc
2.ls -la /usr/bin
  sudo dpkg --reconfigure dash
  选择no,删除dash。
3.修改demo-arm-softfloat.sh
  TARBALLS_DIR=$HOME/jzh/10.04
  RESULT_TOP=/home/jzh/2410
4. ./demo-arm-softfloat.sh
然后运行下载了一个晚上,就有下面的错误,请教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 echo 'Building for --target=arm-softfloat-linux-gnu, --prefix=/home/jzh/ARM/Cross-Compile'
Building for --target=arm-softfloat-linux-gnu, --prefix=/home/jzh/ARM/Cross-Compile
+ test -z linux-libc-headers-2.6.12.0
+ echo Copy sanitized headers
Copy sanitized headers
+ cd /home/jzh/10.04/crosstool-0.43/build/arm-softfloat-linux-gnu/gcc-3.4.5-glibc-2.3.6/linux-libc-headers-2.6.12.0
+ mkdir -p /home/jzh/ARM/Cross-Compile/arm-softfloat-linux-gnu/include
+ test -z linux-libc-headers-2.6.12.0
+ cp -r include/linux /home/jzh/ARM/Cross-Compile/arm-softfloat-linux-gnu/include
+ cp -r include/asm-arm /home/jzh/ARM/Cross-Compile/arm-softfloat-linux-gnu/include/asm
+ cd /home/jzh/10.04/crosstool-0.43/build/arm-softfloat-linux-gnu/gcc-3.4.5-glibc-2.3.6
+ echo Build binutils
Build binutils
+ mkdir -p build-binutils
+ cd build-binutils
+ test '!' -f Makefile
+ /home/jzh/10.04/crosstool-0.43/build/arm-softfloat-linux-gnu/gcc-3.4.5-glibc-2.3.6/binutils-2.15/configure --target=arm-softfloat-linux-gnu --host=i686-host_pc-linux-gnuoldld --prefix=/home/jzh/ARM/Cross-Compile --disable-nls --with-sysroot=/home/jzh/ARM/Cross-Compile/arm-softfloat-linux-gnu
creating cache ./config.cache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i686-host_pc-linux-gnuoldld
checking target system type... arm-softfloat-linux-gnu
checking build system type... i686-host_pc-linux-gnuoldld
checking for a BSD 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gcc: error trying to exec 'as': execv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The command 'gcc -o conftest -O2   conftest.c' failed.
*** You must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C to a working compiler.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阿,帮帮新手阿

网友:
建议你用crosstool-ng crosstools 落伍了

网友:
crosstools里面写的每个软件的版本都要对,不然就有问题。

为什么不弄个编译好的交叉编译器?

楼主:
有弄好到交叉编译器吗?能给我个网址吗?或者给我发到邮箱里行不?j491424570@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弄好到交叉编译器吗?能给我个网址吗?或者给我发到邮箱里行不?j491424570@126.com

网友:
交叉编译?是ARM-LINUX-GCC?

楼主:
是阿,弄了好几天了都没成功

网友:
你买块板子里面不就有了吗?

楼主:
板子是学校发的2410,没有那盘碟,现成的交叉编译环境叫啥名字阿

网友(2011-05-01):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用crosstool-ng crosstools 落伍了

谢谢!给扫了个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学校?发ARM的板子。。。。我们老师上单片机的课,平时不玩的同学连单片机都没见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