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i/o口问题???

楼主(2010-10-16):
NEC I/O 口怎么重新命名呢?比方说我想把P6.0命成MCLK怎么编写C??
sbit mclk=p6^0;结果编译错误。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助:      #define SCL P1.0
            void start()
            {
             SCL=1;
             }
           为什么编译的时候说“SCL=1”这行有错误呢?

网友:
你用的是IAR?

网友:
P1.0->P1_0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IAR的话,I/O口是要用P1_0这样来定义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PM+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
借地方问下 NEC-etouch:
78K0R系列MCU的Flash下载协议是否开放啊?

网友:
是开放的,我公司网站就可下载 www.etouch.cn     你也可以到瑞萨网上下载

网友:
编译环境问题

网友:
PM+这么定义是可以的
#define SCL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