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疑惑不解,拿出来与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2010-10-16):
先上图:

书上原图 (原文件名:aa.JPG)
问题是:图中说明输入  Vi = 8Vp-p正弦波时,负载为680时输出会发生输出波形负侧的波形被截去??

书本上解释是:当交流地看这个电路时,则因R3与RL是并联连接的,其两端电压降不在-3.3V(约等于9.7mA*340Ω)一下。(原书P52-53页)

现在想讨论的是:为什么加负载为680Ω时输出负侧会被截去?

补充我的计算:   静态工作状态下Vb、Ve、Ie已经在图中给出,在动态情况下计算为:  (Ve±Vi/2)=6.8±4V,完全符合晶体管承受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负侧被截去?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人问过,我也没有想明白,等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要画交流通路分析。由于在直流空载的时候Ie最大是9.7mA,所以在交流通路中当Vi为负时,ie是为负的;由于Ie的最大值为9.7mA,所以ie的最大值为-9.7mA(正好抵消直流量);所以340*-9.7mA=-3.3v。Vo的直流空载电压为6.6v然后减去3.3v正好就是3.3v,也就是为什么最小为3.3v的缘故。

网友:
书上好像有说!

网友:
楼主 先要说清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
你的静态工作点是在7.5v,而你的Vpp=8v,而这个又是同相输出,射级跟随器,-8v+7.5v,这样你的输出必然要被削去0.5v。
===

楼主:
LS的LS,输入频率为1K
LS,输入的是VP-P,峰峰值为8的正弦波,也就是正负为4V的1KHZ正弦波。。。

楼主:
继续分析后,当输入为负侧时,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是截止还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
从图上面看,Ve工作点受Vb电压控制,三极管始终工作在导通状态,最重要的是,电容无法实现放电,所以就没有负压了

楼主:
2楼的解释没太弄明白,请2L高手支招。

网友:
后面的电容在向下平移的时候在BJT的的发射极的电阻上端的电位太高,所以当基极的的信号太小(输入信号的负端)时候,BJT很容易截止。所以当输出端开路时候,等效于在R3上端的分压很小,这样就能够到最低值。而不会出现输入信号太小时候,BJT容易截止。

网友:
先去吃饭,等会上仿真图说明。

网友:
======================
b点的工作点计算有误,注意R3要折算过来!

网友:
这个电路理解的关键C1和C3上面的电压不变(当然前提是输入信号大于1Khz的情况下)。静态情况下,C1上面的电压是7.5V,C3上面的电压是6.8V。
当输入信号正向变大的时候,Vb电压升高,Ve电压随之增高,C3开始充电,充电电流从C3的正级流向负极,RL上出现正电压。电压增加的幅度等于输入信号的幅度,RL上的电压最高能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取决于C1,当输入信号大于(15V-7.5V)的时候,基极电压不能再高了,自然e极电压也就不能再高了,这时负载上获得最大的正向峰值7.5V。正向峰值电压跟R3没有关系。
当输入信号变小的时候(负向变化),B极电压减小,所以E级电压也减小,这时C3开始放电,电流方向由负极流向正极,R3上面的电流由晶体管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组成,C3的放电电压流经RL的时候就会形成负向电压。负向电压的峰值时多大呢?可以这样算,当输入持续减少的话,晶体管进入截止状态,晶体管的电流为零,这时输出回路的电流就变成RLC3R3GNDRL。所以RL上的电压是RL和R3分C3上的电压,也就是说VRL=VC3(RL/(RL+R3))=3.3V。C3上面的电压是6.8V,所以负向截止电压是3.3V。上面的式子可以变换成(VC3/R3)*(R3*RL/(R3+RL))=0.97*(R3//RL)。这就是书本的公式的由来。

网友:
(注:关于第一点我的理解有误,赶紧更正)。B级电压是可以高于15V的,只要三极管的CE电压小于饱和电压(一般为0.2V),三极管就可以维持在放大状态,在临界饱和时,E级的电压为15V-0.2V=14.8V,所以负载上能获得的最大电压就是14.8V-6.8V=8V,这才是真正的正向峰值电压。此时B级电压为14.8V+0.65V=15.45V。

网友:
(关于上面的解释还是有误,继续更正)三极管工作的极限远不仅这样,其实VCE的电压不超过-0.2V,电路就可以放大(不是我说的哈,教材说的),此时C级电压为15.2V,负载上的电压为15.2V-6.6V(仿真电压)=8.8V(仿真结果)。这个跟仿真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忘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知识才回想起来。

楼主:
zzjjhh250 华电电子
上面是计算静态工作点时的Vb,应该没有错吧,呵呵
bbsidking ZP
谢谢你的解释,照你怎么解释,“当输入持续减少的话,晶体管进入截止状态,”,当输入减小时R1上的电流-R2上的电流约等于0.8mA的电流流向b级,为何是截止状态??
第二点,图中的C1、和C2是用作来耦合用的,书上只是电容作此解释而已。

楼主:
准备自己搭建一个电路,进行实验,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负侧被截去

网友:
【18楼】 xieshuangok 小谢

积分:177
派别:
来自:湖南
zzjjhh250 华电电子
上面是计算静态工作点时的Vb,应该没有错吧,呵呵
=====================================
Vb的电压这样:Vb = Vcc*r1/{[R3(1+Hef)//R2]+R1}

============
等会上仿真图!

网友:
按照楼主的电路图的静态工作点电压 (原文件名:静态工作点.jpg)

===============================================

将输入设置为0,仿真直流静态工作点

以下分两种情况的Vb电压,第一个是楼主认为是电源电压一半的,第二个是我改参数之后的

目的:证明我计算的Vb电压值是正确的 ^_^

====================================
这是按照楼主的Vb的电压看C通道,很明显小于电源电压的一半(10V),而是8.196 v
这是按照上面的公式算出来的:R3折算过来与R2并联等效阻值:6.7k 与R1(10K分压)  6.7k/(6.7k+10k)= 8.036v 这与仿真Vb电压一致。

===========让静态工作点是电源电压一半R1=15K R2=30K R3=1K Hef=29(我设置的B值)========
上图:

=============这个时候按照我的公式=========计算的Vb电压时10v

仿真中的C通道电压时10v

=============

OVER

接下来说明为什么会削底!

网友:
削底原因:

C3电容在稳态情况下上面的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不考虑Ubeq,前提要把R1 R2 R3 调整让Vb点电压时电源电压一半) 当加上RL负载时,C3 ,R3 ,RL组成一个回路,当BJT截止时候,R3越大,他分得的压降会将越大,这样会导致,BJT的e极的电压会抬升,自然当输入的电压在负时候会削底。

下图是 负载RL = R3 =1K 和楼主电路图一致
============================

==========当我们把RL逐渐增大时候,R3分得的电压变小,相对应的BJT的发射极的电位下降,削底的情况就会变好,最极限的情况就是
输出RL去除,就是    RL=无穷大   等价RL上分得的电压为0 自然BJT的发射极电位在稳态时候电位就是0 ,就不会削底:

下面我将  RL=1.5K 削底情况明显好转  RL = 50k  削底情况明消失

============图-1 RL=1.5K  削底情况明显好转=========================

============图-2 RL=50K  削底情况明消失=========================

==============================================================

           总结:C3在稳态时候在R3上分压的值太大,只要将RL增大削底就会好转(R3不能随便增大,因为R3影响静态工作点,如我上面分析)

第一次打这么多的字

=========这是我个人分析,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兄弟,可能我的言语措辞有失礼貌之处,请海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削底原因:
c3电容在稳态情况下上面的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不考虑ubeq,前提要把r1 r2 r3 调整让vb点电压时电源电压一半) 当加上rl负载时,c3 ,r3 ,rl组成一个回路,当bjt截止时候,r3越大,他分得的压降会将越大,这样会导致,bjt的e极的电压会抬升,自然当输入的电压在负时候会削底。
下图是 负载rl = r3 =1k 和楼主电路图一致
============================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0394bhk5uc.jpg','原文件名:削底电路.jpg')" href="###"......

分析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上截止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
电流Ie的减小导致E点电位的降低 (原文件名:ourdev_00.JPG)

没有电容C3的话,Ie为0则导致E点电位为0 (原文件名:ourdev_01.JPG)

正因为C3的存在,使得Ie为0时,E点电位不为0 (原文件名:ourdev_02.JPG)

C3的存在,使得Ie为0时,E点电位不为0,而是以Vc3一半为开始的一个指数跌落。在Q1基极为一个高频正弦波的情况下,Vc3刚刚跌落一点点,就又被正弦波的上升沿提升起来,所以严格地讲,那个削底不是严格水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原因,解释非常到位,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并不是这样解释的,呵呵,看来以后有些基础电路还是必须经过仿真搭建试验才能得出结论!

网友:
电路仿真都使用什么软件呀?

网友:
mark 小电路 大学问

网友:
来说说我的理解:

首先,静态时680欧的射级电阻R3上的静态电流是10mA;
其次,如果负载上得到-3.4V 的峰值电压时,三极管的射级电位Ve应该是3.4V ;  这样经过电容隔直通交后才能得到-3.4V的输出。
         uo = 3.4 - 6.8 = -3.4V

如果要能在负载上得到低于-3.4V的输出,三极管的射级电位Ve就应该是更低的值。但如图所示,负载也是680欧,当负载上得到-3.4V电压时,
就有一个5mA的电流流向射级电阻R3,这正好在R3上产生3.4 的压降。

(1) 要输出更负的电压,射级电位必须更低,
(2) 输出了更负的电压,就有更大的电流流向R3,这将使R3上的压降更大,使得射级电位升高。
(3) 考虑1、2两点,最后只有一个平衡点3.4V的射级电位,到了这个电位后就再也下不去了,也就再也得不到比-3.4V的更负的输出。

所以,仿真时如果看看射级的波形就能很好理解这个问题了。
如果要得到更负的输出,只有在不改变负载的情况下,增大R3上的静态电流,也就是减小R3的阻值来实现。

楼主:
【30楼】 ifree64
积分:967
派别:
来自:火星

通俗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解释我理解了,觉得是最简洁的解释了。后面的各位的回答我没大看懂。其实理解起来就是直流条件下和交流条件下,射极负载发生了变化,而其电流驱动能力有限,导致了截底。

网友:
果然有热情的高手啊,赞!

网友(2012-03-24):
( 解释52页负载加重削底问题,说说自己的理解,想了很久,希望能完全理解透,所以大家多指教 )VCC/2-ube=15/2-0.6=6.6,因为电容上有6.6V的静态电压(一直都有直流电压),RE和RL串联分压,以地电位为0,那么RE上就有3.3V(射极电位),那么电容左边+3.V,右边-3.3V(完全没有交流参与时),
当uin=-3.3V时,ue等于7.2V-3.3V-0.6V=3.3V( 基极静态电压7.2V ,输入交流的-3.3V);
Uemin=3.3V。
这是临界状态(按电流解释,该刻应该有Ie=I直+i交=0,I交和I直(空载电流)刚好抵消,那么I交=-9.7mA(交流电流从地分别经Re和RL到达射极),Re//Rl=340Ω,U交e= 340Ω*(-9.7mA)=-3.3V;I直=9.7mA ,U直e=9.7mA*680Ω=6.6V,Ue=U直e+U交e=3.3V=Uemin=3.3V;)
之后uin继续朝着负方向增大,ub<3.9V,在该段时间内,三极管截止,直到ub>3.9V。
C3电压6.6V,Re=Rl时,URe=3.3V,经过C3之后(滤去直流部分)Uo=3.3-6.6=-3.3V;
若URe继续增大(实际上是负载加重之后,负载电阻变小),URe'比如说是3.5V,那么Uo=3.5-6.6=-3.1V,削底更严重了。铃木雅臣说的把空载电流设计的比最大交流电流更大些,实际上是要求把Re设计的更小一些,这样可以带动更重的负载。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2014-09-04):
mrk.见证高手了

网友(2016-04-06):
仔细看看,我也看到这里了,有些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