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3C25顶视图中管脚符号的含义,求解答~~~

楼主(2010-10-16):
如下图,有n,p等符号,查了下资料好像是管脚的特殊功能,但具体含义不清楚,请大虾指点

网友:
LVDS 差分等的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下午试了下,默认的例程用的152端口检测信号上升沿,我用151端口同样能检测到,所以这些端口当普通I/O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只是在某些特殊要求如差分输入、高频时钟输入等应用中只能用对应的IO,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在器件I/O手册里应该有,就是看直接看英文有些吃力,过段时间有结果了再来报告

网友:
恩  作为普通IO口是没问题

要注意LVDS电平和TTL电平之间有脚数目的间隔要求

网友:
说明如下图啊!

EP2C35管脚说明 (原文件名:EP2C35管脚说明.jpg)

网友:
你看到那些 如果是 有   _p,_n 就是差分的,一正一负。支持一些I/O标准 接口和协议,手册有电气一章可以看。这个可以看下 CLK_P CLK_N是差分时钟输入,可以接差分的晶振和一些差分时钟或转差分芯片。 锁相环的输入时钟也有限制的,不是每个CLK输入脚多到锁相环,这可以看手册查到的。
DQ,DQS ,DDR是接存储器专用引脚
http://www.altera.com.cn/products/devices/cyclone2/features/io_capabilities/cy2-io_capabilities.html#differential

还有个:http://longer.spaces.eepw.com.cn/articles/article/item/57724 转过来的 ,这个人简直不是人,2009-03-10 注_册的到现在 发了4302条
查看文章

标题:Altera Device LVDS support notes

网友(2009-06-30):
Altera Device LVDS support notes

Altera 器件的LVDS接口,一向都挺雷人的。

真不知道芯片设计工程师出于什么考虑,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Anyway, 记录一下芯片PIN上对于LVDS的支持,先。

Cyclone系列:

1. CI和CII,没有Altera所谓的“true lvds buffer”。无论TX还是RX方向,都需要接匹配的电阻网络。

TX方向,3个电阻;RX方向,一个100欧电阻;

2. CIII,在芯片的right bank,left bank上,也就是1,2,5,6bank,设计了“dedicated output buffer”。这样,输出就不需要做任何电阻网络匹配的工作了。

至于上下两边,3,4,7,8bank上,没有“dedicated output buffer”,如果要做输出使用,仍然需要像CI和CII上面一样,配上3个电阻的网络。Altera将这种方式名为“emulated lvds output...”

对于LVDS输入,无论哪个bank,都需要100欧姆电阻,千万不要以为Altera说了支持“dedicated input buffer”或者“true input buffer”就可以不要了,这一点上Atlera的文档有点容易让人混淆。

StratixIII/StratixIV器件:

由于SIII/SIV可能是Altera未来高端的主流,这里就只介绍这两个芯片LVDS IO了。

在SIII/SIV系列中,对于LVDS的支持,同样是按不同bank区别对待的。

在left/right bank上,有“true lvds output buffer”(等同于CycloneIII中的dedicated output buffer),这样,TX方向上就不需要电阻网络。

在top/bottom bank上,只有“emulated output buffer”,tx方向上需要电阻网络。

对于LVDS RX的支持,left/right bank的IO上,有100欧姆的片上电阻,而top/bottom bank没有这个100欧。设计的时候一定留神。

我想就是从Altera推出了CycloneIII和StratixIII之后吧,Altera定义了名为LVDS_E_3R的电平标准。

开始还以为这是业界通用的名称,查了好久文档,想知道这种LVDS究竟有什么电气特性。

后来猛然发现,这个其实是Atlera对于带3个电阻的LVDS输出的一种叫法。

刚才不是说,CycloneIII或者StratixIII/IV top/bottom bank上,只有emulated lvds output么。

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将上下bank的某对lvds IO设计成输出,然后电平标准指定成LVDS。软件fitter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错误,错误信息的大概意思是,这对IO只支持LVDS input!这个还真容易把人吓到。

这个时候,LVDS_E_3R就有用了,你需要将这个输出电平标准指定成LVDS_E_3R,当然还有个前提,你FPGA外面,板子上设计的时候,要有3个电阻匹配网络。

0.18μm APEX 20KE系列可编程逻辑器件(PLD)采用Altera公司的True-LVDS技术,现可支 持840 Mbps的低压差分信令(LVDS)。这种全新True-LVDS功能比目前的622Mbps LVDS I/O 带宽在性能上提高了35%。

Altera True-LVDS方案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低电磁干扰(EMI)及在较大共模范围内的高抗扰性。它符合TIA/EIA-6?4和IEEE 1596.3标准。实现True-LVDS 需要一种创新的设计技 术, 包括:一个专用的串行器/解串器、一个强大的锁相环路、真正的差动I/O驱动程序以及专用的抗扭斜电路。

LVDS 电路的这些优势将使得APEX 20KE器件更适合于复杂的通信应用,如密集波分复用 (DWDM)系统、太位路由器、交换系统和企业存储网络设备等。目前的DWDM系统需要光纤组件来确保每信道622 Mbps的高质量传输。通过利用Altera Reed-Solomon前向纠错(FEC)宏功能核可纠正在使用廉价光纤组件时出现的错误。这种宏功能核向SONET OC-12数据添加了FEC数据,从而提高了 LVDS带宽以满足每信道666Mbps的要求。

楼主(2010-10-17):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受益良多啊

网友(2011-11-07):
五楼的引脚图例是在QuartusII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