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只使用了一半,空闲的一半运放如何处理?

楼主(2010-10-16):
LM358只使用了一半,空闲的一半运放如何处理?

上面的几种接法是否合理?  悬空会产生什么影响?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另一半可以接成跟随器,
当前这个的+接到使用那个的out
当前这个的-接到当前这个的out

网友:
正确的做法:
-接OUT
+接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空着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呢?

网友:
可以接成跟随器,输入接在已用的那一半的输出。
跟随器的输入还可以接一个简单的一阶阻容滤波电路:)

网友:
把管脚弄断!~~哈哈

网友:
引脚全部接地即可

网友:
在我的一个项目中,为了隔离使用了HCNR200,用了LM3302和LM358,358只使用了一个运放,那一个也没有使用,只空着了。

楼主:
LM358虽然是两路运放,但是其内部电路并非是真正完全隔离的,悬空必然会引入不确定因素。OUT的状态也无法确定,直接接地应该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接成跟随器的办法倒是可以一试,至少理论上还算合理,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增加信号传输的延迟(因为358是比较慢的嘛,呵呵)。

楼主:
仿真了一下,跟随器接法的延迟可以接受哦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A:
正确的做法:
-接out
+接地

理由?

网友:
-接out就是跟随器的接法,+接地只是给一个可靠的电平,这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10):
回复 网友B:
-接out就是跟随器的接法,+接地只是给一个可靠的电平,这样做就可以了。

这样不确定就变成确定了。

网友:
空着会有什么状况?

网友:
把不用的另一半运放放在阿莫陶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着会有什么状况?

不接会感应电磁波,输出端产生许多噪声,

网友:
LZ 图二中的接法应该不妥,运放的理想状态下+,—,端电压相等会使输出变为低电平相当于接地而此时输出端却和Vcc链接。

网友:
我是这么接的。同向输入接地,反向接成跟谁

网友: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
接电压跟随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接法有时不可取,会平白无故增大系统功耗。

网友:
经过lm358放大以后可以用万用表测测量电压吗?
怎么用检验lm358是否工作 啊??

网友:
赞同3L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不用的另一半运放放在阿莫陶金

同意

网友(2011-04-0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呢?小弟想学习学习下。。。

网友(2011-05-12):
正确的方法是
闲置的运放做成跟随器
单电源的话,正端接1/2VCC
正负电源的话,正端接GND

详细的解说可在本论坛搜
TI的Op Amps For Everyone有详细说明
ADI都有相关文档

网友(2011-08-05):
多余的一半可接成电压跟随器,或将该多余的一半的两输入脚连接后,再接至电源的高电平或低电平,输出脚悬空。空闲的输入脚不能悬空,否则会在电源上产生噪声等干扰信号,影响正常运放的输出信号。

网友:
我的做法:电源跟随。

网友:
有得竟然说输入输出全部接地,无语,殊不知,输入全部接地的时候,输出仍然有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一下以前学过已经遗忘的模电知识。

网友:
用老虎钳减掉另外一半。

网友:
这里面有ADI工程师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很好的资料啊

回复 网友F:

这个~ 是 Candence  也就是ORCAD

网友:
我们用358时第一个运放接成了反相比例放大器,第二个接成了1:1反相器.

网友:
接成射随器比较靠谱

网友:
输入端一起接地就可以了,输出会有一个小型号的电压不用管它。我就这样高。无论模拟、数字空闲输入口都不建议悬空的!

网友(2011-09-07):
空着不影响,但最好按三楼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的做法:
-接out
+接地

同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做跟随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都說正接地,負接地了,接成跟隨,經驗之談

网友:
保证输出为确定电平就可以了
建议输入一个接高,一个接低,输出悬空

网友:
输入接地,输出可以空着。
也可以在另一个运费电路前接成射随器。

网友(2011-12-13):
同意3楼

网友(2012-02-08):
按资料来

网友:
换LM301或者NE5534之类的单运放。

网友(2012-08-25):
输入接地,输出悬空

网友:
不要短路运放的2个输入端子,而是一个接高一个接低,输出没必要做特别处理

网友:
我的一直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