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关于EP2C5Q208的管脚配置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10-16):
芯片是EP2C5Q208,我现在的板子上PIN-108是按照通用IO设计的,没接任何上下拉电阻,直接连接VGA接口的vsync,今天我弄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在fitter那一步出现一个错误:
Info: Fitter converted 3 user pins into dedicated programming pins
        Info: Pin ~ASDO~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1
        Info: Pin ~nCSO~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2
        Info: Pin ~LVDS41p/nCEO~ is reserved at location 108
Warning: Reserve pin assignment ignored because of existing pin with name "vsync"
Error: Can't place node ~LVDS41p/nCEO~ in location 108 because location already occupied by node vsync
Error: Live I/O check failed
我看了一下EP2C5的DATASHEET,nCEO--“Output that drives low when device configuration is complete. During multi-device configuration, this pin feeds a subsequent device’s nCE pin and must be pulled high to Vccio by an external 10kΩ pull-up resistor. During single device configuration and for the last device in multi-device configuration, this pin can be used as an user I/O after configuration.”
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multi-device configuration和single device configuration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里说配置之后可以作为用户IO使用,如何配置(quartus Ⅱ8.0),也就是说如何配置管脚的general function和special function?
谢谢大家啦!

网友:
multi-device configuration  : 多设备配置
single device configuration : 单个设备的配置

楼主:
十分感谢1楼的朋友,管脚设置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多设备配置和单设备配置,能解释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多设备配置 :估计你现在在也用不到,指多个芯片连接在一起进行配置的
单设备配置 :就是现在你用的只对一块芯片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