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6.31a软件的一个漏洞,大家来看看!!!无语中

楼主(2010-10-16):
下面的代码我怎么编译都提示相同的错误,即使只留下main函数,都报相同的错误,,,,无语中,请高手指点
#include<iom48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 ".\head\ICC_AVRPORTBit.h"
/************74HC595端口定义***************/
#define hc595_data PORTC_PC2
#define hc595_clk  PORTC_PC1
#define hc595_stcp PORTC_PC0
void hc595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hc595_data=byte&1<<i;
                hc595_clk=1;
                hc595_clk=0;
        }
}
void hc595_send_int(int data1,int data2)
{
        hc595_send_byte(data1);
        hc595_send_byte(data2);
        hc595_stcp=1;
        hc595_stcp=0;
}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hc595_send_byte(0xee);
        }
}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是人家的漏洞,先找找自己的漏洞

1、项目文件选择芯片型号了吗?
2、你的工程里有几个文件?有几个main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选了m48
2、就这一个文件

奇怪的是我把上面的代码粘贴到以前的一个例子上,并没有报错,不知为什么

网友:
#define hc595_clk  PORTC_PC1

hc595_clk=1;

hc595_clk=0;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
看上去工程路径中有中文,放到纯英文路径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参考傻孩子的头文件写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48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taens&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也在中文路径中用都没事的,谢谢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装那个软件后就没有问题了,好像是杀毒软件把有的文件给吃了

谢谢给位的回答啊

网友:
BS怀疑软件的。。。。

网友:
(0111) _PD1 = 1;
_main:
    00035 B382      IN        R24,0x12
    00036 6082      ORI        R24,2
    00037 BB82      OUT        0x12,R24
(0112)
(0113) _PD1 = 0;
    00038 B382      IN        R24,0x12
    00039 7F8D      ANDI        R24,0xFD
    0003A BB82      OUT        0x12,R24

哈哈,相当高效,虽然不是位操作,但跟位操作只差一个时钟周期。

以前我电脑中毒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以前是重装完后把bin这个文件夹压缩起来备份,

一出问题就解压覆盖掉原来的bin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基本一重启电脑又出问题了,又要解压bin

后来装了新杀毒软件杀出了好多毒,之后上面的问题就没了...

网友:
【12楼】 hsztc

这还高效吗-_-

iccavr最笨的就是连位域都优化不好....avr的io明明是有位操作指令的...

你换iar,winavr(gcc)位域在IO上应该都是位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意思是icc不好了?

网友:
【14楼】 snoopyzz

ICC也是有位操作的,比如 PORTB|=(1<<1);  PORTB&=~(1<<1); 生成的就是位操作。

如果舍不得多一个周期的话就用上面的。

“你换iar,winavr(gcc)位域在IO上应该都是位操作 ”

这个是你认为的,有部分IO口是不能位操作的。

网友:
只有低32个IO是可以位操作的,我懂AVR汇编的....
另外不只是多一个周期的事,多了好几个字节-_-

位域在这个32个IO上的操作明明应该转化成位操作的....ICCAVR这点笨我有说错??

我在ICCAVR 中只好用宏定义出GPIO_OUT0(LED1); GPIO_OUT1(LED1); 或者GPIO_OUT(LED1, 0); GPIO_OUT(LED1, 1);的方式,就是用|= &=~实现的

#define LED1    A,1

#define GET_PORT(x, bit)                (PORT ## x)
#define GET_PIN( x, bit)                (PIN ## x)
#define GET_BIT( x, bit)                (bit)
#define        GET_REG( x, bit)                (x)

#define GPIO_OUT1(portx_bit)                ( GET_PORT(portx_bit) |=  BIT(GET_BIT(portx_bit)) )
#define GPIO_OUT0(portx_bit)                ( GET_PORT(portx_bit) &= ~BIT(GET_BIT(portx_bit)) )

网友:
这个宏定义不错,学习了。

网友:
加点内容

#define LED1  B,1    //PB1接LED1
#define KEY1  B,2    //PB2接按键

#define GET_PORT(x, bit) (PORT ## x)
#define GET_DDR( x, bit) (DDR ## x)
#define GET_PIN( x, bit) (PIN ## x)
#define GET_BIT( x, bit) (bit)

#define GPIO_IN(pinx_bit)      ( GET_PIN(pinx_bit) & ( 1<< GET_BIT(pinx_bit) ) )
#define GPIO_OUT1(portx_bit)   ( GET_PORT(portx_bit) |=  (1<<GET_BIT(portx_bit)) )
#define GPIO_OUT0(portx_bit)   ( GET_PORT(portx_bit) &= ~(1<<GET_BIT(portx_bit)) )
#define GPIO_DDR_OUT(ddrx_bit) ( GET_DDR(ddrx_bit) |=  (1<<GET_BIT(ddrx_bit)) )
#define GPIO_DDR_IN(ddrx_bit)  ( GET_DDR(ddrx_bit) &= ~(1<<GET_BIT(ddrx_bit)) )

GPIO_DDR_IN(KEY1);    //KEY1的端口设为输入
GPIO_OUT1(KEY1);      //KEY1的端口带上拉
GPIO_DDR_OUT(LED1);   //LED1的端口设为输出

if(GPIO_IN(KEY1)==0)  //读按键
GPIO_OUT0(LED1);      //输出电电平
GPIO_OUT1(LED1);      //输出低电平

网友:
"ICCavr6.31a软件的一个漏洞,"

you should learn what compiler optimization is and how to code correctly before making wild claims.

网友:
hsztc加的不错,

我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没贴全,因为要重新排版...怕麻烦-_-

本BBS贴代码太累...Tab全走样了...

网友:
to 【21楼】 snoopyzz
    就不应该用tab嘛……

网友:
ICC不支持16位以上的移位操作。
首先,定义:
#define  BIT(X)   (1 << (X))
然后,使用BIT(0)、BIT(15),皆正常;而使用BIT(16)、BIT(17)等,将出现编绎警告。大意是,16位以上的移位操作未定义。

网友(2010-11-15):
【23楼】 qiu452555846

只有不会用的,没有不行的...

#define  BIT(X)   (1ul <<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