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新话题讨论下~激光空中成像~可行吗?

楼主(2010-10-16):
激光好像可以调节长度,然后和那种摇摇棒一样,来回往返摆动的过程中,发出不同长度和颜色的光,最后形成一个空中的图形,大家感觉可行吗?

同时在后面可以有个摄像头做图像捕捉,来检测是否有手点上面的按键位置,从而具有人机对话的效果~
这个是我简单画的个模型:

楼主:
当然摆动的幅度可以在大些,图像理论上讲也可以无限往外延伸。摄像头所谓的在后面更精确的说是在下面,斜对着投影区

楼主:
另外我这个构思是在看了,忘哪位朋友发过一个用激光成像的帖子了,这个如果是旋转的发送的话,理论讲应该可以成3D效果。不过目前只是个简单构思,欢迎大侠们拍砖

网友:
在电影中似乎是成像在空中,但是光是,怎么把光变成射线呢?

楼主:
我记得以前听个朋友说,医院用的一种激光刀,有个旋钮可以调长度(呵呵有点类似星球大战那个剑哈)不过我也没见过,我想,是不是通过调节焦距或其他的什么。
正因为不懂所以才发帖和各位高手讨论

网友:
这样是不可行的,,,,如果用激光射到一面墙上,把墙当成屏幕还是可行~!

网友:
顶下,科幻片中都这样的

网友:
照出来的总是一堆线

不如用干涉在空中的灰尘上成像。

为什么不直接用全息图方式?全息图是真3d,只不过技术要求有点高。
如果全息摄影,用一般的光学平台,要保证没有震动,拍照时不能呼吸,不能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出来的总是一堆线
不如用干涉在空中的灰尘上成像。
为什么不直接用全息图方式?全息图是真3d,只不过技术要求有点高。
如果全息摄影,用一般的光学平台,要保证没有震动,拍照时不能呼吸,不能动。

我们用的是精密光学破平台,但是也不至于说拍摄时不能呼吸,那不还憋死。要求是远离桌子,不要有咳嗽这样的动作就行。

楼主:
哦,这是昨天晚上睡觉前想出来的,结果睡一夜忘了,昨天晚上记得都考虑的很周到的,结果今天下午4点多才突然想起点零星的。。。

网友:
呵呵,星球大战里有的,实际上不用屏幕的情况下,弄出一副图像挺难的。

楼主:
是啊,所以我才突然想到激光的,而且激光的长度,波长等都可调制,然后把他们互相干涉的情况下,显示出图像~

网友:
前几天有人发过成功案例,国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出来的总是一堆线
不如用干涉在空中的灰尘上成像。
为什么不直接用全息图方式?全息图是真3d,只不过技术要求有点高。
如果全息摄影,用一般的光学平台,要保证没有震动,拍照时不能呼吸,不能动。

全自并不是空中成像,超出"底片"之外的区域是没图像的.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还不允许实现空中成像,从物理原理上就不允许.

网友:
人能看到图像是因为反射的光线(或者光线直接)进入眼睛。
光射到空中,没有光反、直射入眼睛,怎么会成像?(空中的灰尘漫反射进入人眼很难有好的效果,可能根本看不出什么图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说让全息空中成像,只是说以这方式实现那个效果。
让全息成像的光场放到半反射介质中可能行吧?虽然这不叫空中成像。

网友:
伊拉克战争美国就搞过这个,用于心理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以前听个朋友说,医院用的一种激光刀,有个旋钮可以调长度(呵呵有点类似星球大战那个剑哈)不过我也没见过,我想,是不是通过调节焦距或其他的什么。
正因为不懂所以才发帖和各位高手讨论

人家那是调焦,不是长度.你看多科幻片了.

楼主:
额,是看科幻片看的,不过没有幻想就不会有科技的进步了,所以才斗胆把自己想法发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可以调长度吗???

网友:
沈阳以前有令人讨厌的绿色光柱晚上转来转去的,近些年可能是坏了,恢复成一个安静的夜空。

网友:
问题是要在空气中投影 要不怎么能成像

网友:
支持3D立体投影成象,没有行动哪来的科技进步,

网友:
三维激光干涉成像,早就有了,关键器件是微型固体激光器与高分辨液晶阀
国外连实时拍摄+数字处理+传输+干涉成像系统都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能看到图像是因为反射的光线(或者光线直接)进入眼睛。
光射到空中,没有光反、直射入眼睛,怎么会成像?(空中的灰尘漫反射进入人眼很难有好的效果,可能根本看不出什么图像吧?)

不需要灰尘,不需要反射,洁净的空气中也可以3D成像的

眼睛能感受到光线是激光器发出的,明暗的效果由相干光干涉产生

就好比很多液晶屏幕本身不发光,但笔划上的液晶区域吸收了环境光,形成了暗区域,人眼就看到液晶上的字了。

楼主:
楼上?已经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光可以调长度吗???

光不是调的长度,应该是因为激光的散射很小,所以调焦距,就可以控制他的长度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我想激光肯定可以发热的,如果图像是靠激光瞬间加热空气,加上自身颜色生成的色彩可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苏州的金鸡湖激光水幕电影早就有了几年了。
但似乎是新加坡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