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10月14日程序,刷了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0-16):
电源待机正常,闪动数字,但按开机键后,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至今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板上的跳线,拿下来没有?(写程序用的)
另外,有10月14日的版本?我看看:-》

网友:
春风大哥,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升级了10月14日版本后,开机数码管闪烁,按"输出"键之后无显示,也无输出电压,9月24日版本我没用,但以前用8月22日版本完全正常。

网友: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开机转动编码开关,也会死机或黑屏,死机的情况是前面4位数码管只显示一个数码,后面四位只显示一个0,死机或黑屏之后任何操作都无效。

网友:
我抽时间解决下,应该是软件BUG

网友:
春风10月14日版本,主要修改的是不是这一段:
        //拆分各个位送显示电流
                aa = (4.000 - 0.100) / (float)(ADIcal4 - ADIcal01);//计算AD值的每个LSB对应的实际电流值
                j = (u16)(0.100 / aa);//计算0.100A时理论AD值
                //计算AD的0电压时的底数
                if(ADIcal01 > j)//假如AD读数比理论值偏大
                {
                    j = ADIcal01 - j;//计算底数
                        if(I > j)
                            aa = ((float)(I - j) * aa);
                        else  aa = 0;                          //如果读数很小,比计算的底数还小,就修正为0,防止出现5.535读数
                }
                else
                {
                        j =  j - ADIcal01;//计算负底数
                        if(I > 10)
                            aa = ((float)(I + j) * aa);
                        else
                            aa = 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板上的跳线,拿下来没有?(写程序用的)
另外,有10月14日的版本?我看看:-》

5555,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STM纯白菜,ulink2+keil4,启动就陷入某个死循环
熬了2个通宵,从最基本的datasheet查起,一篇一篇看,终于查到这个boot跳线
正当要上来欢呼却看到你这个帖子,气死人不偿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板上的跳线,拿下来没有?(写程序用的)
另外,有10月14日的版本?我看看:-》
5555,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stm纯白菜,ulink2+keil4,启动就陷入某个死循环
熬了2个通宵,从最基本的datasheet查起,一篇一篇看,终于查到这个boot跳线
正当要上来欢呼却看到你这个帖子,气死人不偿命啊

啊,哈哈哈,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其实这样挺好的,绝对能够加深印象!

网友:
我也是从看到春风的STM32数控电源才开始学习STM32的,换句话说,春风电源成了我的STM32学习板,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待机正常,闪动数字,但按开机键后,不显示了。

同遇到楼主的情况,
编程跳线已断开.刷固件后,电源待机正常,闪动数字,按输出键后,数码管无显示,仅1V级差指示灯亮着,所有键及编码器失效.刷回9月24日版固件.

网友:
回去试了试果然是这种故障现象,另外在烧写过程中校验最后阶段报错,校验失败,我估计是固件中的地址越界了,最终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
我晚上再看看,应该是软件的BUG

网友:
也是遇到,第一刷完,只能在1、30V之间调节。电压无输出。

第二次刷完,跟楼上说的一样现象。

网友:
2.2板子焊接完毕已经1一个星期了,出差一周今天才通电测试。既然刷3个版本都是一样没电压输出。按输出按键风扇能启动,显示也从跳闪变为电压电流显示,检测STM32 91脚一直处于3.3V高电平状态。不知何因???

网友:
楼上的,STM32的各个引脚有没有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连焊?

放大镜伺候

网友:
我刷了10.14版.
正常.

就是电流到最小了,再往小调会升高到4A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刷了10.14版.
正常.
就是电流到最小了,再往小调会升高到4a

是软件BUG,抽时间修改下。

网友:
同样 10 14 校准模式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2010-11-29):
刷10.14校准后,死机,无显示,刷回9.24后正常

网友:
一样的情况,只能用9.24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样的情况,只能用9.24版

你们的9.24版电流有显示吗?

网友:
9.24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