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采集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手上有一个 Kensington 120W电源和MEGA16L,想改造成数控电源。
遇到的问题,就是Kensington 120W的电流检测电阻是接在正极上面,如下图可以采集电流吗?

在V2<V3或V2<V1的情况下,会不会烧掉运放?
V3最高是24V。
或者有更好的方式从正极采集电流的恒流电路提供。
还有就是在看别人程序的时候看到定义变量Dim V3 As String * 5  后面的  * 5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电路的逻辑地一般在正极

网友:
从正极采集的话,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来检测电流采样电阻上的信号,没有做过,印象中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在正极采集电流信号, 是一个调试成功的电路

网友(2012-11-16):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数控电源采集电流用什么运放,怎么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