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在四轴上的作用

楼主(2010-10-17):
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测量气压,进而计算高度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些方案中又需要GPS的作用是什么呢?看到有些说明,好像也说GPS用于提供高度参数的。

网友:
在定高悬停的时候,用的是气压计。在导航中对姿态中的高度进行估计时两个都用,由于GPS输出的刷新率没有气压计高,要想获得瞬时精确的数据需要将两者数据融合,如可以进行KALMAN计算得到高度数据,具体也得看应用了

楼主:
多谢了,大致明白了。

不用气压计,不能实现定高悬停么。用了3轴的陀螺仪和3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如果高度有变化,应该能够检测出来才对呀

楼主:
好像是明白了。3轴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应该也是检测不到,所以需要这个气压计。

网友:
3轴的陀螺仪和3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只是用来做姿态检测的,瞬间的姿态变化通过对陀螺仪进行积分比较准确,且积分误差较大,稳定后(如静止)则加速度传感器要准确些,同上也是需要将两者数据融合,如可以进行KALMAN计算得到姿态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最近在看德国人的代码,慢慢学习了

网友:
气压计测绝对海拔高度的,线加速度积分测相对高度,积分误差会让高度很快无效的

网友:
GPS 高度误差很大几m内波动是很正常的 对4轴这样的东西来讲比较难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