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DIY: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09) 先兑现一个开源承诺:强悍的防碎屑飞

楼主(2010-10-17):
我们的雕刻机,承诺了许多的开源项目(总共有20个左右), 我会一一将它兑现。

这里先兑现一个: 防碎屑飞溅设计。

之前我已经发布了两个小制作:

制作一:用有机玻璃制作一个工作台面围栏,防止雕刻产生的碎屑掉得满地都是。

制作二:用有机玻璃制作一个刀具的档板,防止碎屑飞溅。

现在,公布一个达到我的要求的强悍作品: 带毛刷防碎屑飞溅设计:

制作材料与方法:

设计图纸开源:

打开此压缩包,看有一个文件: ourdev防尘设计.DWG , 它就是设计原图。

用 ArtCam 打开它,注意,是打开,不是导入(要选择文件格式),操作方法如下图:

网友:
的确很不错……
这些天越来越多的猛料,让人的心情越来越激动……JJ就要发货了!!!

网友:
又升级了,节奏越来越快了

网友:
印象中ArtCam打开文件的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不知阿莫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印象中artcam打开文件的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不知阿莫怎么做到的?

刚用v8.1正常打开,我想ArtCam在v8.1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在XP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印象中artcam打开文件的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不知阿莫怎么做到的?
刚用v8.1正常打开,我想artcam在v8.1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
应该是。我用8.1从来没有发生不能打开中文的问题。

网友:
artcam 2008打开文件不能带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tcam 2008打开文件不能带中文。
你是中文版的2008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rtcam 2008打开文件不能带中文。
你是中文版的2008 ?

我用的是2008中文版,不能打开中文路径下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rtcam 2008打开文件不能带中文。
你是中文版的2008 ?
我用的是2008中文版,不能打开中文路径下的文件。
奇怪,我用的是8.1版本,工作在WIN7下,能打开中文目录与文件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感觉很奇怪2008应该比8.1版本的要新一些,照常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阿莫有时间测试一下吧。我是在XP下用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太漂亮了
只要你拥有我们的雕刻机,这种小制作只是举手之劳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也感觉很奇怪2008应该比8.1版本的要新一些,照常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阿莫有时间测试一下吧。我是在xp下用的不行。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2008 的确是不能打开中文路径。

哈哈,反而8.1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考,莫大莫非潜入我的梦里,第二个防尘设计和我想得几乎一样,用毛刷作防溅。

不过我设想的还有个风筒部分,在这提出来一起讨论阿。因为是设想没画图,
就是莫大的?型板也是个腔体,然后在刀具上装上叶轮,这样就是个简单的泵结构,刀具转起来,泵就工作,风从毛刷的方向向轴吹,然后从腔体的开缝处甩出来(在那里放个集尘袋)。毛刷是为了固定比重大的颗粒,所以毛刷会比较短,不会很密,但会较厚,比重小的会飞扬的会被吸入集尘袋。

这个设计如何?打算JJ入手,先把那个叶轮做出来。

编辑,随手画个叶轮,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简单的离心式真空(抽气)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叶轮装刀具上?!振动不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
其实很多软件是不支持中文路径的,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17楼】 damoplus

可以装在夹头后面(这样里主轴轴承会近些,震动小很多),装在刀杆上似乎不太好。想法还不成熟,因为不确定有多大的吸力。
不过我设想的毛刷会短很多,专为雕PCB,就是让泵与工作面的气隙够小,形成足够的吸力。

不成熟阿,哈哈。

网友:
这个设计前无古人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设计前无古人
估计很快有人抄了,然后说自己原创的。

我们这台雕刻机的激光辅助对刀,LED灯照明,均是我们原创的,结果有人抄了发表到其它网站号称是原创的 :)   幸好我们指出后对方承认了。

网友:
呵呵,这个很强大,先学习下,JJ来了首先做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H:

阿莫,你们这个设计可以去申请专利! 至少申请个实用新型专利!相关问题,请QQ529844239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阿莫,你们这个设计可以去申请专利! 至少申请个实用新型专利!相关问题,请qq529844239

BC。请问专利有什么用?
注意。这是北京中国。
也许在香港中国还有点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阿莫,你们这个设计可以去申请专利! 至少申请个实用新型专利!相关问题,请qq529844239
BC。请问专利有什么用?
注意。这是北京中国。
也许在香港中国还有点作用。

的确,专利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阿莫,你们这个设计可以去申请专利! 至少申请个实用新型专利!相关问题,请qq529844239
BC。请问专利有什么用?
注意。这是北京中国。
也许在香港中国还有点作用。
的确,专利没有任何用处。

我不这么认为
专利在目前可能是个nothing,甚至是个joke
但它是搞技术的人的资本,将来阿莫找vc,手里有xx个专利也是很漂亮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第一眼看到带刷子的那个,感觉就是:简单有效!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带毛刷防碎屑飞溅设计"

  这个有机玻璃的材料,是否用礼品清单中的 条码号 2009 就可以了?

你送的这些,有点舍不得用,你那还有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带毛刷防碎屑飞溅设计"
  这个有机玻璃的材料,是否用礼品清单中的 条码号 2009 就可以了?
你送的这些,有点舍不得用,你那还有买吗?
是的,礼品清单中的 条码号 2009的材料,足够制作一个四方框,及这一个刷子。

我们送的有机玻璃不值钱的,市场上随便能买得到,你就放心用吧。

网友:
哪位高人能指导一下这个如何做刀路?Armok这段日子都很忙,也就不想打扰他了,

网友:
阿莫用的AutoCAD是哪个版本?我用的AutoCAD2007简体中文版做的图为何ArtCAM Pro 81 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L:
阿莫用的autocad是哪个版本?我用的autocad2007简体中文版做的图为何artcam pro 81 打不开?
你要将 autocad 导出成特定版本的DWG格式? 试一下旧点的版本吧,不要比你的 ArtCam 还要新。

网友:
AutoCAD本身就是DWG格式,不用特意导出。
ArtCAM可以接受AutoCAD2000格式DWG文件,所以,用CAD绘图后,应该另存为AutoCAD 2000格式才行。

网友:
Armok:ArtCam 打开以后,如何才能成G代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armok:artcam 打开以后,如何才能成g代码呢?
我不是已经编写的非常详细的操作范例? 参考:铣平垫板。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很实用,可惜我没有阿莫的雕刻机,我的雕刻机是自己diy的,用的垃圾梯形丝杠,57步进带起来一卡一卡的,晕死了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主要是不知如何选择参数?

1.不再应选"区域清除" ,应该选“沿矢量加工”吧?
2.刀具?

深度比板材厚度多多少合适 ?
行距        1.00 毫米       ?
下切步距        1.000 毫米      ?
主轴转速        10000 转/分     ?
进给速率        200.000 毫米/分 ?
下切速率        200.000 毫米/分 ?

菜鸟提问,见笑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37楼】 armok 阿莫
主要是不知如何选择参数?
1.不再应选"区域清除" ,应该选“沿矢量加工”吧?
2.刀具?
深度比板材厚度多多少合适 ?
行距        1.00 毫米       ?
下切步距        1.000 毫米      ?
主轴转速        10000 转/分     ?
进给速率        200.000 毫米/分 ?
下切速率        200.000 毫米/分 ?
菜鸟提问,见笑了!多谢!

1。方法很多。 "区域清除" 的最终刀路,其实也是一行一行走出来的。

2. 我们推荐使用赠送的6mm双刃刀。 行距5mm速度会比较快。深度0.5mm。下切步距1mm也可以。

另:那个范例里我不是已经给出了所有的参数?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这个设计是两层有机玻璃叠起来的,用一片不行吗?(在上面那层有机玻璃钻一圈小孔),直接植入毛刷,再胶固。

网友:
【40楼】 armok 阿莫
因为加工的东西变了,所以选参数时还是有点不放心。

网友:
这个东东的固定支架是不是也要自己diy?

网友:
孔大于铣刀直径时,是直接去铣?还是先钻一个孔,让铣刀落下再加工?

楼主:
发现一个小缺陷:

以下红色箭头的陷入部分,是我们的范例的刀路设计问题。虽然矢量图没有问题,但在生成刀路时没有考虑刀具的直径及切入方式。
  网友有兴趣可以生成没有缺陷的刀路。

大家可以看到,下图的边料的余下部分是很整齐的。

但我们的有用部分却有上面的红箭头的缺陷。 这是生成刀路时不小心造成的:

网友:
Armok 我如何才能更改mach3显示公制单位,试过菜单“设置”---“公英制选择”不管用;
铣那条弯缝时是否需要考虑6mm铣刀刀具宽度,我使用的是轮廓加工,它是按刀具中心点计算,还是外边沿计算;

网友:
终于雕出来这个东西了,走了点弯路:
1.Armok的Dwg文档,我做不出刀路,只能将它拆成两个Dwg文件,一个外形的,一个钻小孔的;
2.做刀路时,先切割外形了,还未到钻孔环节,就被割飞出来了;只得重新加工;
3.没舍得用Armok的钻头,用了解放路一元一支的1mm钻头,孔开得不好;
4.孔未钻透,如果能放入毛刷,就将就了;
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K:

3.没舍得用armok的钻头,用了解放路一元一支的1mm钻头,孔开得不好;

将军东一楼有个阿姨专卖各种刀具。我见到有很多PCB钻头。是在那买吗?

网友:
都钻化了!!钻头不好,转速太高。可以拿个三棱刀自己修修孔。

网友:
【48楼】 kalo

将军东一楼有个阿姨专卖各种刀具。我见到有很多PCB钻头。是在那买吗?

我记得在一个地下卖电动工具之类的商城,有很多家卖,我也分不出好坏,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49楼】 Argee
积分:821
派别:
来自:客居上海
都钻化了!!钻头不好,转速太高。可以拿个三棱刀自己修修孔

如果还是这种钻头,将转速调低一点,效果是否会好些?
钻完时,我发现有机玻璃都熔在钻头痛上了,钻头太细,这些碎屑都没法弄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来自:客居上海
都钻化了!!钻头不好,转速太高。可以拿个三棱刀自己修修孔
如果还是这种钻头,将转速调低一点,效果是否会好些?
钻完时,我发现有机玻璃都熔在钻头痛上了,钻头太细,这些碎屑都没法弄下来。
有机玻璃、PVC等是雕刻机的恶梦 :)

不过从我们公布的作品与录像,我们的机器能控制得比较好。关键是有适当除屑措施,适当的主轴速度,适当的F值。

网友:
我快门已打在1/1000,光圈打在F3.5,微距拍摄(还有一档超微距),为什么照片也不够清晰呢?
再上一张图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附图的这个圆棒不属于雕刻机吧?那个圆棒看不出是如何固定在雕刻机上,在JJ上我找到了一个已攻了牙的预留小孔

网友:
内圈刀路无法生成,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0-12-03):
看了3天AMCNC-01的帖子了!真是眼馋啊!

网友:
这个有才啊

网友:
帖子又浮上来了,嘿嘿,“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重新看了下,发现popo是到目前仿这个项目的最佳结果了!赞一个。

顺便说下 钻那些小孔,我是理论派,不对大家齐拍阿:

1,主轴转速越低越好,几十到几百都够。
   前两天手工加工了个硬盘盒面板,ABS的,发现打孔还是手工好,手_枪钻(>1000),电磨( > 3000),都粘刀,郁闷,估计,螺丝批可定行。后来买了螺丝批六角头的钻,手工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了,实在调速也不行,别忘了加水冷却也不错。

2,那个?号形刷板,还是先钻孔在切割吧;先切割的,还是手工钻孔吧,不好装夹

3,popo的毛刷,装得相当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1-07-14):
开眼了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2011-09-15):
有点深奥!   慢慢学习!

网友(2011-11-02):
谢谢...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
好用,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有吸碎屑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2011-12-08):
恩,加上自动收集废削就完美了

网友:
巧妙,科学的发明总是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
请问上面几张图那几块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塑料? 想买点试试

网友(2012-01-09):
直接弄个吸尘器接上去,不过吸尘器的管子倒是要够轻够软的。

网友:
实用的小东西啊

网友(2012-02-17):
专利的用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模仿!!

网友(2012-03-30):
啊,终于可以回复了啊莫论坛是好

网友(2012-06-20):
既美观有使用,老大真厉害!

网友(2012-09-01):
有学习啦,强大简单实用

网友(2012-10-27):
我在想,如果每做一个要穿透孔的部件,就要伤工作平台一次是吗?那不是要经常换工作平台?电木板很贵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