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风题外话:VIPER22应用电路的“泄放电阻”问题

楼主(2010-10-17):
借春风宝地请教春风及各位高手。

我用VIPER22搭了一个6V 2A的开关电源,用的就是VIPER22手册上的参考电路,发现图中红圈的R1发热极其厉害(10K 1W),输出6V.1.2A的时候,R1温度稳定在160度这样子(工作效率70%多)。我搜索了一下VIPER22的相关资料,发现有的应用根本不加这个电阻(不加电阻的,将电阻和电容换成了一个ZENER),有的电路用15K,有的用18K。。。

不知道这个电阻的选用有什么标准?用RC和ZENER会带来什么问题?

VIPER22应用电路 (原文件名:1111.jpg)

楼主:
这是另一份资料《VIPower:采用VIPer22A的10W 空调开关电源》中的电路

网友:
同问,呼唤蚂蚁。。。

网友:
RCD  吸收模块
跟1楼的,作用相同

网友:
TVS.瞬变二极管

网友:
我也做了个的,也是发热,变压器少绕几圈就稍微好点,最后感觉是磁芯不好,导致的发热

网友:
电阻选10K,太小了.一般是75K 左右.
这个电阻上的电压,是和绕组有关的.

网友:
发热是电阻太小  电容不合理 这个要根据你的变压器参数调整 不是固定的

网友:
变压器漏感大了!!工艺不好。!

网友:
不过10K确实比较小了,我用100K,呵呵,不过这东西得看情况吧,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我也帮顶吧,开关电源还真的不懂

网友:
扔掉巨大的变压器用开关电源,不懂的飞过

网友(2011-01-09):
这要看你反射电压做到多少了,一般 VOR做到90V左右,吸收电阻在50K-200K之间,吸收电容要根据振荡来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