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5的TFT液晶的刷新率真高呀!

楼主(2010-10-17):
ILI9325的TFT液晶 ,用NIOS 100M驱动 刷新率很低,一秒钟大约只能刷1~2幅图片。大家也是这样的吗?
有什么方法让他变为几十HZ吗》?

网友:
我也在学习使用这个液晶

网友:
祝你早日出成果

网友(2010-12-16):
最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
1、如果单单计算刷屏,以320*240的屏来计算,总共76800个像素点,按100M晶振,理论刷屏时间是768us/每屏,完全符合视屏要求
2、之所以你刷的如此少,应该是软件在其他处理图像上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比如用来读数据上!
3、我觉得合理的解决方法是采用FPGA+内存缓冲方式定时刷屏,软件直接处理内存数据,关键是处理内存和刷屏fifo的操作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768us/每屏。这个理论值我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杯具。

网友:
理论是有差距木,还要考虑指令响应时间,相应的延时以及液晶的反应速度!
参照ili9237的数据手册,该器件的写周期至少为80ns,好算点就算100ns,按照16位数据模式,每个点需要一组数据,那么320240的屏,刷屏时间其实是7.68ms,如果是18位数据模式,3组数据2个点,那么具体时间大概11.52ms,如此计算刷屏也能满足100帧/秒的帧率!

网友:
我用stm32,先window,再画点,都可以达到好几帧,肯定是你的代码没优化.

网友:
计算过ILL,如果按随机点算,每个点送两个坐标一个颜色,100MHz时钟最快33MHz一个点(不过STM32达不到).如果整屏画,送四个地址再送76800个颜色.就是极限速度

网友:
不能光考虑数据的时间,还有读写一个数据的时序的时间也都得算进去,那样就翻很多倍了

网友(2011-02-25):
我有个弱弱的想法是这样的,请DX帮忙指正:
  首先,刷屏不是MCU控制的,刷屏是ILI9325内部的OSC控制的,至于具体多少频率不清楚,先假设100MHZ(10ns),MCU能做的是给ILI9325的GRAM输送数据,如果MCU的速度很慢,假设MCU把320*240*16个数据写入GRAM的时间为20ns(50MHZ),那么问题产生了,刷屏的时候GRAM只改变了一半,所以看上去很慢。
  然后,考虑MCU向GRAM写数据。8-bit模式的时候传输320*240*16/8=153600byte,如果要看着感觉不出来的话至少要达到每秒24张图片的传输速率,这样的话,总共就是每秒传输153600*24=3686400byte.加上一些额外开销,8M晶振应该可以跑刷图(AVR),但是事实情况是我这样做的时候刷图明显看的出来是从上往下刷的(本人觉得是MCU向GRAM写数据太慢)。
  最后,我对ILI9325还不是很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望玩过的朋友帮忙给给意见,谢谢!

网友:
补充,在论坛里看了个帖子,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33467&bbs_page_no=2&search_mode=1&search_text=TFT&bbs_id=9999

问题:为什么他的32L能跑,而且是跑视频。就算用了24M晶振我觉得也不够啊?

网友:
跑视频肯定没问题,这个本来就是为山寨手机制造的屏,

网友:
和ILI9325无关,是MCU太弱(换句话,设计太。。。)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3MTEyMjI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3MTIyNDk2.html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845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网友:
LS,我给的那个链接就是你的产品啊,没想到能碰到你,我有问题问你,不过你刚才的回答我不太理解,我的MCU也是MEGA32啊,只不过是8M晶振。??

网友:
CMOS图象传感器出的RGB565的数据直接给TFT了,没有经过MCU,所以就能视频,我的“独门”“密技”,就算是1MHZ的AVR也能做到

网友:
呵呵,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为什么原理图中你的摄像头数据出口和PA口,TFT的DB15-7连在一起呢,你说是用来读GRAM,但是读出来的应该不是同一帧画面吧。还是只是用来初始化TFT。如果这样的话,貌似就不需要24M了吧。。。。

网友:
读 GRAM和初始化TFT  都可以

网友:
读GRAM我觉得不行吧,MCU速度赶不上GRAM数据变化速率啊,不知道LS有没有实现存BMP图片功能,如果有,忘透露,嘿嘿

网友:
你读GRAM的时候 关闭CMOS图象传感器与TFT的连接呀(就是74HC245),这个时候你慢慢读GRAM就是了

网友:
SO GA,高人,刚才搜了下你的帖子,都是我感兴趣的啊,能加个QQ吗,我的号是339249045,大谢

网友:
秀下我的STM32的版本(和AVR的那个的电路架构一样),AVR太贵了,用他的价格买STM32,性能强的没法比

网友:
我要沿着你的路走,STM32也是我下个要玩的芯片,下次有问题还找你哦,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LZ难道是用NIOS通过PIO生成软件时序来向ILI9325写数据的么?

我也做个这个东西,不过思路是:
NIOS生成指令和数据流 -> 写入FIFO -> 通过自定义的IP从FIFO取数据刷进ILI9325

这样的话刷数据的时序就完全省下来了,NIOS解放出来想干嘛干嘛。

FPGA么,傻呆笨但高负载的事情交给IP,复杂灵活的事情交给软件,软硬结合速度才上的去。

网友:
NIOSII 太弱。。开数据缓冲是关键

网友:
R61505可以刷到这个速度

网友:
如何实现将采集数据在ILI9325TFT液晶屏是那个显示?高手指点!!!我是初学者

网友(2011-03-29):
我用Nios PIO,16位模式,刷新26hz,也还是感觉慢,看到网络有人在SDRAM 里开辟了显存,然后用ip刷屏,觉得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很快的,但是我不会,有那位牛人指引一下啊。

网友(2011-05-02):
回复 网友B:
如何实现将采集数据在ili9325tft液晶屏是那个显示?高手指点!!!我是初学者

同问??请指点一二

网友(2011-08-09):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好威武啊,独门秘籍

网友(2011-11-17):
能不能提供一些源程序

网友:
一楼的能传一些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