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头 咕唧霖 等坛内磁悬浮高手。请进

楼主(2010-10-17):
小弟 把磁悬浮地球仪 底座打开后 处于好奇原因把四个线圈 拆下 并拆开一个 观察铁心,后来自己绕好线圈,恢复原样。
但是 发现 左右总是抖动,无论怎么调节那个电位器 始终是抖动, 而将 那组抖动的线圈任意一个的 底部固定螺丝拆掉后 线圈自己吸附在 大环磁铁内部后可以稳定悬浮 切无抖动。 我想请教 抖动的原因。 不是上下颤动 是左右抖动。谢谢。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电路做的悬浮工作点会有很小的漂移,移动线圈位置后也是同样,而且悬浮的重量不同放大倍数和位置偏移校正也不同,针对你的情况我感觉应该调整一下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就会这样,我在制作过程中也是如此,所以我在设计PCB的时候把放大倍数和位置校正都改为了多圈电位器,根据悬浮物的重量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1-01-20):
我也碰到楼主相同的问题了,还望大家指导指导,电话13064607808,4000579168,谢谢

网友:
论坛上好久没见  elder60 60岁老头 了 不知道老先生近来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