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有效的刹车电路

楼主(2010-10-17):
最近在做一个玩意,就是给交流电机加一个电子制动模块,这个交流电机是电容启动的异步交流电机,普通家用电风扇上拆下来的,功率50w那样子,电流有效值为0.6A。但是调试时非常不稳定,刹车制动时,继电器吸合,但是继电器释放时二极管D3有时候会击穿,不知道何原因。反向电压应该已经被D5钳位到0.7v了啊,用的二极管是RL207,电流是2安的,8.3ms的峰值电流能耐住70安啊,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电路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制动效果倒是不错,能在一秒内制动,成本也低,就是还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果不能改善的话,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让这个电机制动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坏的很奇怪,有3次是保险管炸和D3击穿,其他元件没事;有1次是保险管炸和D1、D3击穿;不知道是不是电机释放时,D5在续流导通时,刚好ACL为正半周,电流经过--保险管--》D2--》R1--》D5--》D3 ,而把D3击穿了,好像电流不能从D5反向流动,但是当D5正向导通时,另外一个回路(120v电网)能不能让D5上的电流反向流动呢?如果这个回路存在,那么为啥D2没有坏?可能是试验次数不够还没有轮到D2坏?

网友(2010-12-03):
试试在REJAY P5,6间 P3,4间并接一个RC电路去电弧产生的瞬态冲击电流,同时在D5两端再并接一个压敏电阻271。可以尝试看看。
R=100欧 1W  ,C=100NF 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