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特性扫盲贴

楼主(2010-10-17):
天线的特性:

  共振: 任何天线都谐振在一定的频率上,我们要接收哪个频率的信号,就希望天线谐振在那个频率上。天线谐振是对天线最基本的要求,要不然,就没那么多讲究了,随便扔根线出去不也是天线嘛。天线的谐振问题涉及到的主要数据是波长及其四分之一。计算波长的公式很简单,300/f。其中f的单位是MHz,而得到的结果的单位是米。1/4波长是称作基本振子,如偶极天线是一对基本振子,垂直天线是一根基本振子。不过天线中的振子的长度并不正好是1/4波长,因为电波在导线中行进的速度与在真空中的不同,一般都要短一些,所以有一个缩短因子。这个因子取决于材料。

  带宽: 这也是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天线是有一定带宽的,这意味着虽然谐振频率是一个频率点,但是在这个频率点附近一定范围内,这付天线的性能都是差不多好的。这个范围就是带宽。 我们当然希望一付天线的带宽能覆盖一定的范围,最好是我们所收听的整个FM广播波段。要不然换个台还要换天线或者调天线也太麻烦了。天线的带宽和天线的型式、结构、材料都有关系。一般来说,振子所用管、线越粗,带宽越宽;天线增益越高,带宽越窄。

  阻抗: 天线可以看做是一个谐振回路。一个谐振回路当然有其阻抗。我们对阻抗的要求就是匹配:和天线相连的电路必须有与天线一样的阻抗。和天线相连的是馈线,馈线的阻抗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希望天线的阻抗和馈线一样。一般生产的馈线,主要是300欧姆、75欧姆和50欧姆三种阻抗,国外过去还有450欧姆和600欧姆阻抗的馈线。 基本偶极天线的阻抗是75欧姆左右,V型偶极天线是50欧姆左右,基本垂直天线阻抗 50欧姆。其他天线一般阻抗都不是50或75欧姆,那么在把它们与馈线连接之前,需要有一定的手段来做阻抗变换。

  平衡: 对称的天线是平衡的,如偶极天线、八木天线,而同轴电缆是不平衡的,把这两者连接起来,就需要解决平衡不平衡转换的问题。

  增益: 天线是无源器件,但是天线是可以有增益的。这个增益当然是相对增益,是相对于基本偶极天线而言的。FM DX所用的天线,当然希望增益越高越好。不过别忘了,增益高往往伴随着带宽窄。

  方向性: 不是所有的天线都有方向性的。便携式收音机上的拉杆天线就没有方向性。偶极天线有弱的方向性,八木等定向天线可以得到较好的方向性。好的方向性意外着能够集中收集所需方向的电波,还有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能部分地减弱本地电台信号的影响。但是定向天线并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好。当没有目标而等待的时候,定向天线就有可能使你错过天线背面的信号。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是用一个垂直天线和一付定向天线配合使用,用垂直天线等待,听到信号后,再用定向天线转过去对准了听。

  仰角: 天线的仰角是指电波的仰角,而并不是天线振子本身机械上的仰角。仰角反映了天线接收哪个高度角来的电波最强。对于F层传播,我们希望仰角低,可以传播地远,对于 Es层,电波主要是从高处来,我们希望仰角高。仰角的高低取决于天线型式和架设高度。一般来说,垂直天线具有低仰角,其他天线的仰角随架设高度变化。

  架设高度: 天线有一个架设高度。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两个高度,一个高度我们考虑它的水平面高度,这个高度对于本地信号有些用,对于DX其实用处不大。第二个常常被忽略的高度是地面高度,是指天线到电气地面的高度。比如架设在钢筋水泥房顶的天线,虽然房子高有20米,但是天线距房顶只有1米,那么这付天线的高度只是1米。 天线的高度对不同的天线有不同的影响,一般会影响天线的阻抗和仰角。通常我们认为天线的地面高度应在0.4个波长以上,才比较不受地面的影响。

  驻波比: 最后介绍这个最不被中国的爱好者熟悉的特征。 驻波比反映了天馈系统的匹配情况。它是以天线作为发射天线时发射出去和反射回来的能量的比来衡量天线性能的。驻波比是由天馈系统的阻抗决定的。天线的阻抗与馈线的阻抗与接收机的阻抗一致,驻波比就小。驻波比高的天馈系统,信号在馈线中的损失很大。

天调的作用:

1、匹配阻抗,使天线系统(天调+天线)对于发射机来说是阻抗匹配, 这样才能让天线系统中的天线电缆部分辐射效率最高

2、谐振天线,按照电磁理论来讲天线阻抗Z=R+jX, 当X=0时视为天线谐振。不自然谐振的天线使用天调后,天调通过加感或加容,使得Z=R+jX中X=0。

3、加天调后的天线相对于自然谐振天线的电效率问题,将天线调谐到相对于发射机来说是阻抗匹配, 靠的是天调内部的LC网络,有很大一部分功率在天调的L、C内“吞吐”,不辐射电磁波。由于L、C不是理想元件,会消耗一部分能量,因此天线越不自然谐振(特别是等效辐射电阻偏离50欧越远),加天调后的电效率就越低。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articlescn/antenna/4181.html

楼主:
1.1 天线的作用
    无线电发射机输出的射频信号功率,通过馈线(电缆)输送到天线,由天线以电磁波形式辐射出去。电磁波到达接收地点后,由天线接下来(仅仅接收很小很小一部分功率),并通过馈线送到无线电接收机。可见,天线是发射和接收电磁波的一个重要的无线电设备,没有天线也就没有无线电通信。天线品种繁多,以供不同频率、不同用途、不同场合、不同要求等不同情况下使用。对于众多品种的天线,进行适当的分类是必要的:按用途分类,可分为通信天线、电视天线、雷达天线等;按工作频段分类,可分为短波天线、超短波天线、微波天线等;按方向性分类,可分为全向天线、定向天线等;按外形分类,可分为线状天线、面状天线等;等等分类。

*电磁波的辐射
    导线上有交变电流流动时,就可以发生电磁波的辐射,辐射的能力与导线的长度和形状有关。如图1.1 a 所示,若两导线的距离很近,电场被束缚在两导线之间,因而辐射很微弱;将两导线张开,如图1.1 b 所示,电场就散播在周围空间,因而辐射增强。必须指出,当导线的长度L 远小于波长λ 时,辐射很微弱;导线的长度L 增大到可与波长相比拟时,导线上的电流将大大增加,因而就能形成较强的辐射。

1.2 对称振子
    对称振子是一种经典的、迄今为止使用最广泛的天线,单个半波对称振子可简单地单独立地使用或用作为抛物面天线的馈源,也可采用多个半波对称振子组成天线阵。两臂长度相等的振子叫做对称振子。每臂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全长为二分之一波长的振子,称半波对称振子, 见图1.2a 。另外,还有一种异型半波对称振子,可看成是将全波对称振子折合成一个窄长的矩形框,并把全波对称振子的两个端点相叠,这个窄长的矩形框称为折合振子,注意,折合振子的长度也是为二分之一波长,故称为半波折合振子, 见图1.2 b。

1.4 天线的极化
       天线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电磁波由电场和磁场构成。人们规定:电场的方向就是天线极化方向。一般使用的天线为单极化的。下图示出了两种基本的单极化的情况:垂直极化---是最常用的;水平极化---也是要被用到的。

1.4.1 双极化天线
     下图示出了另两种单极化的情况:+45°极化与-45°极化,它们仅仅在特殊场合下使用。这样,共有四种单极化了,见下图。把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两种极化的天线组合在一起,或者,把+45°极化和-45°极化两种极化的天线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新的天线---双极化天线。

       下图示出了两个单极化天线安装在一起组成一付双极化天线,注意,双极化天线有两个接头。双极化天线辐射(或接收)两个极化在空间相互正交(垂直)的波。

1.4.2 极化损失
        垂直极化波要用具有垂直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水平极化波要用具有水平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右旋圆极化波要用具有右旋圆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而左旋圆极化波要用具有左旋圆极化特性的天线来接收。
        当来波的极化方向与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不一致时,接收到的信号都会变小,也就是说,发生极化损失。例如:当用+ 45° 极化天线接收垂直极化或水平极化波时,或者,当用垂直极化天线接收+45° 极化或-45°极化波时,等等情况下,都要产生极化损失。用圆极化天线接收任一线极化波,或者,用线极化天线接收任一圆极化波,等等情况下,也必然发生极化损失------只能接收到来波的一半能量。
        当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与来波的极化方向完全正交时,例如用水平极化的接收天线接收垂直极化的来波,或用右旋圆极化的接收天线接收左旋圆极化的来波时,天线就完全接收不到来波的能量,这种情况下极化损失为最大,称极化完全隔离。

1.4.3 极化隔离
       理想的极化完全隔离是没有的。馈送到一种极化的天线中去的信号多少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在另外一种极化的天线中出现。例如下图所示的双极化天线中,设输入垂直极化天线的功率为10W,结果在水平极化天线的输出端测得的输出功率为10mW。

1.5 天线的输入阻抗Zin
        定义:天线输入端信号电压与信号电流之比,称为天线的输入阻抗。输入阻抗具有电阻分量Rin和电抗分量Xin ,即Zin = Rin + j Xin 。电抗分量的存在会减少天线从馈线对信号功率的提取,因此,必须使电抗分量尽可能为零,也就是应尽可能使天线的输入阻抗为纯电阻。事实上,即使是设计、调试得很好的天线,其输入阻抗中总还含有一个小的电抗分量值。
       输入阻抗与天线的结构、尺寸以及工作波长有关,半波对称振子是最重要的基本天线,其输入阻抗为Zin = 73.1+j42.5 (欧) 。当把其长度缩短(3~5)%时,就可以消除其中的电抗分量,使天线的输入阻抗为纯电阻,此时的输入阻抗为Zin = 73.1 (欧) ,(标称75 欧) 。注意,严格的说,纯电阻性的天线输入阻抗只是对点频而言的。
       顺便指出,半波折合振子的输入阻抗为半波对称振子的四倍,即Zin = 280(欧) ,(标称300 欧)。
       有趣的是,对于任一天线,人们总可通过天线阻抗调试,在要求的工作频率范围内,使输入阻抗的虚部很小且实部相当接近50 欧,从而使得天线的输入阻抗为Zin = Rin = 50 欧------这是天线能与馈线处于良好的阻抗匹配所必须的。

1.6 天线的工作频率范围(频带宽度)
      无论是发射天线还是接收天线,它们总是在一定的频率范围(频带宽度)内工作的,天线的频带宽度有两种不同的定义------
一种是指:在驻波比SWR ≤1.5 条件下,天线的工作频带宽度;
一种是指:天线增益下降3 分贝范围内的频带宽度。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通常是按前一种定义的,具体的说,天线的频带宽度就是天线的驻波比SWR不超过1.5 时,天线的工作频率范围。
一般说来,在工作频带宽度内的各个频率点上, 天线性能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造成的性能下降是可以接受的。
1.7.1 板状天线
      无论是GSM 还是CDMA, 板状天线是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类极为重要的基站天线。这种天线的优点是:增益高、扇形区方向图好、后瓣小、垂直面方向图俯角控制方便、密封性能可靠以及使用寿命长。
       板状天线也常常被用作为直放站的用户天线,根据作用扇形区的范围大小,应选择相应的天线型号。

1.7.1 a 基站板状天线基本技术指标示例

频率范围
824-960 MHz

频带宽度
70MHz

增益
14 ~ 17 dBi

极化
垂直

标称阻抗
50 Ohm

电压驻波比
≤1.4

前后比
>25dB

下倾角(可调)
  3 ~ 8°

半功率波束宽度
水平面60 ° ~ 120 ° 垂直面16 ° ~ 8 °

垂直面上旁瓣抑制
< -12 dB

互调
≤110 dBm

1.7.1 b 板状天线高增益的形成
A. 采用多个半波振子排成一个垂直放置的直线阵

单个半波振子垂直面方向图 两个半波振子垂直面方向图 四个半波振子垂直面方向图
增益为 G= 2.15 dBi                  增益为 G= 5.15 dBi                 增益为 G= 8.15 dBi

单个半波振子                         两个半波振子                               四个半波振子
B. 在直线阵的一侧加一块反射板 (以带反射板的二半波振子垂直阵为例)

       两个半波振子                                      两个半波振子
      (带反射板)                                     (带反射板)
      垂直面方向图                                      水平面方向图
                          增益为 G= 11 ~ 14dBi

两个半波振子(带反射板)                两个半波振子(带反射板)
在垂直面上的配置                                 在水平面上的配置

C. 为提高板状天线的增益,还可以进一步采用八个半波振子排阵
        前面已指出,四个半波振子排成一个垂直放置的直线阵的增益约为8 dBi;一侧加有一个反射板的四元式直线阵,即常规板状天线,其增益约为14 ~ 17 dBi。
       一侧加有一个反射板的八元式直线阵,即加长型板状天线,其增益约为16 ~ 19 dBi。不言而喻,加长型板状天线的长度,为常规板状天线的一倍,达2.4 m 左右。

1.7.2 高增益栅状抛物面天线
      从性能价格比出发,人们常常选用栅状抛物面天线作为直放站施主天线。由于抛物面具有良好的聚焦作用,所以抛物面天线集射能力强,直径为1.5 m 的栅状抛物面天线,在900 兆频段,其增益即可达G = 20dBi。它特别适用于点对点的通信,例如它常常被选用为直放站的施主天线。抛物面采用栅状结构,一是为了减轻天线的重量,二是为了减少风的阻力。
      抛物面天线一般都能给出不低于30 dB 的前后比,这也正是直放站系统防自激而对接收天线所提出的必须满足的技术指标。

1.7.3 八木定向天线
     八木定向天线,具有增益较高、结构轻巧、架设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因此,它特别适用于点对点的通信,例如它是室内分布系统的室外接收天线的首选天线类型。
     八木定向天线的单元数越多,其增益越高,通常采用6 - 12 单元的八木定向天线,其增益可达10-15dBi。

1.7.4 室内吸顶天线
     室内吸顶天线必须具有结构轻巧、外型美观、安装方便等优点。
     现今市场上见到的室内吸顶天线,外形花色很多,但其内芯的购造几乎都是一样的。这种吸顶天线的内部结构,虽然尺寸很小,但由于是在天线宽带理论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的辅助设计,以及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调试,所以能很好地满足在非常宽的工作频带内的驻波比要求,按照国家标准,在很宽的频带内工作的天线其驻波比指标为VSWR ≤ 2 。当然,能达到VSWR ≤ 1.5 更好。顺便指出,室内吸顶天线属于低增益天线, 一般为G = 2 dBi。

1.7.5 室内壁挂天线
     室内壁挂天线同样必须具有结构轻巧、外型美观、安装方便等优点。
      现今市场上见到的室内壁挂天线,外形花色很多,但其内芯的购造几乎也都是一样的。这种壁挂天线的内部结构,属于空气介质型微带天线。由于采用了展宽天线频宽的辅助结构,借助计算机的辅助设计,以及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调试,所以能较好地满足了工作宽频带的要求。顺便指出,室内壁挂天线具有一定的增益,约为G = 7 dBi。

目前GSM 和CDMA 移动通信使用的频段为:
GSM:890 - 960 MHz, 1710 - 1880 MHz
CDMA: 806 - 896 MHz
806 - 960 MHz 频率范围属超短波范围;1710 ~1880 MHz 频率范围属微波范围。
电波的频率不同,或者说波长不同,其传播特点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很不相同。

2.1 自由空间通信距离方程
设发射功率为PT,发射天线增益为GT,工作频率为f . 接收功率为PR,接收天线增益为GR,收、发天线间距离为R,那么电波在无环境干扰时,传播途中的电波损耗L0 有以下表达式:
L0 (dB) = 10 Lg ( PT / PR )
= 32.45 + 20 Lg f ( MHz ) + 20 Lg R ( km ) - GT (dB) - GR (dB)
[举例] 设:PT = 10 W = 40dBmw ;GR = GT = 7 (dBi) ; f = 1910MHz
问:R = 500 m 时, PR = ?
解答: (1) L0 (dB) 的计算
L0 (dB) = 32.45 + 20 Lg 1910( MHz ) + 20 Lg 0.5 ( km ) - GR (dB) - GT (dB)
= 32.45 + 65.62 - 6 - 7 - 7 = 78.07 (dB)
(2 )PR 的计算
PR = PT / ( 10 7.807 ) = 10 ( W ) / ( 10 7.807 ) = 1 ( µW ) / ( 10 0.807 )
= 1 ( µW ) / 6.412 = 0.156 ( µW ) = 156 ( mµW )
顺便指出,1.9GHz 电波在穿透一层砖墙时,大约损失(10~15) dB

2.2 超短波和微波的传播视距
2.2.1 极限直视距离
        超短波特别是微波,频率很高,波长很短,它的地表面波衰减很快,因此不能依靠地表面波作较远距离的传播。超短波特别是微波,主要是由空间波来传播的。简单地说,空间波是在空间范围内沿直线方向传播的波。显然,由于地球的曲率使空间波传播存在一个极限直视距离Rmax 。在最远直视距离之内的区域,习惯上称为照明区;极限直视距离Rmax 以外的区域,则称为阴影区。不言而语,利用超短波、微波进行通信时,接收点应落在发射天线极限直视距离Rmax 内。受地球曲率半径的影响,极限直视距离Rmax 和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的高度HT 与HR 间的关系为:
Rmax =3.57{ √HT (m) +√HR (m) } (km)

考虑到大气层对电波的折射作用,极限直视距离应修正为
Rmax = 4.12 { √HT
(m) +√HR (m) } (km)
由于电磁波的频率远低于光波的频率,电波传播的有效直视距离Re 约为极限直视距离Rmax的70% ,即
Re = 0.7 Rmax .
例如,HT 与HR 分别为49 m 和1.7 m,则有效直视距离为Re = 24 km。

2.3 电波在平面地上的传播特征
        由发射天线直接射到接收点的电波称为直射波;发射天线发出的指向地面的电波,被地面反射而到达接收点的电波称为反射波。显然,接收点的信号应该是直射波和反射波的合成。电波的合成不会象1 + 1 = 2 那样简单地代数相加,合成结果会随着直射波和反射波间的波程差的不同而不同。波程差为半个波长的奇数倍时,直射波和反射波信号相加,合成为最大;波程差为一个波长的倍数时,直射波和反射波信号相减,合成为最小。可见,地面反射的存在,使得信号强度的空间分布变得相当复杂。
        实际测量指出:在一定的距离Ri 之内,信号强度随距离或天线高度的增加都会作起伏变化;
        在一定的距离Ri 之外,随距离的增加或天线高度的减少,信号强度将。单调下降。理论计算给出了这个Ri 和天线高度HT 与HR 的关系式:
Ri = (4 HT HR )/ l , l 是波长。
不言而喻,Ri 必须小于极限直视距离Rmax。

2.4 电波的多径传播
       在超短波、微波波段,电波在传播过程中还会遇到障碍物(例如楼房、高大建筑物或山丘等)对电波产生反射。因此,到达接收天线的还有多种反射波(广义地说,地面反射波也应包括在内),这种现象叫为多径传播。
       由于多径传输,使得信号场强的空间分布变得相当复杂,波动很大,有的地方信号场强增强,有的地方信号场强减弱;也由于多径传输的影响,还会使电波的极化方向发生变化。另外,不同的障碍物对电波的反射能力也不同。例如:钢筋水泥建筑物对超短波、微波的反射能力比砖墙强。我们应尽量克服多径传输效应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在通信质量要求较高的通信网中,人们常常采用空间分集技术或极化分集技术的缘由。

2.5 电波的绕射传播
       在传播途径中遇到大障碍物时,电波会绕过障碍物向前传播,这种现象叫做电波的绕射。超短波、微波的频率较高,波长短,绕射能力弱,在高大建筑物后面信号强度小,形成所谓的“阴影区”。
       信号质量受到影响的程度,不仅和建筑物的高度有关,和接收天线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有关,还和频率有关。例如有一个建筑物,其高度为10 米,在建筑物后面距离200 米处,接收的信号质量几乎不受影响,但在100 米处,接收信号场强比无建筑物时明显减弱。注意,诚如上面所说过的那样,减弱程度还与信号频率有关,对于216 ~ 223 兆赫的射频信号,接收信号场强比无建筑物时低16dB,对于670 兆赫的射频信号,接收信号场强比无建筑物时低20dB .如果建筑物高度增加到50 米时,则在距建筑物1000 米以内,接收信号的场强都将受到影响而减弱。也就是说,频率越高、建筑物越高、接收天线与建筑物越近,信号强度与通信质量受影响程度越大;相反,频率越低,建筑物越矮、接收天线与建筑物越远,影响越小。
       因此,选择基站场地以及架设天线时,一定要考虑到绕射传播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注意到对绕射传播起影响的各种因素。
连接天线和发射机输出端(或接收机输入端)的电缆称为传输线或馈线。传输线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传输信号能量,因此,它应能将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功率以最小的损耗传送到发射天线的输入端,或将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以最小的损耗传送到接收机输入端,同时它本身不应拾取或产生杂散干扰信号,这样,就要求传输线必须屏蔽。
       顺便指出,当传输线的物理长度等于或大于所传送信号的波长时,传输线又叫做长线。

3.1 传输线的种类
       超短波段的传输线一般有两种:平行双线传输线和同轴电缆传输线;微波波段的传输线有同轴电缆传输线、波导和微带。平行双线传输线由两根平行的导线组成它是对称式或平衡式的传输线,这种馈线损耗大,不能用于UHF 频段。同轴电缆传输线的两根导线分别为芯线和屏蔽铜网,因铜网接地,两根导体对地不对称,因此叫做不对称式或不平衡式传输线。同轴电缆工作频率范围宽,损耗小,对静电耦合有一定的屏蔽作用,但对磁场的干扰却无能为力。使用时切忌与有强电流的线路并行走向,也不能靠近低频信号线路。

3.2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无限长传输线上各处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定义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用Z0 表示。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的计算公式为
Z。=〔60/√εr〕×Log ( D/d ) [ 欧]。
式中,D 为同轴电缆外导体铜网内径; d 为同轴电缆芯线外径;
εr 为导体间绝缘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
通常Z0 = 50 欧,也有Z0 = 75 欧的。
由上式不难看出,馈线特性阻抗只与导体直径D 和d 以及导体间介质的介电常数εr 有关,而与馈线长短、工作频率以及馈线终端所接负载阻抗无关。

3.3 馈线的衰减系数
       信号在馈线里传输,除有导体的电阻性损耗外,还有绝缘材料的介质损耗。这两种损耗随馈线长度的增加和工作频率的提高而增加。因此,应合理布局尽量缩短馈线长度。
       单位长度产生的损耗的大小用衰减系数β 表示,其单位为dB / m(分贝/米),电缆技术说明书上的单位大都用dB / 100 m(分贝/百米) .
设输入到馈线的功率为P1 ,从长度为L( m )的馈线输出的功率为P2 ,传输损耗TL 可表示为:
TL = 10 × Lg ( P1 /P2 ) ( dB )
衰减系数为
β = TL/ L ( dB / m )
      例如, NOKIA 7 / 8 英寸低耗电缆, 900MHz 时衰减系数为β= 4.1 dB / 100 m ,也可写成β=3 dB / 73 m , 也就是说, 频率为900MHz 的信号功率,每经过73 m 长的这种电缆时,功率要少一半。
      而普通的非低耗电缆,例如, SYV-9-50-1, 900MHz 时衰减系数为β = 20.1 dB / 100 m,也可写成β=3 dB / 15 m ,也就是说, 频率为900MHz 的信号功率,每经过15 m 长的这种电缆时,功率就要少一半!

3.4 匹配概念
      什么叫匹配?简单地说,馈线终端所接负载阻抗ZL 等于馈线特性阻抗Z0 时,称为馈线终端是匹配连接的。匹配时,馈线上只存在传向终端负载的入射波,而没有由终端负载产生的反射波,因此,当天线作为终端负载时,匹配能保证天线取得全部信号功率。如下图所示,当天线阻抗为50欧时,与50 欧的电缆是匹配的,而当天线阻抗为80 欧时,与50 欧的电缆是不匹配的。

      如果天线振子直径较粗,天线输入阻抗随频率的变化较小,容易和馈线保持匹配,这时天线的工作频率范围就较宽。反之,则较窄。
在实际工作中,天线的输入阻抗还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影响。为了使馈线与天线良好匹配,在架设天线时还需要通过测量,适当地调整天线的局部结构,或加装匹配装置。

3.5 反射损耗
       前面已指出,当馈线和天线匹配时,馈线上没有反射波,只有入射波,即馈线上传输的只是向天线方向行进的波。这时,馈线上各处的电压幅度与电流幅度都相等,馈线上任意一点的阻抗都等于它的特性阻抗。
       而当天线和馈线不匹配时,也就是天线阻抗不等于馈线特性阻抗时,负载就只能吸收馈线上传输的部分高频能量,而不能全部吸收,未被吸收的那部分能量将反射回去形成反射波。
       例如,在右图中,由于天线与馈线的阻抗不同,一个为75 欧姆,一个为50 欧姆,阻抗不匹配,其结果是

3.6 电压驻波比
       在不匹配的情况下, 馈线上同时存在入射波和反射波。在入射波和反射波相位相同的地方,电压振幅相加为最大电压振幅Vmax ,形成波腹;而在入射波和反射波相位相反的地方电压振幅相减为最小电压振幅Vmin ,形成波节。其它各点的振幅值则介于波腹与波节之间。这种合成波称为行驻波。
       反射波电压和入射波电压幅度之比叫作反射系数,记为R
    反射波幅度    (ZL-Z0)
R =───── = ───────
    入射波幅度    (ZL+Z0 )
波腹电压与波节电压幅度之比称为驻波系数,也叫电压驻波比,记为VSWR
            波腹电压幅度Vmax          (1 + R)
VSWR = ────────────── = ────
            波节电压辐度Vmin          (1 - R)
终端负载阻抗ZL 和特性阻抗Z0 越接近,反射系数R 越小,驻波比VSWR 越接近于1,匹配也就越好。

3.7平衡装置
      信号源或负载或传输线,根据它们对地的关系,都可以分成平衡和不平衡两类。
      若信号源两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大小相等、极性相反,就称为平衡信号源,否则称为不平衡信号源;若负载两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大小相等、极性相反,就称为平衡负载,否则称为不平衡负载;若传输线两导体与地之间阻抗相同,则称为平衡传输线,否则为不平衡传输线。
在不平衡信号源与不平衡负载之间应当用同轴电缆连接,在平衡信号源与平衡负载之间应当用平行双线传输线连接,这样才能有效地传输信号功率,否则它们的平衡性或不平衡性将遭到破坏而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要用不平衡传输线与平衡负载相连接,通常的办法是在粮者之间加装“平衡-不平衡”的转换装置,一般称为平衡变换器。

3.7.1 二分之一波长平衡变换器
      又称“U”形管平衡变换器,它用于不平衡馈线同轴电缆与平衡负载半波对称振子之间的连接。“U”形管平衡变换器还有1:4 的阻抗变换作用。移动通信系统采用的同轴电缆特性阻抗通常为50欧,所以在YAGI 天线中,采用了折合半波振子,使其阻抗调整到200 欧左右,实现最终与主馈线50 欧同轴电缆的阻抗匹配。

3.7.2 四分之一波长平衡-不平衡器
      利用四分之一波长短路传输线终端为高频开路的性质实现天线平衡输入端口与同轴馈线不平衡输出端口之间的平衡-不平衡变换。

完了

祝大家成功!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articlescn/antenna/893_7.html

楼主:
资料很详细,对于无线通信来说,了解这些很重要,

网友:
天线的特性

网友:
不错的文章,Mark一下。

网友:
好资料,记号慢慢看

网友:
不错,很有收获

网友:
MAKE多谢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
这个要好好看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
作个记号,日后再赏!

楼主:
哈哈,一天没来就有这么我回复呀,可见大家都是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得mark,有时间了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对匹配和阻抗变换一直没什么概念

网友:
先 mark 了,以后漫漫学习~

网友:
mark 天线介绍

网友:
mark 天线知识

网友:
很不错的基础学习材料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有没有这样的网站呢?呵呵

网友:
mark 天线的特性扫盲贴

网友:
感觉来自某个课件。。。

网友:
好教材哪。

网友:
这段时间玩无线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才发现自己确实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2010-11-24):
现在正在做一个无线的项目,好好看一下

网友:
好东东,扫盲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感谢LZ,好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属于基本振子吗?是不是长度为(1/4)波长?

网友:
好贴!
说到天线,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么一个问题:
嫦娥一号在太空中,怎么做到使它的天线始终想着地球这边的呢?
本人一直在想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到现在,还是没什么进展。

网友(2010-12-24):
这个贴,无敌了!

网友(2011-01-25):
好东东西,,慢慢看。。

网友:
好资料,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真有用,谢谢!拜读中。。。。。

网友:
好帖,好帖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
看不懂也要做记号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1-02-26):
不错 ,基础帖子

网友:
记得以前看电视的时候就随便搞个天线,呵呵!

网友: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
天线参数中习惯说“谐振”
不说“共振”

网友:
相当不错的文章,我正需要扫一下天线的盲呢

网友(2011-04-19):
相当不错了 没看过这么好的文章 谢谢

网友(2011-06-27):
好贴啊 楼主不简单啊

网友:
天线特性

网友:
这贴真的很强大!!!

网友:
拉杆天线是如何选配谐振电感的呢?有没有计算公式呢?

网友:
没看完!下次接着看!

网友:
mark,回头用的时候再仔细研究

网友:
哇!这个网站真是好,现在才发现这个网站,有点相见恨晚
LZ发表的这个内容真是丰富

网友:
资料很详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好看!

网友:
通俗易懂

网友:
有图是最重要的。哈哈。。。

网友:
记录一下,用到的时候再回来看!

网友(2011-07-27):
谢谢了,好好看一下了

网友:
看了一部分,COOL

网友:
哇,这个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1-09-07):
不错,重温了很多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文并茂!好贴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佩服佩服
谢谢了

网友:
下载下来慢慢学习很是专业

网友:
收藏先,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1-10-11):
在学校里有学过,不过现在都好久了,基本上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现在在来温习一下呵呵!

网友:
看完了,不忘说声感谢!

网友:
顶顶。相当给力的贴 哈哈

网友(2011-11-17):
相见恨晚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文,mark

网友:
难得这么好的文章,收藏起来慢慢学些!

多谢楼主!

网友:
非常齐全的资料,保存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
thank you。涨知识了

网友:
真的挺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好最近在学习天线的理论知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2-29):
Mark,天线理论知识介绍!

网友:
厉害,留着以后参考

网友:
这是什么教程 比较好懂

网友:
MARK 天线的也要学

网友:
mark 天线知识。下次过rfid的时候用的着。

网友:
m  a    r    k

网友:
mark,还要多几个字啊

网友:
很详细,记号一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2-06-28):
hao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用心,收藏了,学习

网友(2012-08-03):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后排留名,感谢楼主分享,最近用到无线收发,,,,学习了

网友(2012-10-13):
顶~~做个标记~~·及时扫盲

网友(2012-11-17):
好多概念不懂啊。

网友:
天线的基本原理mark一下

网友(2013-01-01):
学习了,有空再仔细看下。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此贴超专业,行行都有高深技术,只是你看到了多少而已

网友:
mark,以备查看

网友:
学习下,顺便大伙能推荐下天线的入门书籍吗?

网友:
慢慢扫盲

网友(2013-03-27):
学习了,需要这些知识!

网友:
好,看完了~~

网友:
太帅了,研究中。

网友(2013-04-27):
必须马克一下

网友(2013-08-01):
楼主 也可以抽空 给我讲讲无线通讯电路方面的知识

网友:
要是能有PDF下载就好咯!

网友:
太专业,,没看完,

网友:
好帖,就是好长

网友:
太专业了,这部分的确很重要

网友(2013-09-17):
天线方面的知识讲得还是不错

网友:
酷铁啊啊

网友:
家里遥控车的遥控器坏了,拆开看了看很简单,就是不会修

网友:
标记下 以后学习

网友(2014-01-09):
不错。这个必须顶一顶。

网友:
好详细啊!

网友(2014-02-27):
普及知识了

网友:
mark,天线特征

网友:
mark,以后可以能有用。

网友:
想看明白,但是实在太高深了!只能做个标记慢慢看!

网友(2014-04-08):
非常的详细,顶一下,点个赞.

网友:
讲的很好, 留下个脚印!

网友:
资料很详细,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坛子里水很深啊,现在才看到,这个跟射频关系更多一些吧,以后用到再回头看

网友:
这个贴太NB了,我收藏慢慢看!

网友(2014-07-28):
这东东得好好顶一个。。

网友:
不错,mark一个,最近刚好将要涉及天线方面的东西。多谢楼主。

网友:
很深奥的文章,写的很长啊~

网友:
正好用到。。。先回复,后详细学习

网友:
看了之后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小白。。好吧。。我只是个玩控制的。。

网友:
学习   有些知识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好东西,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2014-09-08):
长知识了

网友(2014-11-19):
天线资料 ,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5-02-03):
mark一下,以后肯定会有用的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不像我们公司那个SB说的这个简单!

网友:
很好的文章。对研究无线技术很有帮助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2015-05-09):
MARK,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学习了,不过每次看到还是有点头疼,,,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感谢 最近在做微带天线,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不错,讲得挺详细的啊!先收藏起来,谢谢分享!

网友:
真正的好帖子,很惭愧,玩这么多年电台了,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啊!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以后搞2.4G时候就能知道一些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5-08-08):
天线知识扫盲,留标记学习

网友(2015-10-03):
正需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讲得不错,但是还是有些专业词汇不太理解,还需要学习下更基础的知识

网友:
整理成PDF吧

网友:
好文章,mark 天线的特性

网友:
如果有PDF文档就更好了
过好还是谢了
天线知识普及帖

网友:
mark 天线特性

网友:
很不错的讲解,学习天线的特性

网友(2015-11-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 天线的作用
    无线电发射机输出的射频信号功率,通过馈线(电缆)输送到天线,由天线以电磁波形式辐 ...

很详细很通俗易懂!

网友:
天线扫盲!!! 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我在制作短波天线

网友:
小时候,架设8木电视天线,按无线电做过300欧-75欧的转换器,用的就是一断平行馈线,做成U形接到天线上。

网友(2016-02-02):
讲的很通俗易懂,如果能有天线的图片和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基础知识。

网友:
好贴,简单易懂

网友:
天线的特性扫盲贴   谢谢分享. MARK

网友:
不明觉厉,没搞过微波领域

网友:
长知识了。战略性mark

网友:
大写的赞,LZ真好

网友:
好贴,一篇文章扫盲天线

网友:
好贴,留着慢慢看

网友:
写的很全面

网友(2018-04-23):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不太懂,只能标记一下,

网友(2018-06-14):
很专业,留个记号看

网友:
好贴,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