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空调的“控制板和遥控板”一起移到10米远的地方,能行不?会不会影响空调正常工作呢?谢

楼主(2010-10-17):
是不是挂机和柜机都可以呢?

网友:
不行。  最多是10米左右。一般是7--10米的距离

楼主:
可能有些没有说清楚,是“控制板和遥控板”一起与远离空调外壳,只是把他们一起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中间的电源线,控制线等需要延长的。谢谢!

网友:
不行,又不是RS485信号,就算只是开关信号,四、五十米远的话,控制信号早就不能保证安全不误了。

楼主:
好像控制板与外机直接连接都是强电,没有弱电信号吧。

网友:
不行,肯定不行,控制线这么远的距离可能会出现问题,可以使用遥控转发器将远处的遥控信号转发过来

网友:
功能上不会影响,温度会变低,因为控制上一般使用10KNTC,在线拉长时,线阻会影响温度取样值而变小,

网友:
淘宝去搜遥控延长器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89065455

楼主:
7楼】 gallle 可能说得很对,主要是温度探头,线路变长了,检测的温度值会受到一定影响。其它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我用的地方需要将这些部分移出来。

楼主:
最后确定了,只需移到最远10米的位置。哪些朋友这样移过,可能主要是2个测量温度传感器的线加长了,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
看信号是怎么样了,线长了,主要阻抗增大了,干扰多了。。。
就像USB线,最多不超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