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包括内存分配、寻址、读写等)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吗?

楼主(2010-10-18):
菜鸟请教: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包括内存分配、寻址、读写等)是由硬件自动完成,还是需要编程干预呢?
谢谢各位了!

楼主:
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
我说说我的理解:物理地址是寄存器配置的(也属于硬件完成,有些CPU只有固定的物理地址,有些会有2段或多个物理地址可配置),寻址(因SRAM 和nor flash 是总线器件,所以寻址也是硬件完成),读写。SRAM 和NOR flash  读是硬件完成,SRAM 写是硬件完成,nor flash  的写是要程序自己写的,因要先擦处一个区,才能写入的(读->修改->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说我的理解:物理地址是寄存器配置的(也属于硬件完成,有些cpu只有固定的物理地址,有些会有2段或多个物理地址可配置),寻址(因sram 和nor flash 是总线器件,所以寻址也是硬件完成),读写。sram 和nor flash  读是硬件完成,sram 写是硬件完成,nor flash  的写是要程序自己写的,因要先擦处一个区,才能写入的(读->修改->写入)。

是不是总线结构器件都是硬件自动配置操作的呢?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想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总线结构器件都是硬件自动配置操作的呢
--------------------------------------------------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签名档中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