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车有一个关于激光测距报警的设想,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产品

楼主(2010-10-18):
这两天学了一下法律基础,发现很多高速上的交通事故是由于没有即使发现前方车辆减速或停车造成追尾。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做一个激光测距先是三个位置吧,车正前方中央一个测距点,左右各一个,这样就测的比较全面了,用GPS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测车速,当车速大于100公里是安全间距应该是大于120米,当车距小于这个距离是提示两声,当发现车速急剧减小(至于每秒减小多少还有待考证)时发出连续警报,慢速减小是只是在小于120米响两声提示一下。至于速度和距离最好是可调节的。
这只是个简单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产品面试,有的话推荐几个先看看。等我买车的时候弄一个或者到时候自己做一个。呵呵……

网友:
这些信息在车的内部是有的,LZ可以想办法把车体内部总线上的这些数据采集到,根据这些数据来判断!

网友:
好像有的高档车上有这种检测前方车的系统,不知道是用雷达还是激光的,什么车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能一千以下搞出来的话低档车也可以配了。咱不是玩不起几百万的高档车么。

网友:
有那种电子狗,能提示车速的,是GPS定位测速做的.

网友(2019-08-20):
你好  你的激光测距是基于什么原理的  tof?还是三角

网友:
是要搞自动驾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