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与Proteus仿真MSP430,为何在Proteus的Variables窗口中看不到变量?

楼主(2010-10-18):
请教:IAR与Proteus仿真MSP430,IAR输出.d90后缀的调试文件,但是在Proteus的Variables窗口中看不到变量,如何设置才能在实现?

楼主:
我知了,现在这个版本还不完善:
MSP430 Microprocessor Model
Model Limitations
-        UBROF8 object file format doesn't allow inspect variables now.

楼主: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Comparator A :
Analog pins do not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 to the outer scheme.

Comparator A+:
Bit CASHORT is not modeled.

Bootstrap Loader :
Not present at this time.

FLASH:
Memory contents are not preserved after simulation.

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
Not present at this time. POR and PUC are not modeled. Processor just starts with appropriate delay (see datasheet).

Clock Module:
There is no frequency checking of LFXT1. You can set any value at your own risk. External Rosc influence for DCO is not modeled.

ADC 10-Bit:
The pin ADC10SR which controls conversion rate and power consumption is not modeled.

ADC 12-Bit:
The TAG_ADC12_1 Calibration TLV structure is not implemented.

Universal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UART Mode:
IrDA data exchange is not modeled. The state of the bit UCIREN = 1 is ignored.

Generic:

-        Auxiliary pins for device programming and test (TDI, TDO, TCLK, TMS, TEST, etc.) are not modeled.

-        UBROF8 object file format doesn抰 allow inspect variables now.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了,现在这个版本还不完善:
msp430 microprocessor model
model limitations
-        ubrof8 object file format doesn't allow inspect variables now.

我也碰到这问题:使用IAR的软件仿真,Auto窗口中是可以看到栈中变量的,Proteus中看不到,我以前还以为生成的d90文件信息不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