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5V转3.3V的DC-DC

楼主(2010-10-18):
电路500ma左右即可,效率高点,便宜一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需要隔离,用1117一类的ldo最好了,简单又实用,一个器件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但是效率方面要考虑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不需要隔离,用1117一类的ldo最好了,简单又实用,一个器件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但是效率方面要考虑好。

现在就是用的LDO,但有点发烫,所以想换成效率高一点的DC-DC

网友(2013-01-25):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一下规格书

频率、电流、效率都不错
就是引脚分布太坑爹了。

网友:
学习下,新手伤不起

网友(2013-11-08):
MP2101不错1-2元

网友:
DCDC器件不少啊

网友:
这玩艺不少吧

网友:
要便宜的话可以考虑台系的,成本不是很敏感可以考虑TI的

网友:
不是给MCU供电?DC-DC的纹波不可避免哟。

网友:
NCP1522B
RT8008
RT8010

网友C:
TPS54331 101 片以上:¥1.08

网友(2014-02-10):
引用 网友C:
TPS54331 101 片以上:¥1.08

TPS54331的压差要求比较高

网友:
AP1538,便宜好用。1¥/PCS

网友:
我们一直用 TLV1117 1.04 PCS

网友:
XL1410 6毛,电流可以到1A

网友:
LM2596-3.3 不错

网友:
TPS78233  2块钱

网友D:
5V--3.3V  效率66% ,LDO价格1元以下。纹波小。
DC-DC 0.5A 一般效率不超过80%  成本至少2.5元(芯片,电感,电容)。纹波大。自己权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3.3V  效率66% ,LDO价格1元以下。纹波小。
DC-DC 0.5A 一般效率不超过80%  成本至少2.5元(芯片,电感 ...

现在RT8008加电感一块来钱吧,0.5A效率能到85+,纹波1.5MHz以上,用磁珠滤就差不多了。倒是线性稳压的纹波受前级影响大,负载动态响应也有点硬伤。

网友:
这种低压差小电流正是LDO的作用。焊盘加大,正好散热。或者用封装大点的LDO,如DPAK

网友E:
都弱爆了。我推荐个我一直用的。日本xc6209

网友(2014-03-14):
引用 网友E:
都弱爆了。我推荐个我一直用的。日本xc6209

xc6209输出电流太小不符合要求。

网友:
1117 这个简单

网友:
用1117吧   这个简单又便宜  原理也简单

网友(2014-05-05):
LM3668,可以看看轨对轨的,效率高,升降压的!

网友:
看来1117还是不错的,很多人用啊!

网友(2014-10-26):
PAM3101-3.3

网友(2015-12-16):
看起来很多人使用

网友:
SY8088  淘宝上看见才0.6元,1A的

网友F:
LDO烫是散热做的不到位,DCDC占地啊,周围还有电感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DO烫是散热做的不到位,DCDC占地啊,周围还有电感二极管

那有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跑的快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有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跑的快的道理

呵呵就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