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ICC与HI TECH C编译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10-18):
RT,刚开始用PIC单片机,对这个不是很清楚,谢谢!!

还有以下两个附加问题:

0、ICD与ICE到底有什么区别?

PIC单片机具体采用了什么样的调试机制,可以使用一款调试器即可以仿真几乎所有的PIC芯片?

1、若是仿真PIC16F57的话,MPLAB ICD3可以进行在线调试吗,若不可以,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工具吗?

谢谢!!

网友:
1:请问下PICC与HI TECH C编译器有什么区别吗?
答:PICC是HI TECH 为PIC16系列的MCU出的编译器。从字面上,HI TECH C编译器不单单指PIC的编译器。
2:ICD与ICE到底有什么区别?
答:ICD是在线调试器,ICE是全硬件仿真器。
3:若是仿真PIC16F57的话,MPLAB ICD3可以进行在线调试吗,若不可以,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工具吗?
答:不可以,F57可以用ICE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也了解ICD是在线调试器,ICE是在线仿真器,但是ICD的在线调试机制您清楚吗,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PIC单片机都可以使用同一调试器进行调试。

若是调试16F57的话,除了ICE外还有别的仿真或调试器吗,ICE太贵了

谢谢!!

网友:
16F57只能用ice硬件仿真,便宜早期有PICMATE-II,后来有PICMATE-2004,现在ICE2000主机也可联系贝能(1000RMB),
ICD调试器要芯片支持,它与ICE的区别:

楼主:
谢谢帮助。只了解了个大概,想对内部原理来个深入了解,看来并不是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