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ST25VF016B 串行FLASH C51的驱动

楼主(2010-10-18):
/*
Software Driver

SST25VF016B 16 Mbit(2M x 8) Serial Flash Memory

February 19th, 2009, Rev. 1.1

ABOUT THE SOFTWARE
This application note provides software driver examples for SST25VF016B,
Serial Flash. Extensive comments are included in each routine to describe
the function of each routine.  The interface coding uses polling method
rather than the SPI protocol to interface with these serial devices.  The
functions are differentiated below in terms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uses Mode 0) and specific device operation instructions. This code has been
designed to compile using the Keil compiler.

ABOUT THE SST25VF016B

Companion product datasheets for the SST25VF016B should be review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application note for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ice.

Device Communication Protocol(pinout related) functions:

Functions                                    Function
------------------------------------------------------------------
init                                        Initializes clock to set up mode 0.
Send_Byte                                Sends one byte using SI pin to send and
                                        shift out 1-bit per clock rising edge
Get_Byte                                Receives one byte using SO pin to receive and shift
                                        in 1-bit per clock falling edge
Poll_SO                                        Used in the polling for RY/BY# of SO during AAI programming
CE_High                                        Sets Chip Enable pin of the serial flash to high
CE_Low                                        Clears Chip Enable of the serial flash to low
Hold_Low                                Clears Hold pin to make serial flash hold
Unhold                                        Unholds the serial flash
WP_Low                                        Clears WP pin to make serial flash write protected
UnWP                                        Disables write protection pin

Note:  The pin names of the SST25VF016B are us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The associated test code
will not compile unless these pinouts (SCK, SI, SO, SO, CE, WP, Hold) are pre-defined on your
software which should reflect your hardware interfaced.

Device Operation Instruction functions:

Functions                                    Function
------------------------------------------------------------------
Read_Status_Register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of the serial flash
EWSR                                        Enables the Write Status Register
WRSR                                        Performs a write to the status register
WREN                                        Write enables the serial flash
WRDI                                        Write disables the serial flash
EBSY                                        Enable SO to output RY/BY# status during AAI programming
DBSY                                        Disable SO to output RY/BY# status during AAI programming
Read_ID                                        Reads the manufacturer ID and device ID
Jedec_ID_Read                                Reads the Jedec ID
Read                                        Reads one byte from the serial flash and returns byte(max of 25 MHz CLK frequency)
Read_Cont                                Reads multiple bytes(max of 25 MHz CLK frequency)
HighSpeed_Read                                Reads one byte from the serial flash and returns byte(max of 50 MHz CLK frequency)
HighSpeed_Read_Cont                        Reads multiple bytes(max of 50 MHz CLK frequency)
Byte_Program                                Program one byte to the serial flash
Auto_Add_IncA                                Initial Auto Address Increment process
Auto_Add_IncB                                Successive Auto_Address_Increment process after AAI initiation
Auto_Add_IncA_EBSY                        Initial Auto Address Increment process with EBSY
Auto_Add_IncB_EBSY                        Successive Auto_Address_Increment process after AAI initiation with EBSY
Chip_Erase                                Erases entire serial flash
Sector_Erase                                Erases one sector (4 KB) of the serial flash
Block_Erase_32K                                Erases 32 KByte block memory of the serial flash
Block_Erase_64K                                Erases 64 KByte block memory of the serial flash
Wait_Busy                                Polls status register until busy bit is low
Wait_Busy_AAI                                Polls status register until busy bit is low for AAI programming
WREN_Check                                Checks to see if WEL is set
WREN_AAI_Check                                Checks to see if WEL and AAI mode is set

"C" LANGUAGE DRIVERS
*/

/********************************************************************/
/* Copyright 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 Inc. (SST), 1994-2009            */
/* Example "C" language Driver of SST25VF016B Serial Flash            */
/* Conrado Canio, 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 Inc.                  */
/*                                                                  */
/* Revision 1.0, August 1st, 2005                                      */
/* Revision 1.1, February 19th, 2009                                    */
/*      - Modified Wait_Busy() and Wait_Busy_AAI() procedures            */
/*         to Work for both protected and unprotected Flash            */
/*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sbit SCK = P0^0;
sbit SI  = P0^1;
sbit SO  = P0^2;
sbit CE  = P0^3;
sbit Hold = P0^4;
sbit WP   = P0^5;
*/

/*
sbit  SCLK =P1^4;
sbit  MISO =P1^6;
sbit  MISI =P1^5;
sbit  CS   =P1^3;
*/

sbit CE  = P1^3;
sbit SCK = P1^4;
sbit SI  = P1^5;
sbit SO  = P1^6;

//sbit Hold = P0^4;
//sbit WP   = P0^5;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init();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out);
unsigned char Get_Byte();
void Poll_SO();
void CE_High();
void CE_Low();
void Hold_Low();
void Unhold();
void WP_Low();
void UnWP();
unsigned char Read_Status_Register();
void EWSR();
void WRSR(byte);
void WREN();
void WRDI();
void EBSY();
void DBSY();
unsigned char Read_ID(ID_addr);
unsigned long Jedec_ID_Read();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long Dst);
void Read_Cont(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no_bytes);
unsigned char HighSpeed_Read(unsigned long Dst);
void HighSpeed_Read_Cont(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no_bytes);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
void Auto_Add_IncA(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void Auto_Add_IncB(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void Auto_Add_IncA_EBSY(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void Auto_Add_IncB_EBSY(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void Chip_Erase();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long Dst);
void Block_Erase_32K(unsigned long Dst);
void Block_Erase_64K(unsigned long Dst);
void Wait_Busy();
void Wait_Busy_AAI();
void WREN_Check();
void WREN_AAI_Check();

void Verify(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cor_byte);

//unsigned char idata upper_128[128];        /* global array to store read data */
unsigned char xdata upper_128[128];        /* global array to store read data */
                                        /* to upper RAM area from 80H - FFH */

/************************************************************************/
/* PROCEDURE: init                                                        */
/*                                                                        */
/* This procedure initializes the SCK to low. Must be called prior to         */
/* setting up mode 0.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SCK                                                        */
/************************************************************************/
void init()
{
        SCK = 0;        /* set clock to low initial state */
}

/************************************************************************/
/* PROCEDURE: Send_Byte                                                        */
/*                                                                        */
/* This procedure outputs a byte shifting out 1-bit per clock rising        */
/* edge on the the SI pin(LSB 1st).                                        */
/*                                                                        */
/* Input:                                                                */
/*                out                                                        */
/*                                                                        */
/* Output:                                                                */
/*                SI                                                        */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out)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0; i < 8; i++)
        {

                if ((out & 0x80) == 0x80)        /* check if MSB is high */
                        SI = 1;
                else
                        SI = 0;                        /* if not, set to low */
                SCK = 1;                        /* toggle clock high */
                out = (out << 1);                /* shift 1 place for next bit */
                SCK = 0;                        /* toggle clock low */
        }
}

/************************************************************************/
/* PROCEDURE: Get_Byte                                                        */
/*                                                                        */
/* This procedure inputs a byte shifting in 1-bit per clock falling        */
/* edge on the SO pin(LSB 1st).                                                */
/*                                                                        */
/* Input:                                                                */
/*                SO                                                        */
/*                                                                        */
/* Output:                                                                */
/*                None                                                        */
/************************************************************************/
unsigned char Get_Byte()
{
        unsigned char i = 0, in = 0, temp = 0;
        for (i = 0; i < 8; i++)
        {
                in = (in << 1);                /* shift 1 place to the left or shift in 0 */
                temp = SO;                /* save input */
                SCK = 1;                /* toggle clock high */
        if (temp == 1)                        /* check to see if bit is high */
                in = in | 0x01;                /* if high, make bit high */

                SCK = 0;                /* toggle clock low */

        }
        return in;
}

/************************************************************************/
/* PROCEDURE: Poll_SO                                                        */
/*                                                                        */
/* This procedure polls for the SO line during AAI programming          */
/* waiting for SO to transition to 1 which will indicate AAI programming*/
/* is completed                                                                */
/*                                                                        */
/* Input:                                                                */
/*                SO                                                        */
/*                                                                        */
/* Output:                                                                */
/*                None                                                        */
/************************************************************************/
void Poll_SO()
{
        unsigned char temp = 0;
        CE_Low();
               while (temp == 0x00)        /* waste time until not busy */
                temp = SO;
        CE_High();
}

/************************************************************************/
/* PROCEDURE: CE_High                                                        */
/*                                                                        */
/* This procedure set CE = High.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CE                                                        */
/*                                                                        */
/************************************************************************/
void CE_High()
{
        CE = 1;                                /* set CE high */
}

/************************************************************************/
/* PROCEDURE: CE_Low                                                        */
/*                                                                        */
/* This procedure drives the CE of the device to low.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CE                                                        */
/*                                                                        */
/************************************************************************/
void CE_Low()
{
        CE = 0;                                /* clear CE low */
}

/************************************************************************/
/* PROCEDURE: Hold()                                                        */
/*                                                                        */
/* This procedure clears the Hold pin to low.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Hold                                                        */
/************************************************************************/
void Hold_Low()
{
//        Hold = 0;                        /* clear Hold pin */
}

/************************************************************************/
/* PROCEDURE: Unhold()                                                        */
/*                                                                        */
/* This procedure sets the Hold pin to high.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Hold                                                        */
/************************************************************************/
void Unhold()
{
//        Hold = 1;                        /* set Hold pin */
}

/************************************************************************/
/* PROCEDURE: WP()                                                        */
/*                                                                        */
/* This procedure clears the WP pin to low.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WP                                                        */
/************************************************************************/
void WP_Low()
{
        //WP = 0;                                /* clear WP pin */
}

/************************************************************************/
/* PROCEDURE: UnWP()                                                        */
/*                                                                        */
/* This procedure sets the WP pin to high.                                */
/*                                                                        */
/* Input:                                                                */
/*                None                                                        */
/*                                                                        */
/* Output:                                                                */
/*                WP                                                        */
/************************************************************************/
void UnWP()
{
        //WP = 1;                                /* set WP pin */
}

/************************************************************************/
/* PROCEDURE: Read_Status_Register                                        */
/*                                                                        */
/* This procedure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and returns the byte.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byte                                                        */
/************************************************************************/
unsigned char Read_Status_Register()
{
        unsigned char byte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5);                /* send RDSR command */
        byte = Get_Byte();                /* receive byte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return byte;
}

/************************************************************************/
/* PROCEDURE: EWSR                                                        */
/*                                                                        */
/* This procedure Enables Write Status Register.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EWSR()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50);                /* enable writing to the status register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WRSR                                                        */
/*                                                                        */
/* This procedure writes a byte to the Status Register.                        */
/*                                                                        */
/* Input:                                                                */
/*                byt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RSR(byte)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1);                /* select write to status register */
        Send_Byte(byte);                /* data that will change the status of BPx
                                           or BPL (only bits 2,3,4,5,7 can be written) */
        CE_High();                        /* disable the device */
}

/************************************************************************/
/* PROCEDURE: WREN                                                        */
/*                                                                        */
/* This procedure enables the Write Enable Latch.  It can also be used         */
/* to Enables Write Status Register.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REN()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6);                /* send WREN comman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WRDI                                                        */
/*                                                                        */
/* This procedure disables the Write Enable Latch.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RDI()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4);                /* send WRDI comman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EBSY                                                        */
/*                                                                        */
/* This procedure enable SO to output RY/BY# status during AAI                 */
/* programming.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EBSY()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70);                /* send EBSY comman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DBSY                                                        */
/*                                                                        */
/* This procedure disable SO as output RY/BY# status signal during AAI        */
/* programming.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DBSY()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80);                /* send DBSY comman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Read_ID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the manufacturer's ID and device ID.  It will         */
/* use 90h or ABh as the command to read the ID (90h in this sample).   */
/* It is up to the user to give the last byte ID_addr to determine      */
/* whether the device outputs manufacturer's ID first, or device ID         */
/* first.  Please see the product datasheet for details.  Returns ID in */
/* variable byte.                                                        */
/*                                                                        */
/* Input:                                                                */
/*                ID_addr                                                        */
/*                                                                        */
/* Returns:                                                                */
/*                byte:        ID1(Manufacture's ID = BFh or Device ID = 80h)        */
/*                                                                        */
/************************************************************************/
unsigned char Read_ID(ID_addr)
{
        unsigned char byte;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90);                /* send read ID command (90h or ABh) */
            Send_Byte(0x00);                /* send address */
        Send_Byte(0x00);                /* send address */
        Send_Byte(ID_addr);                /* send address - either 00H or 01H */
        byte = Get_Byte();                /* receive byte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return byte;
}

/************************************************************************/
/* PROCEDURE: Jedec_ID_Read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the manufacturer's ID (BFh), memory type (25h)  */
/* and device ID (41h).  It will use 9Fh as the JEDEC ID command.            */
/* Please see the product datasheet for details.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IDs_Read:ID1(Manufacture's ID = BFh, Memory Type (25h), */
/*                 and Device ID (80h)                                        */
/*                                                                        */
/************************************************************************/
unsigned long Jedec_ID_Read()
{
        unsigned long temp;

        temp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9F);                 /* send JEDEC ID command (9Fh) */
            temp = (temp | Get_Byte()) << 8; /* receive byte */
        temp = (temp | Get_Byte()) << 8;
        temp = (temp | Get_Byte());          /* temp value = 0xBF2541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return temp;
}

/************************************************************************/
/* PROCEDURE:        Read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one address of the device.  It will return the         */
/* byte read in variable byte.                                                */
/*                                                                        */
/*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
/*                                                                        */
/* Returns:                                                                */
/*                byte                                                        */
/*                                                                        */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long Dst)
{
        unsigned char byte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3);                 /* read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byte = Get_Byte();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return byte;                        /* return one byte read */
}

/************************************************************************/
/* PROCEDURE:        Read_Cont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multiple addresses of the device and stores        */
/* data into 128 byte buffer. Maximum byte that can be read is 128 bytes*/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no_bytes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max = 128)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Read_Cont(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no_bytes)
{
        unsigned long i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3);                         /* read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for (i = 0; i < no_bytes; i++)                /* read until no_bytes is reached */
        {
                upper_128 = Get_Byte();        /* receive byte and store at address 80H - FFH */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HighSpeed_Read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one address of the device.  It will return the         */
/* byte read in variable byte.                                                */
/*                                                                        */
/*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
/*                                                                        */
/* Returns:                                                                */
/*                byte                                                        */
/*                                                                        */
/************************************************************************/
unsigned char HighSpeed_Read(unsigned long Dst)
{
        unsigned char byte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B);                 /* read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Send_Byte(0xFF);                /*dummy byte*/
        byte = Get_Byte();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return byte;                        /* return one byte read */
}

/************************************************************************/
/* PROCEDURE:        HighSpeed_Read_Cont                                        */
/*                                                                        */
/* This procedure reads multiple addresses of the device and stores        */
/* data into 128 byte buffer. Maximum byte that can be read is 128 bytes*/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no_bytes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max = 128)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HighSpeed_Read_Cont(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long no_bytes)
{
        unsigned long i = 0;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B);                         /* read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Send_Byte(0xFF);                        /*dummy byte*/
        for (i = 0; i < no_bytes; i++)                /* read until no_bytes is reached */
        {
                upper_128 = Get_Byte();        /* receive byte and store at address 80H - FFH */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Byte_Program                                                */
/*                                                                        */
/* This procedure programs one address of the device.                        */
/* Assumption:  Address being programmed is already erased and is NOT        */
/*                block protected.                                        */
/*                                                                        */
/*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byte: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02);                         /* send Byte Program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Send_Byte(byte);                        /* se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Auto_Add_IncA                                                */
/*                                                                        */
/* This procedure programs consecutive addresses of 2 bytes of data into*/
/* the device:  1st data byte will be programmed into the initial         */
/*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0.  The 2nd data byte will be be         */
/* programmed into initial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1.  This          */
/* is used to to start the AAI process.  It should be followed by         */
/* Auto_Add_IncB.                                                        */
/* Assumption:  Address being programmed is already erased and is NOT        */
/*                block protected.                                        */
/*                                                                        */
/*                                                                        */
/* Note: Only RDSR command can be executed once in AAI mode with SO          */
/*          disable to output RY/BY# status.  Use WRDI to exit AAI mode         */
/*         unless AAI is programming the last address or last address of  */
/*          unprotected block, which automatically exits AAI mode.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byte1: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byte1: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Auto_Add_IncA(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AD);                        /* send AAI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Send_Byte(byte1);                        /* send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Send_Byte(byte2);                        /* send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Auto_Add_IncB                                                */
/*                                                                        */
/* This procedure programs consecutive addresses of 2 bytes of data into*/
/* the device:  1st data byte will be programmed into the initial         */
/*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0.  The 2nd data byte will be be         */
/* programmed into initial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1.    This          */
/* is used after Auto_Address_IncA.                                        */
/* Assumption:  Address being programmed is already erased and is NOT        */
/*                block protected.                                        */
/*                                                                        */
/* Note: Only WRDI and AAI command can be executed once in AAI mode         */
/*         with SO enabled as RY/BY# status.  When the device is busy         */
/*         asserting CE# will output the status of RY/BY# on SO.  Use WRDI*/
/*          to exit AAI mode unless AAI is programming the last address or */
/*         last address of unprotected block, which automatically exits         */
/*         AAI mode.                                                        */
/*                                                                        */
/* Input:                                                                */
/*                                                                        */
/*                byte1: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byte2: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Auto_Add_IncB(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AD);                        /* send AAI command */
        Send_Byte(byte1);                        /* send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Send_Byte(byte2);                        /* send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Auto_Add_IncA_EBSY                                        */
/*                                                                        */
/* This procedure is the same as procedure Auto_Add_IncA except that it */
/* uses EBSY and Poll_SO functions to check for RY/BY. It programs         */
/* consecutive addresses of the device.  The 1st data byte will be         */
/* programmed into the initial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0.  The         */
/* 2nd data byte will be programmed into initial address [A23-A1] and         */
/* with A0  = 1.  This is used to to start the AAI process.  It should  */
/* be followed by Auto_Add_IncB_EBSY.                                        */
/* Assumption:  Address being programmed is already erased and is NOT        */
/*                block protected.                                        */
/*                                                                        */
/*                                                                        */
/* Note: Only WRDI and AAI command can be executed once in AAI mode         */
/*         with SO enabled as RY/BY# status.  When the device is busy         */
/*         asserting CE# will output the status of RY/BY# on SO.  Use WRDI*/
/*          to exit AAI mode unless AAI is programming the last address or */
/*         last address of unprotected block, which automatically exits         */
/*         AAI mode.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byte1: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byte1: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Auto_Add_IncA_EBSY(unsigned long Dst, 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
        EBSY();                                        /* enable RY/BY# status for SO in AAI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AD);                        /* send AAI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Send_Byte(byte1);                        /* send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Send_Byte(byte2);                        /* send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Poll_SO();                                /* polls RY/BY# using SO line */

}

/************************************************************************/
/* PROCEDURE:        Auto_Add_IncB_EBSY                                        */
/*                                                                        */
/* This procedure is the same as Auto_Add_IncB excpet that it uses         */
/* Poll_SO to poll for RY/BY#.  It demonstrate on how to use DBSY after        */
/* AAI programmming is completed.  It programs consecutive addresses of */
/* the device.  The 1st data byte will be programmed into the initial   */
/*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0.  The 2nd data byte will be         */
/* programmed into initial address [A23-A1] and with A0  = 1.  This is         */
/* used after Auto_Address_IncA.                                        */
/* Assumption:  Address being programmed is already erased and is NOT        */
/*                block protected.                                        */
/*                                                                        */
/* Note: Only WRDI and AAI command can be executed once in AAI mode         */
/*         with SO enabled as RY/BY# status.  When the device is busy         */
/*         asserting CE# will output the status of RY/BY# on SO.  Use WRDI*/
/*          to exit AAI mode unless AAI is programming the last address or */
/*         last address of unprotected block, which automatically exits         */
/*         AAI mode.                                                        */
/*                                                                        */
/* Input:                                                                */
/*                                                                        */
/*                byte1: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byte2: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
/************************************************************************/
void Auto_Add_IncB_EBSY(unsigned char byte1, unsigned char byte2)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AD);                        /* send AAI command */
        Send_Byte(byte1);                        /* send 1st byte to be programmed */
        Send_Byte(byte2);                        /* send 2nd byte to be programmed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Poll_SO();                                /* polls RY/BY# using SO line */

        WRDI();                                 /* Exit AAI before executing DBSY */
        DBSY();                                        /* disable SO as RY/BY# output if in AAI */
}

/************************************************************************/
/* PROCEDURE: Chip_Erase                                                */
/*                                                                        */
/* This procedure erases the entire Chip.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Chip_Erase()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60);                        /* send Chip Erase command (60h or C7h) */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Sector_Erase                                                */
/*                                                                        */
/* This procedure Sector Erases the Chip.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long Dst)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20);                        /* send Sector Erase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Block_Erase_32K                                                */
/*                                                                        */
/* This procedure Block Erases 32 KByte of the Chip.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Block_Erase_32K(unsigned long Dst)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52);                        /* send 32 KByte Block Erase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Block_Erase_64K                                                */
/*                                                                        */
/* This procedure Block Erases 64 KByte of the Chip.                        */
/*                                                                        */
/* Input:                                                                */
/*                Dst:                Destination Address 000000H - 1FFFFFH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Block_Erase_64K(unsigned long Dst)
{
        CE_Low();                                /* enable device */
        Send_Byte(0xD8);                        /* send 64KByte Block Erase command */
        Send_Byte(((Dst & 0xFFFFFF) >> 16));         /* send 3 address bytes */
        Send_Byte(((Dst & 0xFFFF) >> 8));
        Send_Byte(Dst & 0xFF);
        CE_High();                                /* disable device */
}

/************************************************************************/
/* PROCEDURE: Wait_Busy                                                        */
/*                                                                        */
/* This procedure waits until device is no longer busy (can be used by        */
/* Byte-Program, Sector-Erase, Block-Erase, Chip-Erase).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ait_Busy()
{
        while ((Read_Status_Register() & 0x03) == 0x03)        /* waste time until not busy */
                Read_Status_Register();
}

/************************************************************************/
/* PROCEDURE: Wait_Busy_AAI                                                */
/*                                                                        */
/* This procedure waits until device is no longer busy for AAI mode.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ait_Busy_AAI()
{
        while ((Read_Status_Register() & 0x43) == 0x43)        /* waste time until not busy */
                Read_Status_Register();
}

/************************************************************************/
/* PROCEDURE: WREN_Check                                                */
/*                                                                        */
/* This procedure checks to see if WEL bit set before program/erase.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REN_Check()
{
        unsigned char byte;
        byte = Read_Status_Register();        /*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
        if (byte != 0x02)                /* verify that WEL bit is set */
        {
                while(1);
                        /* add source code or statements for this file */
                        /* to compile                                  */
                        /* i.e.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

/************************************************************************/
/* PROCEDURE: WREN_AAI_Check                                                */
/*                                                                        */
/* This procedure checks for AAI and WEL bit once in AAI mode.                */
/*                                                                        */
/* Input:                                                                */
/*                None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WREN_AAI_Check()
{
        unsigned char byte;
        byte = Read_Status_Register();        /* read the status register */
        if (byte != 0x42)                /* verify that AAI and WEL bit is set */
        {
                while(1);
                        /* add source code or statements for this file */
                        /* to compile                                  */
                        /* i.e.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

/************************************************************************/
/* PROCEDURE: Verify                                                        */
/*                                                                        */
/* This procedure checks to see if the correct byte has be read.        */
/*                                                                        */
/* Input:                                                                */
/*                byte:                byte read                                */
/*                cor_byte:        correct_byte that should be read        */
/*                                                                        */
/* Returns:                                                                */
/*                Nothing                                                        */
/************************************************************************/
void Verify(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cor_byte)
{
        if (byte != cor_byte)
        {
                while(1);
                        /* add source code or statement for this file */
                        /* to compile                                  */
                        /* i.e.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option: insert a display to view error on LED? */
        }
}

   /*
int main()
{

return 0;
}
*/

void  main()
{
Read_ID
return 0;
}

单片机用的是89C52,晶振22.1184,单片机用的5V供电,SST25VF016B 用3.3V单独供电,89C52和SST25VF016的IO串接1K电阻,
现在,无法读写,哪位有使用过的程序,我验证下电路部分,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用的W25X40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可以读写状态寄存器的数据,读写常规的数据时,数据不正确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2le5a60s2的,3.3V供电,晶振33mhz

网友(2011-07-24):
最后都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2013-02-1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W25X40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的可以读写状态寄存器的数据,读写常规的数据时,数据不正确
我用的单片 ...

你好,我在读取SST25VF016B状态时回复0或者0xff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块芯片还要进行什么初始化吗?谢谢,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读取SST25VF016B状态时回复0或者0xff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块芯片还要进行什么初始化吗?谢谢,这 ...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384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