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msp430的capture模式怎么测量信号的频率?谢谢!

楼主(2010-10-18):
看了一下datasheet没怎么看懂,但是我想原理是这样的:先测量信号第一个边沿(假设为rising edge)发生的时间T1,

在测量第二个边沿(还是rising edge)发生的时间T2, 这样信号的频率: f = 1 / (T2 - T1), 但是msp430中具体怎么操作没看懂,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使用的是哪款430单片机?
TI针对每款MSP430单片机的所有外设都提供了示例应用程序,可以去官网下载。
以下是我使用MSP430F169捕获模式测4通道频率的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
P4.1<--------PWM input0
P4.2<--------PWM input1
P4.3<--------PWM input2
P4.4<--------PWM input3
*/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nokia5110.h"

#define TimerB_Length 0xFFFF

int PWM_Start[4],PWM_End[4],PWM_dt[4];//上升沿捕获值,下降沿捕获值,PWM脉宽存放数组

unsigned int flag[4],flag_tov[4];     //定时器溢出标志,如果在溢出之前捕获到上升沿
                                      //在溢出之后捕获到下降沿,标志为0xff,否则为0

int Frequency_CH[4];
                      //"--------------"
char Display_buf_CH0[]={"FreCH0:XXXXXHz"};
char Display_buf_CH1[]={"FreCH1:XXXXXHz"};
char Display_buf_CH2[]={"FreCH2:XXXXXHz"};
char Display_buf_CH3[]={"FreCH3:XXXXXHz"};

void CalPWM(unsigned char channel);//中断中的捕获值处理子程序声明

//初始化系统时钟
void InitFreq(void)
{
    //使用外部8M高速晶振
    char Crystal;
    BCSCTL1&=~XT2OFF;//Enable XT2
    do
    {
        IFG1&=~OFIFG;//Clear OFIFG
        for(Crystal=0xff;Crystal>0;Crystal--);//set a delay
    }
    while(IFG1&OFIFG);//weck-up the OFIFG
    BCSCTL2 |= (SELM1 + SELS);   //MCLK = XT2,SMCLK = XT2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MSP430看门狗
    InitFreq();//启动外部8MHz高速晶振

    LCD_Init();//初始化NOKIA5110液晶
    LCD_Clear();//清屏

    P4SEL|=0x1E;//设置P4.0-P4.3作为捕获输入引脚

    //捕获模式+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获+捕获CCIxB+中断使能
    TBCCTL1 =CAP+CM_3+CCIS_1+SCS+CCIE;
    TBCCTL2 =CAP+CM_3+CCIS_1+SCS+CCIE;
    TBCCTL3 =CAP+CM_3+CCIS_1+SCS+CCIE;
    TBCCTL4 =CAP+CM_3+CCIS_1+SCS+CCIE;

    //时钟源SMCLK+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计数时钟8分频+计数器长度16Bit+中断使能
    TBCTL = TBSSEL_2 + MC_2+ID_3+CNTL_0+TBIE ;
    _EINT();//开启总中断

    while(1)
    {
        Frequency_CH[0]=1000000/(PWM_dt[0]*2);
        Display_buf_CH0[7]=(char)(Frequency_CH[0]/10000)+0x30;
        Display_buf_CH0[8]=(char)(Frequency_CH[0]%10000/1000)+0x30;
        Display_buf_CH0[9]=(char)(Frequency_CH[0]%1000/100)+0x30;
        Display_buf_CH0[10]=(char)(Frequency_CH[0]%100/10)+0x30;
        Display_buf_CH0[11]=(char)(Frequency_CH[0]%10)+0x30;
        LCD_WriteString(0,0,Display_buf_CH0);

        Frequency_CH[1]=1000000/(PWM_dt[1]*2);
        Display_buf_CH1[7]=(char)(Frequency_CH[1]/10000)+0x30;
        Display_buf_CH1[8]=(char)(Frequency_CH[1]%10000/1000)+0x30;
        Display_buf_CH1[9]=(char)(Frequency_CH[1]%1000/100)+0x30;
        Display_buf_CH1[10]=(char)(Frequency_CH[1]%100/10)+0x30;
        Display_buf_CH1[11]=(char)(Frequency_CH[1]%10)+0x30;
        LCD_WriteString(0,1,Display_buf_CH1);

        Frequency_CH[2]=1000000/(PWM_dt[2]*2);
        Display_buf_CH2[7]=(char)(Frequency_CH[2]/10000)+0x30;
        Display_buf_CH2[8]=(char)(Frequency_CH[2]%10000/1000)+0x30;
        Display_buf_CH2[9]=(char)(Frequency_CH[2]%1000/100)+0x30;
        Display_buf_CH2[10]=(char)(Frequency_CH[2]%100/10)+0x30;
        Display_buf_CH2[11]=(char)(Frequency_CH[2]%10)+0x30;
        LCD_WriteString(0,2,Display_buf_CH2);

        Frequency_CH[3]=1000000/(PWM_dt[3]*2);
        Display_buf_CH3[7]=(char)(Frequency_CH[3]/10000)+0x30;
        Display_buf_CH3[8]=(char)(Frequency_CH[3]%10000/1000)+0x30;
        Display_buf_CH3[9]=(char)(Frequency_CH[3]%1000/100)+0x30;
        Display_buf_CH3[10]=(char)(Frequency_CH[3]%100/10)+0x30;
        Display_buf_CH3[11]=(char)(Frequency_CH[3]%10)+0x30;
        LCD_WriteString(0,3,Display_buf_CH3);
    }
}
//捕获值处理子程序,channel为通道值,范围0-3,对应存放的数组的序号
void CalPWM(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volatile short *tbcctlx,*tbccrx;
    tbcctlx=&TBCCTL1+channel;
    tbccrx=&TBCCR1+channel;

    if(*tbcctlx & CCI)//上升沿判断
    {
        PWM_Start[channel]=*tbccrx;
        flag[channel]=0;

    }
    else      //否则就是下降沿
    {
        if(flag[channel]==0xFFFF)//如果捕获跨越了定时器溢出边沿
        {
            flag[channel]=0;
            PWM_dt[channel]=TimerB_Length-PWM_Start[channel]+*tbccrx+1;
        }
        else
        PWM_dt[channel]=*tbccrx-PWM_Start[channel]+1;
    }
}

//每次定时器溢出检查是否有通道断开,每个定时器周期中至少PWM更新一次,否则认为断路
void brkChk(unsigned char channel)
{
    flag[channel]=0xFFFF;
    if(flag_tov[channel]==0)
        PWM_dt[channel]=0;
    flag_tov[channel]=0;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TBIV)
    {
        case 2://捕获器1
            flag_tov[0]++;
            CalPWM(0);
            break;
        case 4://捕获器2
            flag_tov[1]++;
            CalPWM(1);
            break;
        case 6://捕获器3
            flag_tov[2]++;
            CalPWM(2);
            break;
        case 8://捕获器4
            flag_tov[3]++;
            CalPWM(3);
            break;
        case 14 ://TBIFG
            brkChk(0);brkChk(1);brkChk(2);brkChk(3);
            break;
  }
}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哥,我用的器件是MSP430x4618。回去参考参考你的程序。

不知你的nokia5110液晶屏哪里弄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上买的,效果还不错,功耗低,接口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有时间我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2011-08-29):
回复 网友A:

请问 MSP430F149有PWM输入口么???
是哪几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