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输出小数。。比如说温度值哈?

楼主(2010-10-18):
谢谢提供哈解决的办法

楼主:
我先顶哈
谢谢帮解决

网友:
12.34
0X31,0X32,0X2E,0X33,0X34

网友:
我一般采用这种方法
温度值在程序中采用整数方式
t = 1000;//温度值=100.0
printf("t=%d.%d",t/10,t%10);//串口输出t=100.0

网友:
sprintf(a,"t=%f",t);

网友:
union{
        float f;
        unsigned char b[4];
}result;

f=12.34;
将b[4]中的四个单元素发出去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ion{
float f;
unsigned char b[4];
}result;
f=12.34;
将b[4]中的四个单元素发出去就是了。。

我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楼大哥可以说清楚点不啊
都说点点
我是菜鸟

网友:
5楼的方法好。不过赋值搞错了吧,应该是:
result.f=12.34
然后把result.b[0]-result.b[3]发出去就好了,上位机接收后再用共用体处理一下就好了。
我一直这么用的。
不过有时候要直观一点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显示的话,用3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采用3楼的方法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QQ吗。可以+我不  可以发个类似的程序给我参考哈
我的QQ:316164357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有QQ吗。可以+我不  可以发个类似的程序给我参考哈
我的QQ:316164357

网友:
回复楼主,完整的程序
void main()
{
     int t;
     t = 1000;//温度值=100.0
     printf("t=%d.%d",t/10,t%10);//串口输出t=100.0
}

网友:
楼主,不要茫然,你要实际操作几次,你就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建议个好的学习版不呢? 6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