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不同地管脚之间有电阻

楼主(2010-10-18):
如题,请教为什么会有电阻?这个电阻有没有什么作用?是需要还是要避免?小弟是做芯片的新人,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说的深一点,感激涕零~

网友:
封装引线的电阻?
防干扰?
隔离了的多个地?

网友:
是说芯片地管脚间能测到电阻吗?正常的,因为考虑到芯片的热功率平衡配置,所以会有多路电源多路地,地之间虽有连线但因很细,会有一定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还是蛮合理的,我理解是分流。但是为什么不把电阻做小些,减少功率消耗呢?负载一定的话,这些电阻反而会增大消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地好像没有被隔离,使用的时候共地。
不知道怎么个防干扰法?忘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