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使用MC39i实现网络数据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本人需要使用Mc39i实现网络数据收发,系统结构是
服务器端已经连上公网,有固定域名,上运行应用程序,并指定网络端口号。
现准备在clinet段使用Mc39i,通过GPRS连接到服务器的应用程序。通过AT命令应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主要实验了以下AT命令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GACT=1,1
ATD*99***1#
返回NO CARRIER
我如果都没有实现拨号上网,是不是肯定没有其它办法进行网络数据传输呢?
请教各位高手
另,为什么会返回NO CARRIER呢?

网友:
顶顶,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MC39i不带内部协议栈,无法使用AT命令直接实现网络数据传输,换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换模块,先实现拨号上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需要由用户实现PPP协议栈和TCPIP协议栈。

网友:
我用的是一个封装了TCP/IP协议的mc39i GPRS DTU,这又要怎样实现上网呢?

如果是要在单片机上实现上网,是不是还要再在单片机上写一个ppp协议啊?

网友:
封装了协议的就不用自己实现了,直接看DTU的编程手册就可以实现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