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2.0的飞控太贵了,大拿们那么多,为啥不考虑更换下陀螺仪呢

楼主(2010-10-18):
德国人2.0的飞控,陀螺仪的成本占得很大的比重,而且是BGA封装,DIY不好焊接。

看到论坛的网友,很多对代码还是很熟悉的,为啥不考虑更换容易购买,价格便宜一些的陀螺仪呢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MK1.0版本就是村田的ENC-03很便宜,问题是漂移严重,他们尝试了不少方法矫正补偿最后还是换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还是一如既往的热心啦。我查了下时间,德国人开发的时候,基本上只有村田的选择了。但是现在陀螺仪选择的面还是很广的,达到ADI610精度的陀螺仪,都有几款。

精度稍微差点,但是比ENC03高很多的,也有很多款,而且还有数字输出,直接就是数字信号的。输出的一般是11位甚至以上的数据。应该来说,不一定会不行吧。

本人菜鸟,目前代码还没有看懂,所以不知道软件能够矫正到什么程度,胡乱说说。

网友:
四轴这种东东11位采样精度足够,做好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感呀。我现在选择了一款,输出的就是11位数据。当时还郁闷,问我朋友:为啥有些做成16位,你们选的这颗只有11位。简单计算一下,发现的确如此

网友:
我手头有ST的LPR550和LY550,正在做板子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