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平衡电桥原理分析,为自制 LCR 冲锋了

楼主(2010-10-18):
我找的资料,里面把原理和公式推导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是详细的电路原理分析

以上图片中的相敏检波器与楼上我传的资料中不同之处在于:
  它对负半周期用模拟开关变换方向后也进行了积分,结果是只对正半周积分值的两倍,而且重要的是消除了直流偏置电压误差

楼主:
新增两幅电路图,一个为产品的,一个为俄国朋友的

网友:
楼上不就是那个老掉牙的帖子里的德国俄国两电路吗?

楼主:
下面对量程电阻切换电路的创新设计之处进行分析:

原理图:

原理简图:

这个电路的创新之处在于既可以使用电子开关,又可以忽略其导通电阻的影响,而精确度只决定于量程电阻

原理:我们只关心量程电阻上的电压,而且仪表运放具有极大电阻,因此我们只从量程电阻上取出电流转换
成的电压值,而不是直接从运放输出端取出,从而 4052 导通电阻对精确无影响,

网友A:
谢谢!lz 的 LCR原理.pdf

更多有关LCR meter project 的信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08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cr&bbs_id=9999

网友:
哈哈,终于有人又要做LCR了,报名~

不知道我的只言片语会对你有帮助没有,

poseidonstorm@126.com

网友:
请问楼主
3楼的原理图里c1-c4(并行量程电阻的电容器)的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
3楼的原理图里c1-c4(并行量程电阻的电容器)的功能?
-----------------------------------------------------------------------我业同问

网友:
我们公司的4052一直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
3楼的原理图里c1-c4(并行量程电阻的电容器)的功能?

原理上并不要求有那个与量程电阻并联的电容,这个电容与常用的音频放大器负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类似,
只是进行超前相位补偿。可以参考以下的产品电路:

网友:
标题看成了如何做冲锋_枪

网友:
这几种方案的设计思路基本一致的,都是采样 同步检测原理 实现微小信号测量。

至于俄版的创新,大概是正弦波产生部分,保证了信号产生和测量严格同步。至于7135的使用,也许借用别人的。

我自己倒是有了一个新idea,使用音频芯片,比如wm7831,作为发生信号和采集部分。只是最多做到10kHz,商业价值不大,犹豫做还是

不做。

而俄版的电路理论上可以做到100kHz,因此期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使用自由轴方法来测量,因为实现起来比固定轴容易多了
对于正交的两个信号,由于是数字电路产生的,因此精度等不是问题
主要是由方波到正弦波的变换是个大问题,实用的 LCR 电桥都有好几个测量频率可选,
这就意味着要么做好几个低通(或带通)滤波器,要么使用开关电容集成电路滤波器(这实在是贵啊),
如果仅用使用一套滤波电路,然后用模拟开关来切换滤波器参数,模拟开关内阻影响太大,可能效果并不好
至于模数转换电路,那要求并不高,就算给你一个 24bit的,一个温飘就可以要你的命了,还是 ICL7135实用点

楼主:
【5楼】jt6245
谢谢!lz 的 lcr原理.pdf
更多有关lcr meter project 的信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08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cr&bbs_id=9999

虽说是自由轴方法,但正交的两个方波信号和测试电路加的正弦波必须保持固定的相位差,这是基本的原则。
我没看到这个设计是怎么来保证这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使用自由轴方法来测量,因为实现起来比固定轴容易多了
对于正交的两个信号,由于是数字电路产生的,因此精度等不是问题
主要是由方波到正弦波的变换是个大问题,实用的 lcr 电桥都有好几个测量频率可选,
这就意味着要么做好几个低通(或带通)滤波器,要么使用开关电容集成电路滤波器(这实在是贵啊),
如果仅用使用一套滤波电路,然后用模拟开关来切换滤波器参数,模拟开关内阻影响太大,可能效果并不好
至于模数转换电路,那要求并不高,就算给你一个 24bit的,一个温飘就可以要你的命了,还是 icl7135实用点
1、自由轴方法。实在不明白这个名称,在我看来就是锁相放大实际应用,在频域看是硬件的傅立叶变换。当然,名字不是这里重点。

2、由方波到正弦波,滤波器是必不可少的。以为俄版滤波器做的还是有问题,因为电阻只能测到10m ohm。

3、使用7135的目的是它的积分特性,而不是在于它的14 bit。

4、使用自动平衡电桥的目的就是可以有效提高测量精度,否则,说句不客气的话,使用谐振方法,不是更简单么?

5、关于温漂。俄版采用同一路前端和adc,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处理 要了你的命 的温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所谓自由轴方法,是因为被测阻抗的端电压和流过的电流两个矢量没有任何一个与坐标轴重合。

3.不敢苟同,积分是直接由ICL7135输入端的电阻加电容直接完成的。

5.温飘,并不是这样就可以简单解决的,ICL 基准端的参考电压就会稳定到即使你的模数转换器有多少bit 都没影响吗?

这里上传一个仿真(不过要注意正弦波与正交方波是要保持固定相位差的,虽然这里看不出)

网友:
电路是不是落后啦?

网友:
请问楼主回复【32楼】hustrong70

呵呵,偏微分都用上了,有个还使用z80,古董的可以。

这些大学的论文,混混事,离实际差的太远。

网友:
请问楼主,考虑过做成手持式的么?功耗考虑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lcr论文资料 (原文件名:李念强_一种新型rlc数字电桥的研究.pdf)

很有参考价值   感激!!

楼主:
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落后,除非有理论上的创新,不然实现的根本原理都是相同的管它是3DG6 还是 9014 。

功耗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没有使用耗电大的继电器等

网友:
如果不做手持表,需切换的地方还是用继电器吧。功耗体积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我认为继电器在高精度测量系统里还是有优越之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语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落后,除非有理论上的创新,不然实现的根本原理都是相同的管它是3dg6 还是 9014 。
功耗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没有使用耗电大的继电器等

呵呵,兄弟,也许可以按照上面文献任何一种做做看看。再有,你对俄版研究过了,你觉得成的把握那个大点?

网友:
楼主对校准有什么考虑?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上文献确实是学院派的,只说了个到处都可以找到的知识,实在是为了论文而论文,没有价值
俄版的最大困扰莫过于编程时那个模数转换器输出的量代表什么,可以参考楼主为的高价值文献,一目了然,
其他的不过是把界面设计得好看点罢了

继电器作高频切换,肯定是最优的选择
不过这里可能反而是累赘。量程电阻的切换通过创新的电路设计已经比使用继电器好至少10 倍以上了。
俄版的方波到正弦波变换使用专用开关电容滤波器集成电路,有点贵且难买,而且供给的时钟必须是100 倍的截止频率,
我的想法是使用4 级的2 阶低通滤波器级联,有几个测量频率就做几个,并用电子开关来切换
既然是实用的仪器,肯定要校准,但最好的方法还是靠电路设计来保证。个人实在难有相应仪器老做对比校准
这个电路关键部位的电阻,电容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这个要看看的

网友:
我觉得难点就是产生相差90度的正弦波,

如果不用开关电容滤波器,用计数器+R网络,构成8级阶梯的逼近正弦波,再经过简单低通滤波如何
因为计数器的频率是相同,低通也是尽量匹配,因此产生的两路正弦波相位差应该是固定的

就不知8级阶梯(正负半周加起来的话就是15级阶梯)的正弦波经过简单低通后的失真有多少?

以前看过一本书上推导过,16级阶梯正弦波的失真好像已经0.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位朋友还没真正理解原理

鉴相器要求正交的两个方波,而测试端加的正弦波只要和任一方波保持恒定相位差(当然,对该数值无明确要求)即可

网友:
个人认为需解决好几个问题:
1 测量源的失真,理论上偶次谐波对结果影响小,奇次波影响大,方波滤成正弦波后,失真仍为奇次波。因此认为方波滤波的方法不是好方案;
2 要使相位差恒定,需整个模拟测量系统,在不同测量频率、规定温度下附加相移要恒定。因此信号耦合尽量直流耦合,不得已的交流耦合,要让耦合截止频率远远低于最低测量频率,以求影响甚微;
3 必须考虑测量端子短路开路的情况,被测元件加电压信号,短路或被测阻抗很低时不容易控制电流。因此以恒流测量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1.这不具有建设性意义

2.原理都没理解

3.恒流?无从谈起,因为信号源已经串联了电阻

网友:
mark,自动平衡电桥原理分析

网友:
用数字的方法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前面的电路很少 主要是放大 然后直接进ADC  不过测试频率可能上不去

我用数字方法实现了 不过现在只用来测电阻性质的东西 主要是考虑测量很弱的信号

网友:
microchip公司有一个文档是介绍这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数字的方法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前面的电路很少 主要是放大 然后直接进adc  不过测试频率可能上不去
我用数字方法实现了 不过现在只用来测电阻性质的东西 主要是考虑测量很弱的信号

能否透露下adc是几位的么?

呵呵,测量电阻达什么水平?毫欧,或者以下?

网友:
图中的R3,R4有什么作用啊? 有明白的给讲讲!

图中的R3,R4有什么作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网友H:

在100欧姆以上,可以采用2线测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能给讲讲原因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能否透露下adc是几位的么?
呵呵,测量电阻达什么水平?毫欧,或者以下?
毫欧肯定是没有问题 电压至少能分辨到1uV  现在用的是24bitADC 低频测试  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比如我基本没怎么放大 ADC只用了量程很小的部分 测试电流低(毫安 微安 因为我不是做LCR表 是做其他东西 测试电流小 这样激励源功率才小)

如果测毫欧 单片机自带的ADC肯定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所谓2线就是使用仅仅2条电流线,如图的I和I'。

测量相对大的电阻,导线引入的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H:

当测试头不连接,r3 和 r4 是耦合电阻获取当前整个测试电压。
整个电路是四线检测(Kelvin).

四线检测(Kelvin) 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56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四线&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273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四线&bbs_id=9999

网友H:
明白四线的原因了,谢谢楼上!

但R3,R4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

是为了给电容提供个放电回路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呵呵,还不明白?换个思路,去掉2个电阻,能2线测量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不是为了给电容提供个放电回路

确保甚至探头不良的接触,也不会错误操控
resistors between drive(+) and sense(+) and between drive(-) and sense(-). The
resistors assure that the output voltage is monitored even if the sense leads fail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 sa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四线测量不一定需要这2个电阻(R3,R4)

2线测量:
四线换成2线测量,需要使drive(+)和sense(+)连接 同 drive(-)和sense(-)连接
(注意:不是电阻连接,要直接连接)

网友:
哦,谢谢,热心朋友的回答!

楼主:
初步设计的原理图

网友:
呵呵,一直惦记楼主呢,这几天还琢磨呢,怎么没动静了?

楼主:
布局的电路板和自动布线结果:

网友:
信号采用直流耦合?也许,线路产生的直流偏置电压可不好处理。

网友:
anyway,期待楼主结果,呵呵,上这个论坛最关注你这个帖子。

楼主:
这只是初步的,偏压电路还没想好怎么加。最近找工作,比较忙!

网友:
呵呵,找工作呢。

关于滤波也许可以参考这个,

http://cqham.ru/RLC_usb.htm,这个俄国人做的,已经出来了,想必滤波部分没问题。

楼主:
工作找到了,签了星网锐捷。以后轻松多了,希望可以尽快出样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恭喜 找到工作  。。。。。。。。。。。。。。

网友:
不错啊 到时候也来一个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要求测量速度要快,所以7135在这里就不合适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换成其他高速ADC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位数多的而且速度快的,价格不菲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主要是ADC器件的价格吗?还是整体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是ADC 器件价格。不过即使做快了,你换待测元件的速度可以跟上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是ADC 器件价格。不过即使做快了,你换待测元件的速度可以跟上去吗?
----------
换元件的速度不是问题.

你的LCR什么时候能出来?到时再仔细学习一下你发上来的资料,我现在对工作原理还不是太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要求测量速度要快,所以7135在这里就不合适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换成其他高速adc呢?

俄版电路利用同步检测技术,通过积分形式的adc 7135得到与电桥同比例的直流信号,该信号即为检测信号。这里有把交流信号积分成

直流信号过程,过快的速度会影响精度。

如果需要高的测量速度,可以采用代码(软件)来实现这一测量过程。

不过,俄版精华在于使用很便宜芯片,达到很高测量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I: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要求测量速度要快,所以7135在这里就不合适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换成其他高速adc呢?
俄版电路利用同步检测技术,通过积分形式的adc 7135得到与电桥同比例的直流信号,该信号即为检测信号。这里有把交流信号积分成
直流信号过程,过快的速度会影响精度。
如果需要高的测量速度,可以采用代码(软件)来实现这一测量过程。
不过,俄版精华在于使用很便宜芯片,达到很高测量精度。

积分不是有7135完成的吧 要是有7135完成的 就没法换成高速AD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参看29楼,我觉得有些人把某些东西搞混了,比如ICL7135的内部工作原理是积分式模数转换,
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对输入端进行积分了。

楼主:
上传最终版电路图,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看起来好象比 kevinzcp 的复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参看29楼,我觉得有些人把某些东西搞混了,比如icl7135的内部工作原理是积分式模数转换,
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对输入端进行积分了。

7135正是如此。7135输入端没有任何采样保持电路,所以在积分的整个上升段,输入端任何变化都会反映到积分电容充电电流变化,也就是相当于对输入端进行积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时我错了,多谢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参看29楼,我觉得有些人把某些东西搞混了,比如icl7135的内部工作原理是积分式模数转换,
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对输入端进行积分了。
7135正是如此。7135输入端没有任何采样保持电路,所以在积分的整个上升段,输入端任何变化都会反映到积分电容充电电流变化,也就是相当于对输入端进行积分了。

请教gzhuli 咕唧霖:在这个电路里7135可以换成其它非积分型A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的回答是可以,不知道gzhuli 咕唧霖的看法是什么?

楼主:
请看下布好线的电路板,估计以后修改不会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教gzhuli 咕唧霖:在这个电路里7135可以换成其它非积分型AD吗?

看你换非积分型AD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为了提高速度,可以说效果不会明显,你看7135前面的一阶RC低通都到31.8Hz了,换个1kSPS的ADC又有何意义?
如果为了提高精度,那么换个Sigma-Delta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
哎,本人技术有限,只有看热闹的份;希望早日完工,一定要来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请教gzhuli 咕唧霖:在这个电路里7135可以换成其它非积分型ad吗?
看你换非积分型ad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为了提高速度,可以说效果不会明显,你看7135前面的一阶rc低通都到31.8hz了,换个1ksps的adc又有何意义?
如果为了提高精度,那么换个sigma-delta的是没问题的。

请教gzhuli 咕唧霖:你说的 一阶rc低通 是图中红圈所示吗?我计算了一下,它们的截止频率确实是31.8HZ.
但是我感觉这部分电路的功能不象低通滤波器,而是积分电路.而且如果是低通的话,10K的测试信号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呢?还有:7135的转换次数只有每秒3次左右,如果是低通,31.8HZ的频率也高了吧.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低通和积分其实是一回事,一个从频域角度看,一个从时域角度看。
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要滤掉同步检波后的高频分量,只检测直流分量。
7135虽然是积分ADC,但输入抖动太大对测量精度也是无益的,所以先用一级RC积分滤掉一部分抖动。考虑到最低测试频率是100Hz,31.8Hz的低通是比较合适的,太高了起不到作用,太低了会进一步影响测试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低通和积分其实是一回事,一个从频域角度看,一个从时域角度看。
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要滤掉同步检波后的高频分量,只检测直流分量。
7135虽然是积分adc,但输入抖动太大对测量精度也是无益的,所以先用一级rc积分滤掉一部分抖动。考虑到最低测试频率是100hz,31.8hz的低通是比较合适的,太高了起不到作用,太低了会进一步影响测试速度。
多谢gzhuli 咕唧霖!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原图中由红圈中的电路和7135共同完成积分的功能.若换成非积分型的AD,那就变成了由红圈中的电路单独来完成积分了.是这样吗?

楼主:
再次修改的电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原图中由红圈中的电路和7135共同完成积分的功能.若换成非积分型的AD,那就变成了由红圈中的电路单独来完成积分了.是这样吗?
是的。如果用离散时间型ADC,那么100Hz测试频率时31Hz的一阶LPF显然是不够的,这会让ADC采到大量混叠数据,无法输出稳定结果。

网友:
多谢gzhuli 咕唧霖!

楼主:
制板的厂子居然不支持PADS 2007,转成了Protel 99SE,顺便打样出来了,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打样发gerber最可靠。

楼主:
gerber还没弄过,怕会出更大的错误,还得学下

网友:
楼主有时间别忘了发布一下进展情况.应该有好多人在等着呢!

楼主(2010-11-18):
板子制作中,程序也开始写了,随时发布最新进展,请大家多多关注啊

楼主:
按键和显示调试成功!!

网友:
板子都做好了?这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I:

132楼上传的是软件仿真,板子可能要到下周才到手

网友:
请问 LCR Meter 是如何测出负载的相位偏?
例如若量测一个电容时,如何得知电压和电流的相差为90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是否认真看过楼主位的资料?
90度只对理想电容成立!

楼主:
发布最新进展,板子制作回来了,上一些图片
第一次制板,又从pads转到Protel,丝印有点小问题,吧assembly层也转了

网友:
LZ在哪里制的板?

楼主:
淘宝上的,河北沧州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感觉时间长了点.嘉立创的速度块,只是费用高了点.

关注你的最新进展.

楼主:
焊接完毕,可以显示了,测电阻阻值正确,其他的还有不少问题。整机工作电流200mA

网友:
什么问题?只要电路没问题就好办.

网友:
板上加了直流偏压了吧?可以测电解了?

网友:
请问哪位网友能否请一下俄版的直流偏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觉得计算的值有问题,只有在某个量程时测量值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加上了,直接用单片机产生高电平分压后用三极管跟随后输出,固定2V

楼主:
发布最新成果,修正了程序中的错误

1。使用1KHz,1K档测470nF聚丙烯电容:

2.使用1KHz,100档测200欧电阻:

3.使用120Hz,1K档测47uF电解电容

网友:
恭喜 楼主

做了几块板?可不可以卖个套件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点抱歉了,本来是做来玩的,最后用来做毕业设计了。板子的话,我还有几块,想要的话我可以以成本卖给你,
不过元件的话就要自己买了,我只买了两份的用量,不能给你了。

网友:
楼主有何新进展?

楼主:
由于作为毕业设计,现在不能公布全部资料,不过发布经过实际验证并修改的原理图和
单片机固件(使用外部8MHz晶振),其余熔丝位为默认。

网友:
恩,作为毕业设计级别的东东,不错的。

网友:
mark,自动平衡电桥原理

网友:
有什么进展啊?楼主是不是工作忙了?

网友:
有没1M以上的电桥DIY?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有没1m以上的电桥diy?
要这么高的频率?我只想做个200K做的.但是测试速度要快.

网友:
频率高了自动平衡电桥就不那么容易平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频率高了自动平衡电桥就不那么容易平衡了。
频率达到多高就不容易平衡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基本上就是MHz这个级别,运放带宽、电路分布参数等开始成为制约因素,再往上提升性价比就不合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基本上就是mhz这个级别,运放带宽、电路分布参数等开始成为制约因素,再往上提升性价比就不合算了。
那我做到200K是没问题的了?就用楼主的图和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J:
频率高了自动平衡电桥就不那么容易平衡了。

自动平衡电桥,我倒是觉得这个所谓电桥更多出于商业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不好说,LZ位的元件只做到10k,频率高了模拟开关的切换速度、TL08x的带宽等都会成问题,这些都要重新仔细计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重画了俄版电路的鉴相器部分原理图,透过 U、I 选择以及 ClkSel 的 0 和 1 切换,
可以得到 4 种电压的组合,不过 In+ 和 In- 这两支脚的波形为何都是0V?我的测试频率是 5KHz,
这样子就算送进 ICL7135 的话也无法得到 A/D 值,
请问 In+ 和 In- 的正确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楼主是否方便拍个照片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肯定不是0的,我没有数字示波器,没法稳定看到图线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它就像普通的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再电容滤波,也就是在直流上叠加了一个类似锯齿波的样子。

楼主(2010-12-27):
最近在降低功耗和提高稳定性上考虑了很多。

关于降低功耗:
    1. 将用于切换带通滤波器的电子开关一分为二,一半用于切换输入和输出,
一半用于切换该滤波器所用运算放大器的正电源和负电源,这样可以降低一半以上的功耗,实测
发现电子开关和逻辑电路耗电很低,主要是运算放大器功耗很大(可达6mA/块)。改进后负电源电流20mA。
    2. 使用开关电容电源变换器LTC660(Linear公司,内阻典型值6.5ohm,实测5ohm)产生负电源,MC34063
效率实在很低,而且干扰很大,LTC660主要缺点是比较贵,报价$3。

提高稳定性:
    实际发现,主参数(比如电阻,电容,电感)仅最后一位有+-2以内的跳动(显示都取4位有效数字),但
副参数跳动比较大,而且在不同量程的值有无法容忍的差异,部分由于我用的基准电阻精度不够(1%),主要还是
其值偏小(相对主参数而言),希望能进一步加以改进。

用7V的电源供电时,实测电流小至83mA,关闭液晶背光还可以减小14mA,这个指标用锂电池供电,还可以接受。

网友:
10毫欧电阻和10p左右电容测的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没有那么小的电阻,0点几欧的还可以;买电容时弄错了10KHz带通滤波器没完成,1KHz可以得到几百pF的

网友:
LCR Handmessgeraet R41 V1.4.pdf
怎么下载下来打不开啊?

麻烦给重新传一份!

楼主:
关于提高测量速度和选用更高速率ADC的考量:

     测量速度基本上受限于测试频率,换用更高速率的ADC并不能解决问题。
最低测量频率为100Hz,如果仅用一路ADC,则一次完整的测量要转换至少4次,对于每次转换而言,
由于所采用的相敏检波器的工作原理,加上电路建立和切换后趋于初步稳定的考虑,至少要对10个
测量信号周期进行检波,这样一来,至多只能达2.5次/秒,1KHz档最高25次/秒,10KHz档则可达250
次/秒。单纯用运放来平衡电桥,最高测量频率可达100KHz(参看Agilent的阻抗测量手册),再高
的频率则必须加上辅助电路,单纯的运放没法保证自动平衡。

修正打字错误!

网友:
mark,我也想搞个电桥

网友:
单纯用运放来平衡电桥,最高测量频率可达100KHz(参看Agilent的阻抗测量手册),再高
的频率则必须加上辅助电路,单纯的运放没法保证自动平衡。
--------------
请教:你的这个电路可以达到100K吗?还是要更换运放和模拟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I:

设计上本来就没有100KHz档。运放肯定要换掉;模拟开关倒不用,74HC的可达100MHz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设计上本来就没有100khz档。运放肯定要换掉;模拟开关倒不用,74hc的可达100mhz以上。
------------------------------------------------------------------
运放带宽要达到多少呢?TL084的带宽有3M还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3M只是单位增益带宽,对于平衡(要求极低的配置电流)和后级放大的运放,要使其自身的影响对待处理信号有极小的影响,至少得
有百倍以上的开环增益,这样来说,就要求运放有百兆以上的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下载了 慢慢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3m只是单位增益带宽,对于平衡(要求极低的配置电流)和后级放大的运放,要使其自身的影响对待处理信号有极小的影响,至少得
有百倍以上的开环增益,这样来说,就要求运放有百兆以上的单位增益带宽。
谢谢HEIZE! 这样说10M的运放 可以做到100K了?

对于更换快速的AD有什么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就比较没有进一步探究了,LTC2440还不错,可以切换转换速率且无延迟。
你不妨看下187楼,ADC的最高速度是与测试频率直接相关的,并不是可以单纯的自由选择。

网友:
希望楼主在论坛搞次开源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所用的元器件都很常见,有兴趣的话,自己就可以直接做了。

网友:
有一点想请教 heize

你说 In+ 和 In-不是直流,象是直流上叠加了锯齿波的样子.如果将AD换成非积分型的,那采样出来的结果不是不稳定了吗?难道锯齿的幅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先mark 再感谢lz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采样比测试信号频率还高,确实是不定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采样比测试信号频率还高,确实是不定的值。

锯齿波幅度和直流部分的比例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100Hz时的仿真,1KHz时幅度更小,具体大小的话,请自己测量。

网友:
先马克在看…

网友:
建议完善后出套料

网友:
楼主在前端测量电路为什么要加0-CLK呀,是把固定轴和自由轴做在一张板上吗?

网友(2011-01-26):
哈哈,大家讨论得不错,我也来,学了一些东西,这样的论坛很好。希望能最后定型一个性价比高的LCR,让大家自己做一个,最好能出配套好了的,以方便大家。

网友(2011-03-03):
唉,我连电桥表笔怎么接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
LCR 电桥啊

网友:
LCR 电桥测试100pF的电容精度能做到多少?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N:
lcr 电桥测试100pf的电容精度能做到多少?有人知道吗?

我能做到0.1%,即0.1pf。

网友(2011-04-15):
有空了,我也做一个,谢谢楼主!

楼主:
自己设计了第二版,很快就会毕业答辩,之后把所有资料包括源程序代码和原理图、PCB文件上传,以飨读者。

第二版预览:

楼主:
第二版相对第一版进行了很大改进,主要集中于稳定性和功耗方面,设计和制作第一版是没想到16位的ADC不是
那么容易就真的得到16bit的ENOB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版相对第一版进行了很大改进,主要集中于稳定性和功耗方面,设计和制作第一版是没想到16位的adc不是
那么容易就真的得到16bit的enob的

Hi Heize,请问一下你用的16位ADC是什么型号呢,是ΔΣ的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不同类型的ADC做过比较,
尤其是对双积分以外其他类型的比较;
因为从原理上说,目前这种架构下,积分型的ADC应该会有先天的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O:
Hi Heize,请问一下你用的16位ADC是什么型号呢,是ΔΣ的吗?

下载服务器有问题,看不了大图,不过从那巨大的28脚DIP、3个疑似CBB电容的物体、靠近2脚的TO-92来看,应该还是7135。
其实TLC7135有SOP封装的,既然别的全贴片了,7135也应该考虑SOP的吧。

网友:
呵呵,第2版出来了。

做这个东东,要求画板子有功力。

网友:
其实7135完全可以使用4运放和模拟开关代替,相比7135的2万个数,可以达到4w。当然,要求电容,layout更加严格。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开始时确实有这个想法,不过买起来不方便。最后还是使用DIP的

楼主:
上传下原理图

楼主:
上传个清楚点的PCB

网友:
积分电容的封装貌似小了点,这个大小估计只能用63V 0.47uF的吧,这种CBB线性不太好,一般都要用高压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J:

重新看了下,确实有点小,只有8X3mm,多谢指正,我得修改下。

楼主:
第二版PCB已经发出去制作,上传Gerber和原理图。

网友:
多謝版主無私的分享,我也想做一個來用,請問是否有源程序可以讓我下載?謝謝。

网友:
请问版主

这台 RLC 表能否计算出阻抗 Z 以及相位角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因为他们都由电流和电压的实虚部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覆【238樓】heize
回覆【237樓】psir
可以,因為他們都由電流和電壓的實虛部計算出來的。

請問您的軟件里面有計算顯示阻抗和相位這兩個功能嗎?

楼主:
软件里包含了

网友:
版主您好

我看過您上傳的原理圖,基本結構跟俄羅斯版本的很像,LCM、按鍵都很像,
不過它原本的單片機是用 PIC16F876,而您的改用 ATmega8,您應該花了很多時間重新編寫程序吧?

電路圖有兩個地方想請教,就是電路牆面有一個 U10 74HC4052,請問這顆是否是用來調整輸出振幅?
還有 Q5 FHT8050 所組成的電路用一支 VBIAS 腳來控制,這個電路是什麼作用?

在上面的文字中,請問Θ損耗角就是電壓跟電流的相位嗎

謝謝。

楼主:
很高兴你感兴趣!
很多电路都是借鉴被人的,程序就是完全由我完成的。

U10确实是调整幅度的,设想如果接的是100ohm的电阻,而量程电阻是100kohm,则运放的输出就会饱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

VBAIS是给电解电容偏置电压的,以使测量条件与其实际工作情况接近。

损耗角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网友:
呵呵,写code是很繁琐的,体力活。

使用ad8253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好吧。
使用ad8253是基于稳定性方面考虑,自己做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加10,100倍放大器,对外围元件要求太高了,
即使电阻是0.1%的精度,就各方面而言,还是很低劣的。

量程电阻的切换也弃用4052系列,漏电流太大了,指标达1uA;adg659,max4052a和isl84052最大才5nA,引脚兼容。

tl系列运放输出驱动能力不行,不适合当测试信号的缓冲。输入缓冲也不合适,
改用isl28210,最大50mA,失调等各方面也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上传新原理图

网友:
请问版主

为什麽要改用 ATmega8 单片机来重写?原本俄版的是用 PIC 写的,
那您新的源代码应该是用 C 语言写的吧?
偏偏我只对 PIC 比较熟,AVR 的单片机从来没用过,这下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和你正好相反,对AVR比较熟悉,当初AVR价格比PIC好多了。
源程序都用C语言写成,移植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回覆【247楼】heize
回覆【246楼】psir
我和你正好相反,对avr比较熟悉,当初avr价格比pic好多了。
源程序都用c语言写成,移植应该不成问题。

That good news!好耶!

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刚刚看电路,U6 MAX293 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它的功能是不是把方波转成正弦波?

(2)另外,Q1~Q4 2N3904 SIN_S1 和 SIN_S2 这两支 I/O 脚控制,请问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

(3)请问 U15 74AHC1GU04 是一个 Inverter,请问能否用 COMS 的反相器 IC 来代替?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SL28210这玩意能买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Intersil的东西,确实有点困难!不过刚好我有一些样片。
当然,由于这个运放是与普通类型的sop引脚兼容,所以可以用其他的替换。
比如LTC6240HV,AD8034,AD8626,TLC082(非TL082)等替换。
当初用DIP封装的IC(max293,icl7135)等考虑可以用其他万用板焊好后插入代换。
max293还是选错了,功耗太大,15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问题。
如果连电感都不能测,那也不叫LC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高兴你感兴趣!
很多电路都是借鉴被人的,程序就是完全由我完成的。
u10确实是调整幅度的,设想如果接的是100ohm的电阻,而量程电阻是100kohm,则运放的输出就会饱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
vbais是给电解电容偏置电压的,以使测量条件与其实际工作情况接近。
损耗角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请问电解电容为什麽需要给它一个 vbais 偏置电压?
如果不给会怎麽样?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1.是方波变正弦
2.改变二阶RC转折频率
3.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侧过1p电容或者1u电感么?

楼主(2011-05-15):
回复 网友C:

没测过,我没这种电容和电感

网友:
昨天晚上测1pf电容,长长细细那种,10kHz,稳定显示1.0pf。激动之余,得瑟得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仁能有如此成就,很是高兴!
可是连你的仪器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保密工作怎样也是绝密级。

网友:
好像不错。LZ有套件提供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仁能有如此成就,很是高兴!
可是连你的仪器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保密工作怎样也是绝密级。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7266-12-1.html
他做出来了,打算卖钱,后来算算成本。。。
现在正吐血ing。

网友:
本来打算把这个10k东东直接卖到esr价格,想想做人要厚道。不想太多人吐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几天,正琢磨这事呢。

你是那里那位?感觉哪里人对lcr需求很大,打算直接在那个论坛把俄版和德版直接开源,呵呵。

网友:
俄版和德版本来不就是开源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呵呵,哪个你做出来了?

网友:
我没做,不过俄版坛里不是有人用STM8仿了个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打算做100k的,想来想去还是使用积分adc把握大些。因此,第一步先把俄版造出来。

网友:
10k的你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

网友:
电阻10m - 10M;电感1u - 1000H;电容:1p - 1000uF。100,120,1k和10k,全量程0.5%。

如果是100kHz,是个更好的噱头,呵呵。

网友:
请问做到 100kHz 只是单纯把频率提高而已吗?其他的硬体条件都不用变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肯定不行。

网友:
请问要做到100KHZ的话,是否用频宽更高的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lcr夹具基本都是同惠等大厂控制了,这些东东的成本基本占到整个的2/3 - 3/4左右。如果你也想做这个行当,也会同样面临吐血的境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10m - 10m;电感1u - 1000h;电容:1p - 1000uf。100,120,1k和10k,全量程0.5%。
如果是100khz,是个更好的噱头,呵呵。

你是用CODEC来做的吗?直接用音频ADC采样运算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精度很不错。

网友:
版主您好:

我想開一個新的帖子,一起來討論自由軸法裡面的相敏檢波器運作原理以及 MCU 控制採樣時間的時序及後面的計算流程,

就引用您的電路結構來討論,您覺得怎麼樣 ?

楼主:
回复 网友K:

很荣幸!

楼主:
今天准备ppt,上传1版测试图片

网友:
电路板做的好漂亮,我已经准备好零件要开始接电路了,

决定去买一台专用的 AVR 烧录器了,

等烧好 IC 有疑问还请您支援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版主:

是否有试过用 RC 串连电路量量看?
我真想看看相位角如何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K:

1k和100nF串联和并联

网友:
heize 兄:

麻烦请看一下信箱好吗?我烧的 ATmega8 还不能动作啦,Help!

网友:
heize 兄:

来信我收到了,真是太感谢您了,努力中,有结果再回报。

网友:
IC 烧录看来有成功,石英振荡器用 8MHZ,在 PB3 SIN_CLK 脚量到 400HZ 方波。

楼主:
关于恒定输出阻抗的研究成果:
    同惠TH2822C具有100ohm的恒定输出阻抗,但仔细看它的按键功能会发现没有了手动量程。

Why?

    这可以这样来解释:设想如果接的是100ohm的电阻,则测试电流接近3mA(0.6V),而量程电阻是100kohm,
则量程电阻上的电压是300V,明显是不可能的,运放的输出就会饱和,导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果。

网友:
这个好像只是把PIC的改成M8了的版本

网友:
有看到 LCM 的画面了,代表 IC  烧录成功程式运作正常,谢谢 heize 兄。

楼主:
第二版照片

网友:
呵呵,新板子焊好了,8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D值算的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Xc=1/(2*3.14*1000Hz*98.63nF)=1614.47ohm
D=R/Xc=0.6200

看来偏差有点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提高测量速度和选用更高速率adc的考量:
     测量速度基本上受限于测试频率,换用更高速率的adc并不能解决问题。
最低测量频率为100hz,如果仅用一路adc,则一次完整的测量要转换至少4次,对于每次转换而言,
由于所采用的相敏检波器的工作原理,加上电路建立和切换后趋于初步稳定的考虑,至少要对10个
测量信号周期进行检波,这样一来,至多只能达2.5次/秒,1khz档最高25次/秒,10khz档则可达250
次/秒。单纯用运放来平衡电桥,最高测量频率可达100khz(参看agilent的阻抗测量手册),再高
的频率则必须加上辅助电路,单纯的运放没法保证自动平衡。

修正打字错误!
做10k以上,其他不考虑,7135应该没问题吧?

呵呵,想来想去,这个7135最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10k以上,7135不合适吧。
如果给7135加250KHz时钟,则一次转换要40002/250 000=0.16秒,算起来测量频率只有6次多。
发挥不出高测试频率的高速测试可能。

网友:
想了想,不管100k,1M甚至2MHz信号都能积分成直流信号,对吧?(哦,先不管测量速度)

不知那个积分电容要多钱?

前些日子,去市场看到7135才4.5大圆。真的想不出比这个成本还低方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C:
电阻10m - 10m;电感1u - 1000h;电容:1p - 1000uf。100,120,1k和10k,全量程0.5%。
如果是100khz,是个更好的噱头,呵呵。
你是用codec来做的吗?直接用音频adc采样运算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精度很不错。
呵呵,使用ltc2440,ltc2410这类片子如何?

不知哪个性价比高或者采购容易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Y为主,采购基本上不考虑,淘宝有就行,性价比考虑一点点,反正一锤子买卖,价格不太离谱就是了。

楼主:
第二版,初步调试了下,电阻可以稳定到 mOHM数量级不抖动,电容则是pF数量级不抖动,电感没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是1m,10m还是100m?同样,1p,10p?

网友:
1m ohm - 1p 正好是阻抗的2个极端,能达到这个水平,肯定就是商业水平。安捷伦和同惠的手持东东不过如此。

呵呵,diy也能做到商业水平。

网友:
楼主的东西功耗太大了,不能用电池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1mOHM那位上数字不抖动,0.1mOHM以下的位抖动,电容类似。
测数字万用表上10A档的10mOHM电阻,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Q: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找改进方法。即使安捷伦的U1732也是9V 40mA的水平。第二版是5V 90mA的水平,
MAX293该单电源后期望降至65mA的水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找改进方法。即使安捷伦的u1732也是9v 40ma的水平。第二版是5v 90ma的水平,
max293该单电源后期望降至65ma的水平。

9V * 40mA = 360mW
5V * 90mA = 450mW

用两节1.2V * 2000mAh = 4.8Wh的Eneloop供电,升压算70%效率的话,也有7小时续航时间了,还可以接受嘛。
如果用3.7V * 2600mAh = 9.62Wh的18650锂电供电,那就可以连续玩十几小时了,日常使用的话估计最多半个月充一次电,我觉得很实用了。

网友:
对了,运放换低功耗版的TL062,应该还能挤点电流。

网友:
版主请教一下电路的两个部分好吗?

请先看一下 U6 MAX293 的那张图,
第8脚所接的 R7 和 R8 电阻是否是调整第5脚的输出准位用?

接着请看 U7 LM6172 那张图,他是属於低通还是高通滤波器?
第1脚的正弦波信号是否应该维持在0V点位置?
我现在做的结果是波形整个往上偏移,
而且经过这个滤波器的波形变得更丑,
不知道是否和运放型号不同有关,
因为我手上没有 LM6172,所以我用 AD8040 这一颗代替。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1mohm那位上数字不抖动,0.1mohm以下的位抖动,电容类似。
测数字万用表上10a档的10mohm电阻,可以。

恩,很不错。

还有其他电阻么?比如2,3m之类,线性如何?

网友:
好东西啊
我对AVR单片机不熟悉,请问有没有套件啊?PCB和烧好程序的单片机有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安捷伦电阻指标,

呵呵,已经超过了。

恭喜!

网友:
楼主能否测一下10M以上电阻?

最好使用外接导线连接。

网友:
俄版的adc采样部分是很有创意,前天晚上看到一份资料,有人按照这个思路做成流片了。

楼主:
fickle要求真实高啊,测2,3mOHM电阻,我真的是没有。
用5只1M的串成5M,在4.8—4.9M之间抖动,用两条10cm左右的线引出,未加guard

网友:
回复 楼主:

俄版有人提议把c4的4p7换成120p,也许可以改善测量情况,不过带来角度误差。

有个简单办法,可以检查绝缘状况,看看开路测量多少?

我的是0.9pf,175M。俄版有人号称0.00p,版子画的太好了,可惜没找到他的pcb。

网友:
回复 楼主:

0.6V / 100ohm = 6 mA,6mA x 1m ohm = 6uV。

理论上这种方法可以测量几个nV。即是说,还有1000倍拓展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那4个补偿电容其实板子上都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知道你这个读数有几位是不抖动的?

网友:
基本精度0.25%水平,33 - 330k之间所谓基本精度区间。

然后所谓扩展区间,向上10M,向下10mohm,精度为0.5%。

---------------------------------------------------------------------------------------------------------------

电阻:做了处理,最小只显示1m ohm。买了1,2.2,6,10 电阻,可以稳定显示1,2,6和10。0.1m ohm 只能做到分别率,因此屏蔽掉。

电感:10kHz下可以测量0.1uH电感,测量0.1,0.33,0.47,0.8,1u等等都能稳定显示。

电容:实测电容1pf,1.8pf,6.2p,分别显示1,2,6。这个电容测量和夹具有很大关系,在这里犯了个错误,没注意夹具的价钱。

----------------------------------------------------------------------------------------------------------------

电阻是0.1%的,至于电感和电容准不准的?电容好像还靠谱点,买的云母电容。电感1毛一个,精度如何,天知道。

不过,电阻准了,电感和电容就有了根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是想知道你测10MOHM时,有几位是稳定的?
我自己也没有高精度的仪表进行各个量程的校正。

网友:
哦,9.99-10.02之间变化。最大侧过50M,精度不好,直接屏蔽。

楼主:
希望以后使用MSP430单片机以降低功耗

楼主:
上传所有相关文件,附上拙作。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
这个项目是复杂和困难的,很难做得非常好.
LZ能完成它,证明你有好好的能力和努力的付出。
因为非常复杂,现实一点,一些东西还有待改善.

网友:
很喜欢LZ的DIY作品,希望能买套件。原理图,我用7.7SP2打不开。请问LZ是用哪个软件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orcad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这么用心做的毕业设计了,LZ人才啊,有前途!

网友:
已经拍了LZ的一个班子。希望能提供套件。呵呵,我是仪器控!

网友:
329楼 heize 你好,上传的<论文.pdf>打不开,需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可以打开的啊,仅是设定了对内容修改需要密码。

楼主:
上传第二版的DIY资料,由于原理图和PCB是实习时用公司库画的,包含敏感信息,仅能提供PDF版本,望见谅。
调试教程还没有写出来。

网友:
恭喜版主发表论文成功,努力一年多的心血总算看到成果。

网友:
请问LZ在淘宝里卖的第二版的PCB吗?

网友:
请问0度代表实部,90度代表虚部吗?为什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仅是把信号做正交分解,至于这里的0度和90度,那是自己规定的。
两个方波信号没有差别(仅仅是正交而已)。

网友:
回复【343樓】heize
回覆【340樓】psir
僅是把信號做正交分解,至於這裡的0度和90度,那是自己規定的。
兩個方波信號沒有差別(僅僅是正交而已)。

请问楼主有没有文章资料可以分享的?
我在您的论文墙面没有看到,
但是对於所谓正交的观念从来不知道。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正交就是数学上对于两个矢量关系的一种描述。

楼主:
在这里卖一下老吧,真正做事情的态度不是哪点不知道问哪点,而是融会贯通,多思考,基础扎实。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

新版的程式一开机 LCM 背光(BL)是否没有点亮了?

还有按键的位置好像也更动了。

谢谢。

楼主:
发现国内的产品喜欢虚标

上面是网上TH2822A的拆机图和0.25%的精度指标。
下面的是“你——tube” 上EEBlog对BK879B的拆机图,很明显,这是OEM的,它的精度只标了0.5%。

网友:
谢谢,资料下载学习一下

楼主:
上传新固件
修正了某些算式的错误;
增加相对模式:同时按下Rev和Auto,以后每按一次Rev就存入一次被减数(将从结果中减去)

网友:
TH2822的校准精度其实有0.1%

楼主:
或许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fickle有点误会我的意思。
确实是同惠设计的,而国外那款是买的同惠的设计

网友(2011-06-15):
回复【354樓】heize
上傳新固件
修正了某些算式的錯誤;
增加相對模式:同時按下rev和auto,以後每按一次rev就存入一次被減數(將從結果中減去)
點擊此處下載  (原文件名:softwarev2.zip)

我下載下來了,跟上一次發佈的源代碼確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謝謝樓主。

楼主:
想买一块较高精度的fluke手持表来校正一下机子,逛了一圈,让我唏嘘不已,我在想是不是还要自制块高精度的万用表!

网友:
DIY没有条件校准,神马都是浮云,但有了高精度的校准装备,还DIY啥?
其实DIY高精度万用表最难的是比例分压电阻,稍好点的都好几百一个,精度还做不了6位半。估计堆完料发现投进去的钱都够买台全新34401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是这样.
这些表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在国内,General-purpose Instrumentation 很难出头,但掌握了相关技术,做一些系统级的东东或者Special-purpose Instrumentation 还是很不错的。当然DIY就另当别论了,呵呵。

网友:
329楼的论文有密码
foxit,及ADOBE READER 8 都不能看

网友:
等待100K的晶振,这个东西太难买了。最后,从Farnell的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请用Adobe 9,因为使用了64位的加密防修改。32位的用软件破_解下就没了。

网友:
LCR资料,原理,够全的了,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新固件
修正了某些算式的错误;
增加相对模式:同时按下rev和auto,以后每按一次rev就存入一次被减数(将从结果中减去)
楼主您好:

我了这个压缩档并烧录了新的源代码,
在您的论文中第22页有提到同时按下"Auto-Range"和"Mode"键会进入调试模式,
也就是在萤幕上会显示4个投影分量的测量值,
可是我我现在按键并没有反应,是否此版本没有这个功能?
可否请您在源代码中加入这个调试模式,谢谢。

网友(2011-07-15):
请问开版大大最近在忙什麽啊?
出来救救我吧,好不容易做出您的作品,
但量测电阻负载结果都正确,电容负载却都不正确,
不知道计算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晕。

网友:
回复 网友R:
等待100k的晶振,这个东西太难买了。最后,从farnell的买的。
可以用 555 定时器 IC 做一个 50﹪ Duty Cycle 的振盪器就可以代替了,
频率不用很准,因为自由轴法是比例式量测,
它是以计数 100KHZ 的脉波数来套入论文中的公式做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R:
等待100k的晶振,这个东西太难买了。最后,从farnell的买的。
可以用 555 定时器 ic 做一个 50﹪ duty cycle 的振盪器就可以代替了,
频率不用很准,因为自由轴法是比例式量测,
它是以计数 100khz 的脉波数来套入论文中的公式做运算。

折腾啥呢,HC4060 + 12.8MHz晶振多省事。

网友:
楼主及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做到现在才发现必须要有某种同步才能令模拟乘法器输出正确的信号,

请看一下我上面的原理图,AD5932 的第 16 脚输出正弦测试信号 10KHZ,

同时在第 8 脚也会输出同频率的方波信号,请注意看我将 DDS 的第 8 脚接到 74HC74 组成的分频器,

虽然它能够產生两个正交方波,可是频率变为 1/4 只有 2.5KHZ,

因此我想用一个4倍频电路先把 DDS 第 8 脚的 10KHZ 方波变为 40KHZ,

再送到 74HC74 分频器,这样就可以產生和正弦测试信号同频率的 0度和 90度 正交方波,

不知道大家认为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以的话4倍频电路要怎麼做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加一个HC4046即可。

网友:
今天把这个表装好了,100K晶振电路部工作。试过4M的晶振,没问题,100K的貌似是音叉晶振,用CD4069另外搭了一个。明天开始系统调试。

网友:
装是装好了,就是LCR的测量值都偏大。有空查查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DDS(源)+高速、高位ADC+FPGA数字域IQ解调的方法,模拟鉴相不是特别理想~

网友:
回复【381樓】Analog921
為什麼不採用dds(源)+高速、高位adc+fpga數字域iq解調的方法,模擬鑑相不是特別理想~
请问有没有叁考原理图可以看,我有DDS可是不知道要如何用这种方式做?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381樓】analog921
為什麼不採用dds(源)+高速、高位adc+fpga數字域iq解調的方法,模擬鑑相不是特別理想~
请问有没有叁考原理图可以看,我有dds可是不知道要如何用这种方式做?

可以参考Circuit Cellar 2007 Microchip Design Contest三等奖的方案:LCR测试表【转帖:Microchip 2007年设计竞赛三等奖】
用dsPIC的高速ADC直接采样电压/电流波形并通过DSP计算结果的方案,不过受限于ADC精度和dsPIC的运算能力,整体精度和模拟方案还是有差距。
从性价比来讲,模拟鉴相方案还是有很大优势的,高速、高精度的ADC和DSP成本并不低,且前端信号调理也很难简化,高成本的仪放、PGA还是不能少的,还牵涉复杂的算法编程问题,所以整体性价比不行。
不过最近好像是看到有单芯片解决方案出来了,数字化处理日后是个趋势,一旦算法成熟固化,批量生产和几乎零调试就是数字化的最大优势,量上去了成本就拉下来了。

网友:
回复【384樓】gzhuli  咕唧霖
可以參考circuit cellar 2007 microchip design contest三等獎的方案:
用dspic的高速adc直接採樣電壓/電流波形並通過dsp計算結果的方案,不過受限於adc精度和dspic的運算能力,整體精度和模擬方案還是有差距。
從性價......
我看过这版的电路图,请问这型电路也可以用自由轴法的方式来测量和计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模拟部分大概相同,产生正弦波,经过被测元件,仪放分别测出被测元件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程控放大到合适的电平。
区别在于这个电路没有用模拟鉴相器(即ICL7135前面的3个74HC4053模拟开关),而是直接用ADC对电压和电流的正弦波形采样,到了MCU内部用DSP算法滤波和测量两个正弦波的幅度/相位差,最后计算出结果。从原理上讲,这个电路也是自由轴法。
MCU测量基本上都采用自由轴法,固定轴法只是以前模拟电路想方设法避免高成本低精度的模拟乘法器的原因,MCU可以完成高精度的乘除法运算,所以普遍采用电路结构更简单的自由轴法。

网友:
回复【387樓】gzhuli  咕唧霖

大大分析的真是精辟,原来他是用 PIC 内建的 ADC 对正弦波做采样,
请问他这段源代码是在哪一部份?请问大大知道吗?

如果还是希望用模拟鉴相器的话,怎麽和 AD9833 这颗 DDS 配合使用呢?
谢谢。

网友:
看到PSIR在别的版块问正弦波转方波的帖子。。

回头看这里,发现你搞错了。。应该用统一的时钟来产生,这样才能保证相位。

网友:
回复【389樓】huayuliang  花生
看到psir在別的版塊問正弦波轉方波的帖子。。
回頭看這裡,發現你搞錯了。。應該用統一的時鐘來產生,這樣才能保證相位。

可不可以具体一下如何用产生统一的时钟?
尤其是在使用 DDS 产生测试信号的时候。

网友:
有专门的芯片。可俺不记得了。好像是cypress的,还不知道内部的分频是否可调。

不过说到底,内部也仍是锁相环电路(数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389樓】huayuliang  花生
看到psir在別的版塊問正弦波轉方波的帖子。。
回頭看這裡,發現你搞錯了。。應該用統一的時鐘來產生,這樣才能保證相位。
可不可以具体一下如何用产生统一的时钟?
尤其是在使用 dds 产生测试信号的时候。

其实之前已经说过的了:单片机和DDS共用一个时钟。
例如用AVR控制,16MHz晶振同时给AVR和DDS提供时钟,DDS产生100/1k/10k测试信号,同时AVR用TIMER1或TIMER2的CTC模式产生100/1k/10k方波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387樓】gzhuli  咕唧霖
大大分析的真是精辟,原来他是用 pic 内建的 adc 对正弦波做采样,
请问他这段源代码是在哪一部份?请问大大知道吗?
如果还是希望用模拟鉴相器的话,怎麽和 ad9833 这颗 dds 配合使用呢?
谢谢。

主要的处理流程在LCR METER FUNCS.c的TEST_100() TEST_1K() TEST_10K()里面,采样、滤波、找过零点、算幅度和相位都在这三个函数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新版同惠手持lcr增加一个cpld,也许意识到到mcu产生同步信号会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U:
回复【389樓】huayuliang  花生
看到psir在別的版塊問正弦波轉方波的帖子。。
回頭看這裡,發現你搞錯了。。應該用統一的時鐘來產生,這樣才能保證相位。
可不可以具体一下如何用产生统一的时钟?
尤其是在使用 dds 产生测试信号的时候。
其实之前已经说过的了:单片机和dds共用一个时钟。
例如用avr控制,16mhz晶振同时给avr和dds提供时钟,dds产生100/1k/10k测试信号,同时avr用timer1或timer2的ctc模式产生100/1k/1......

哦,想起来了。。汗,上次看完俺就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版同惠手持lcr增加一个cpld,也许意识到到mcu产生同步信号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MCU的PWM硬件产生正交信号有点麻烦,如果出4倍频在外部分频,还不如直接上CPLD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准备做一个

网友:
楼主的淘宝店给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CPLD应该是用于构建DDS的,并且得益于此,相敏检波器可以使用乘法DAC来完成。

网友(2011-08-15):
楼主您好:

我发觉依照原理图的结构,也就是俄版的电路,
测试频率极限只能达到 10KHZ,
因为信号正弦波是由 MAX293 转换方波而来,
而又因为 MAX293 的时钟频率必须为滤波频率(转换频率)的100倍,
所以才需要用 74HC390 + 74HC74 做 100 倍分频和制造两个正交信号,
如果今天我想将测试频率提高到 200KHZ 的话,恐怕这个电路就无法使用了,
所以我才想用 DDS 像是 AD5932 来直接产生 200KHZ 的正弦波,
可是这样一来模拟乘法器的时钟同步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可以帮我研究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楼主您好:
我发觉依照原理图的结构,也就是俄版的电路,
测试频率极限只能达到 10khz,
因为信号正弦波是由 max293 转换方波而来,
而又因为 max293 的时钟频率必须为滤波频率(转换频率)的100倍,
所以才需要用 74hc390 + 74hc74 做 100 倍分频和制造两个正交信号,
如果今天我想将测试频率提高到 200khz 的话,恐怕这个电路就无法使用了,
所以我才想用 dds 像是 ad5932 来直接产生 200khz 的正弦波,
可是这样一来模拟乘法器的时钟同步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可以帮我研究一下吗?谢谢。

可不可以用两个AD5932呢?一个用产生正弦波,另一个用来产生时钟信号.

网友:
AD5932 的 16 脚输出正弦波的同时,第 8 脚也会输出同频率的方波,
可是不知道要如何拿来当时钟信号?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两个AD5932呢?一个用产生正弦波,另一个用来产生时钟信号. 而且两路信号的相位差可调节.

网友(2011-12-09):
请问楼主有没有套件卖呀?非常感兴趣!

网友:
我的邮箱:383294904@qq.com

网友:
有人愿意兼职做LCR电桥测试小电阻吗?价格面谈。cecilelva@163.com.

网友:
回复【405樓】0123456789
可不可以用兩個ad5932呢?一個用產生正弦波,另一個用來產生時鐘信號. 而且兩路信號的相位差可調節.

AD5932无法设置相位起始角度,所以可能做不到,要达成以上方法可能还是用 AD9833 比较行得通。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顶楼这本是什么书上的?还有别的有LCR电路的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V:
将交流信号转换为直流信号?好象这不是本质吧/我还未见到在理论上谈到本质的包括那些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的回答也是可以.7135应该是利用有一定精度的作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解信号?不对吧.
楼主能结合电路详细介绍以下相敏检波器的原理吗?

网友:
楼主的论文P9的公式3-4,3-5有问题.想当然的结果.凑合的设计,其精度很难提高.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12-02-10):
大家好:

我目前在用 ICL7135 双积分A/D转换IC,但是这颗很大一颗,我想寻找有没有小颗一点的,
若各位大大有在使用双积分IC的话能否推荐我一些厂牌型号,谢谢。

网友:
我刚来的,看了楼主RLC的设计非常兴奋,看到朋友们的高涨热情很受感染。我也很想DIY一台RLC自动电桥,来这里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2012-03-30):
楼主 你好 能不能把第一页的原理图对应的pcb文件分给我,万分感谢,毕业设计需求。

网友:
想请教大家,TLC7135的封装是什么?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我是初学者,对封装不是很了解。

网友:
mark下来好好分析

网友:
很好的学些资料,

网友:
很久很久没有mark了

网友(2012-04-30):
上传两篇原理介绍的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那个原理图里面,带通滤波器有四个可选频率,那个是针对不同大小范围的电解电容的时候切换用的吗?
那么切换的范围分割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H:

但是那两个电阻R3R4是怎么取值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白四线的原因了,谢谢楼上!

但R3,R4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的话,还是不太明白的额,能不能给讲讲~~~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
3楼的原理图里c1-c4(并行量程电阻的电容器)的功能?

那四个电容的作用会不会是调整相位的作用?就是取出标准电阻的两端的电压的时候两个电压之间会因为4052等产生相位差,从而对于测量精度有影响,因为后面是仪放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W:
那四个电容的作用会不会是调整相位的作用?就是取出标准电阻的两端的电压的时候两个电压之间会因为4052等 ...

4052有相位差?难道还有寄生电感不成/?

网友W:
引用 网友B:
4052有相位差?难道还有寄生电感不成/?

这个位置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我现在把信号调理的这部分做了,还有点问题,就是三运放搭建的仪放的两个输入信号(量程电阻两端的)有相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位置我现在也不是很理解,我现在把信号调理的这部分做了,还有点问题,就是三运放搭建的仪放的两个输 ...

我调试的时候待测元件用的是电阻,反倒是待测元件的两端的信号测量没什么问题~很纠结~

网友W:
淘到的~不错的方案

网友:
有必要认真看一下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W:
淘到的~不错的方案

这是设计大赛中的作品~

网友W:
引用 网友B:
4052有相位差?难道还有寄生电感不成/?

还有,您有楼主位的那个资料吗?现在貌似下载不了了,能不能上传一份啊?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W:
还有,您有楼主位的那个资料吗?现在貌似下载不了了,能不能上传一份啊?感激不尽!! ...

有的,上传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有的,上传

嘿嘿~刚才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W:
嘿嘿~刚才没有表述清楚~

Agilent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这个你有不,讲的很详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713e7a0100dk4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Agilent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这个你有不,讲的很详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71 ...

哦哦,你说安捷伦的那个阻抗测量手册啊,有,但是只有英文版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52有相位差?难道还有寄生电感不成/?

刚才实测过了,CD4052确实有相位差!!!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2-07-15):
对LRC电桥很感兴趣。感谢楼主以及各位大侠!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好资料,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2012-09-22):
不知精确度怎么样

网友(2012-12-01):
先记号再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

网友X(2013-01-15):
Here is an idea for you all:

all the complexity in a lcr is to measure amplitude and phase differentials. However, that can be done entirely in software: perform adc on both V and I.

IEEE-1057, or least mean square, or even fft.

网友:
引用 网友X:
Here is an idea for you all:

all the complexity in a lcr is to measure amplitude and phase differen ...

“IEEE-1057”--大侠给上上课,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Ï guess ("IEEE-1057")  mean using sine fitting algorithm---7 parameter sine fitting algorithm.
等于(RLS)递推最小二乘. 很复杂的数学.
LMS ( 最小均方)算法甚简单.(与RLS和FFT比较).

网友: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 this approach definitely works.

With 100 data points, and assuming a noise of 3 lsbs (worse case scenario for a typical 10-bit adc), you can easily get to 0.3% accuracy, at 10khz signal.

The advantage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you will greatly simplify the hardware design - potentially eliminating any phase detector, etc. All you need is for the mcu to create a sine wave to excite the network of R + DUT.

For those wanting to try, here is a link on ieee-std-1057: download.21dianyuan.com/download.php?dir=bbs&id=13041

Alternatively, here is the IEEE text itself:

The algorithm can be easily implemented in C.

Enjoy.

网友(2013-03-30):
看了一晚上,才看到第八页。。。很扎实很牛逼!!!

网友:
楼上也很牛逼啊

网友(2013-08-05):
还有人在研究这东东吗?

网友(2013-09-26):
Elektor 2013最新 500ppm LCR meter,
大家讨论下电路优点!

网友(2014-06-20):
收到了了  感谢  非常好!

网友(2014-07-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不是为了 ...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电路楼主测试过可行吗?

网友(2014-08-24):
上马测试频率1MHz的开工,我就动手做一个来。。。。

网友:
学习中。不太明白。

网友(2015-02-01):
经典好贴,值得推荐。正在学习LCR meter

网友:
很不错的贴子啊。经典的讨论。

网友(2015-05-07):
谢谢资料。做这些产品花费比商品贵。但看重的不是结果。而是DIY的乐趣

网友(2015-07-23):
收藏了,有时间得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能否透露下adc是几位的么?
呵呵,测量电阻达什么水平?毫欧,或者以下?

怎么说的测毫欧很简单似的

网友(2016-12-12):
我也做了简单的恒流测电阻,现在看看楼上各位大师的测电感那些

网友(2017-08-07):
引用 网友D:

下载学习,谢谢

网友(2019-04-01):
mark,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0-07-28):
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 的 LCR原理.pdf

更多有关LCR meter project 的信息

HTTP 错误 404.0 - Not Found
这个页面,还能帮忙翻出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