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gps,采用ublox neo 4s gps模块,bl-6蓝牙模块,有源天线,usb充电,有原理图,及相关datash

楼主(2010-10-18):
先上图

总观 (原文件名:20101018308.jpg)

线路板 (原文件名:20101018302.jpg)

充电电路及LDO电路usb静电防护 (原文件名:20101018307.jpg)

侧面 (原文件名:20101018303.jpg)

侧面 (原文件名:20101018304.jpg)

侧面 (原文件名:20101018305.jpg)

侧面 (原文件名:20101018306.jpg)

侧面 (原文件名:20101018309.jpg)

然后是资料
蓝牙模块 手册ourdev_590780TGCWG2.pdf(文件大小:347K) (原文件名:蓝牙模块GL-6B.pdf)
GPS模块手册ourdev_590782JNFWVX.pdf(文件大小:574K) (原文件名:GPS NEO-4S_Data_Sheet(GPS.G4-MS4-06107).pdf)
GPS 设计手册ourdev_590783TLXN3Y.pdf(文件大小:7.44M) (原文件名:ANTARIS4_Modules_SIM(GPS.G4-MS4-05007).pdf)
ublox的 GPS 测试软件 U-center,上传多次,都失败了,用的6.01版,去ublox的官方网站下载吧。

蓝牙模块的调试,刚调试时,输入AT,没有反应,问了研发蓝牙的一个哥们,说是固件不对,升级固件。然后在超级终端里仍然没有回显,采用串口调试器,发AT,不需要回车,回显OK,原来是要大写。。。。。。
更改模块名,更改波特率。。。。。(具体指令可见蓝牙模块电路.PDF,即EPBMX-COM蓝牙模块_V2.0.pdf)
另外上传SPI烧写的电路。并口烧写。

再就是,天线是有源的,关于模块的给有源供电,搞得我很不明白,让LEA系列的GPS误导了,人家的是内置供电的,用10R电阻连接两个 管脚就可以供电了。但是NE0 4S不是内部供电的(具体见模块原理框图),倒是有内部电容隔离有源的供电,参考了GPS的设计手册,决定采用电感接到VCC_RF给有源天线供电。PCB板已经腐蚀,所以,PCB没更新,通过搭焊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电感要在射频信号线上,减少干扰。具体见GPS的设计手册。

如果没有有源天线,可以用漆包线,长约10cm,2段,中点交叉,焊到RF_IN。

------------------------ ------------------------
------------------------ ------------------------
                        x为焊接点,
(------------------------)长度为约为5cm。
信号还可以,搜4-5个星是没问题的。
我的上面的测试图,是在窗户边测试的,所以只有半边天的信号为绿色。

u-center还支持,设置gps。

电路中加了备用电池,gps断电时,可以存储星历经纬度之类的数据,加快启动速度。

电路具备GPS 蓝牙 3.3V LDO usb 锂电池充电管理

上下壳用的液晶背光(还记得曾经做过一个段式液晶的开源项目吧,跟那个背光差不多,就是更大。)

暂时就这样了。

补充:
应little Monkey 要求,上传蓝牙固件更新工具

楼主:
经纬度未打标,禁止轰炸!

更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想知道烧写蓝牙模块固件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到楼顶。请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已经上传到楼顶。请查看。

谢谢,
阿莫应该看看为什么最近下载速度总是那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ublox的模块哪买的,我想找个代理
多少米?

不是买的,是从一个手机里面拆出来的,具体价格我也不知道的。。。。。。

网友:
我也正在试着做一个蓝牙GPS,模块和楼主的类似,但是模块的TX和RX怎么和GPS模块连接?我TX和GPS的TX对接蓝牙模块才可以和计算机完成派对,而TX和RX对接则不能完成配对。但是目前配对完成后,传输数据不行,请问楼主应该如何接法?是不是和蓝牙模块用的3.3V的TTL电平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正在试着做一个蓝牙gps,模块和楼主的类似,但是模块的tx和rx怎么和gps模块连接?我tx和gps的tx对接蓝牙模块才可以和计算机完成派对,而tx和rx对接则不能完成配对。但是目前配对完成后,传输数据不行,请问楼主应该如何接法?是不是和蓝牙模块用的3.3v的ttl电平有关系?

能不能配对与GPS串口连接没关系。
需要确认如下几个信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
1,蓝牙模块是什么模式,主模式还是从模式。
2,蓝牙模块的密码,是不是和你输入的一样。可以用AT指令设置。

另外,配对是跟串口没关系的。

GPS的TXD和RXD和蓝牙模块的,交叉直连就可。

另外,没看明白lz的意思,有点晕,配对跟串口有何关系?lz是拿PC的串口连接蓝牙模块?

正常的配对是拿蓝牙适配器和蓝牙模块配对的不是?

有点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也正在试着做一个蓝牙gps,模块和楼主的类似,但是模块的tx和rx怎么和gps模块连接?我tx和gps的tx对接蓝牙模块才可以和计算机完成派对,而tx和rx对接则不能完成配对。但是目前配对完成后,传输数据不行,请问楼主应该如何接法?是不是和蓝牙模块用的3.3v的ttl电平有关系?
能不能配对与gps串口连接没关系。
需要确认如下几个信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
1,蓝牙模块是什么模式,主模式还是从模式。
2,蓝牙模块的密码,是不是和你输入的一样。可以用at指令设置。
另外,配对是跟串口没关系的。
gps的txd和rxd和蓝牙模块的,交叉直连就可。
另外,没看明白lz的意思,有点晕,配对跟串口有何......
多谢楼主答复,我的问题如下:
1.我的模块是从模式。
2.配对密码没有问题,而非常奇怪的就是是否配对成功居然和gps的txd和rxd和蓝牙模块的txd和rxd连接有关系。这个是我实际测试时发现的结果。非常不可思议。如果按照我上面说的,确实可以完成配对。但是无法和GPS模块通讯(因为不是交叉连接,肯定通讯有问题),但是交叉连接就不能配对。还有一点在测试时发现的,就是蓝牙模块的txd和rxd悬空,也会导致配对不成功……
连接和PC的串口没关系,我连接的方式与你的电路类似。
另外看到你的板子上txd和rxd都串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阻值多大?估计我的问题于此相关?

网友:
看到好像是22欧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好像是22欧姆的……

呵呵,我之前测试的时候,都是直连的,后来画原理图,谨慎考虑,选择了使用电阻,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两个模块的电源都是同一个3.3v的电源,gnd也是一个,所以,中间加不加电阻无所谓,电阻确实是22欧姆的,原理图里有。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GPS模块是5V的,还有其它人遇到类似问题么?

网友:
楼主用LGP来做底座。。。

网友(2010-11-18):
请问lea——5s输出波特率是固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lea——5s输出波特率是固定的吗

不是的,你可以同过usb或者串口连接后,通过U center更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请问lea——5s输出波特率是固定的吗
不是的,你可以同过usb或者串口连接后,通过u center更改。

谢谢,我的已经实现收帧解帧了呵呵

网友(2010-12-29):
MARK,有空回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1-03-24):
ublox 好像很好的样子。 还有更好的gps模块吗?

网友(2011-10-29):
不错的实践教程哦。

网友(2012-05-27):
我也有两个EPBMX-COM蓝牙串口核心模块,连接串口不能工作,楼主可以发给我固件和操作方法吗,帖子的附件下载不了,czclg@163.com

网友:
这玩意还有市场吗?
06年做这个  用的是LEA-4A模块,BC4的蓝牙模块!

网友:
最近想做GPS测速仪

网友:
好资料,等着也做个试试!

网友(2012-07-07):
我有个蓝牙模块也是不能AT指令,楼主能发个EPBMX蓝牙固件给我吗?

网友:
很考验焊接功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