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usebits.h中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MCU_MEM_LITTLE_ENDIAN与LITTLE_ENDIAN_MCU有什么不同?

网友:
内存的大小端问题,请参考以下帖子文档中,第十二章的讲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9709&bbs_page_no=1&bbs_id=3039

楼主:
我问的是:
MCU_MEM_LITTLE_ENDIAN与LITTLE_ENDIAN_MCU有什么不同?
你能不能看清了再说啊!
MCU_MEM_LITTLE_ENDIAN这个是内存大小端,那么LITTLE_ENDIAN_MCU代表MCU的大小端?是不是你代码错了,应该都是MCU_MEM_LITTLE_ENDIAN。
我看了你很多帖子,发现你讲解一些问题时总是答非所问。想让你讲明白的东西,总是不讲清楚。我可郁闷了!

网友:
俄……不好意思哈……我定势思维了。向你道歉。另外还有哪些问题答非所问,
如果你不介意,也可以列举一些,我去更正。
这两个宏分别来自于我不同时期的代码……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统一的情况……

您看得很仔细……呵呵……非常感谢。
这两个宏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意思。

楼主:
这个我转牛角尖了。
你太客气了,傻孩子的代码中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是时候没有错?需要不需要改过来,把 LITTLE_ENDIAN_MCU 改成 MCU_MEM_LITTLE_ENDIAN ?

另:
    好像 MINI_FSM_TIMER_BASED 这个其他文件中没有定义 ?

网友:
to 【5楼】 xyq4513 楚山孤客
    哪个文件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5楼】 xyq4513 楚山孤客
    哪个文件里面?

miniFSM.C

typedef struct
{
#if MCU_MEM_LITTLE_ENDIAN
    //! little-endian
    unsigned Available      : 1;            //!< avaliable flag
    unsigned IsAlive        : 1;            //!< alive flag
    #if MINI_FSM_TIMER_BASED == ES_ENABLED
    unsigned Period         : 14;           //!< task working period
    uint16_t TimeTicker;                    //!< task time ticker
    #else
    unsigned Reserved       : 14;
    #endif
    MINI_FSM_TASK_HANDLER *fnTaskRoutine;   //!< task routine
#else
    //! big-endian
    MINI_FSM_TASK_HANDLER *fnTaskRoutine;   //!< task routine

    #if MINI_FSM_TIMER_BASED == ES_ENABLED

    uint16_t TimeTicker;                    //!< task time ticker
    unsigned Period         : 14;           //!< task working period
    #else
    unsigned Reserved       : 14;
    #endif
    unsigned IsAlive        : 1;            //!< alive flag
    unsigned Available      : 1;            //!< avaliable flag
#endif
}MINI_FSM_TAS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俄……不好意思哈……我定势思维了。向你道歉。另外还有哪些问题答非所问,
如果你不介意,也可以列举一些,我去更正。
这两个宏分别来自于我不同时期的代码……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统一的情况……
您看得很仔细……呵呵……非常感谢。
这两个宏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我编译是时候没有错?需要不需要改过来,把 LITTLE_ENDIAN_MCU 改成 MCU_MEM_LITTLE_ENDIAN ?

网友:
不会报告错误的……

楼主:
编译器应该warning吧!
如果不定义,编译器默认这个宏的值是0。

网友:
不会报告warning得,因为
#if MINI_FSM_TIMER_BASED == ES_ENABLED
意思是,如果MINI_FSM_TIMER_BASED被定义了,并且值为ES_ENABLED就表示满足条件;
如果没有被定义,或者值不是ES_ENABLED,则不满足条件。不存在warning。

楼主:
我在keil C51 中测试的.这可能跟C51比较严格的语法检测有关.
而且在C51中 "如果不定义,编译器默认这个宏的值是0。"并且会warning.
GCC 中我没实验.
傻孩子可以再确认一下!

网友:
哦……我没有测试过51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