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感性负载(点焊机)交流调压电路电流过零点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0-10-18):
在交流输入端通过过零检测电路检测到的是电压的过零点,但在感性负载中,电流是滞后于电压的,并且滞后角度与负载有关,是一个不确定的量。这样在可控硅调压控制时,如果依据电压过零点,则造成控制不准,有时还有可能引起可控硅直流导通,造成点焊机变压器磁饱和。 有没有什么算法,可以通过电压过零点计算出电流过零点?或者有没有什么电流过零点检测电路,可以检测出电流多零点?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3-04-24):
不知道兄台弄得怎样了?还望分享分享

网友(2014-11-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高人可以指教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