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做LCD控制器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0-18):
在本站,看到有好多高手用ALTER的CPLD——EPM240来做LCD控制器方案,很多方案是CPLD+RAM来驱动LCD的,我想问各位的方案是不是都是驱动模拟屏,如果来驱动2.8寸的数字屏(接口为MCU或RGB),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另挂RAM了。谢谢!

网友:
模拟屏和数字屏都是可以驱动的,RAM 是用来做显存用的,不管驱动哪种屏都是必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这样的,现在小尺寸的数字屏,比如说手机屏,都集成了RAM,MCU模式肯定需要RAM,我不清楚RGB接口模式需不需要RAM,网上有说不需要的,有说需要容量不大的,请指教!!

网友:
MCU接口才是可要可不要,RGB口则必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