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O开发板Nu_Tiny_EVB_120 V1.0,用USB线插到联想E42USB上,与外插鼠标冲突。

楼主(2010-10-18):
就是新唐研讨会上派的Nu_Tiny_EVB_120 V1.0开发板,目标板端用USB线接到联想E42 USB上,发现USB鼠标不听话了,会跑到屏幕右边,把开发板的连接线拔掉后,鼠标就正常,应该是两个USB冲突了。

网友:
囧!呵呵

这是因为这块开发板里碰巧烧了个HID的程序,
并且做成了一个鼠标设备,并且模拟了一个鼠标运行。

PC上多插一个USB鼠标,并且鼠标还在运行,就是楼主看到的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了吧

网友(2011-01-13):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很正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