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FPGA 借鉴网上代码,编写了矩阵键盘控制小灯的代码,叫了特权的按键消抖以后 ,不好使了 (不加消抖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个人能力有限找不出来,在此向各位请教,请帮忙答疑解惑,谢谢了!!!

楼主:
// 模块功能:用矩阵键盘控制小灯亮灭
module key16(input[4:1] row, //四行
input clk,reset, //时钟,复位
output reg[4:1] col, //四列
output reg[8:1] led); //八路灯
reg[4:1] key_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key_n<=4'hf; //异步复位
else key_n<=row; //每次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记录一次key的值
end
reg[4:1] key_n_r;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key_n_r<=4'hf; //异步复位
else key_n_r<=key_n; //时钟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记录一次kye_n的值
end
wire[4:1] key_an=key_n_r&(~key_n); //当有键按下的瞬间即key由1变0瞬间,key_an变高
//--------计数寄存器---------------
reg[24:1] cnt;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nt<=24'd0;
else if(key_an) cnt<=24'd0;
else cnt<=cnt+1'b1;
end
//-------------行按键----------
reg[4:1] row_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row_n <= 4'b1111;
else if(cnt == 24'hfff_fff) row_n <= row;
end
reg[4:1] row_n_r;
always@(posedge clk,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row_n_r<=4'b1111;
else row_n_r<=row_n;
end
wire[4:1] row_add = row_n_r&(~row_n); //当20ms后确实有按键按下时,row_add变高
//-----------------------------------
reg[4:1] col_n; //存储键的键值状态
reg[3:1] state; //扫描状态
reg key_flag; // 键的标志位
/*
//-------------列按键-------------
reg[4:1] col_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if(!reset) col_n<=4'b1111;
else if(cnt==24'hfff_fff) col_n<=col;
reg[4:1] col_n_r;
always@(posedge clk, negedge reset)
if(!reset) col_n_r<=4'b1111;
else col_n_r<=col_n;
wire[4:1] col_add=col_n_r&(~col_n); //当确实有按键按下时,col_add变高
*/
//--------------------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col<=4'b0000; state<=3'd0;end
else case(state)
3'd0:
begin
col<=4'b0000;
key_flag<=1'b0;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begin state<=3'd1;col<=4'b1110;end
else begin state<=3'd0; end
end
3'd1: //扫描第一列
begin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state<=3'd5;
else begin state<=3'd2;col<=4'b1101;end
end
3'd2: //扫描第二列
begin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state<=3'd5;
else begin state<=3'd3;col<=4'b1011;end
end
3'd3: //扫描第三列
begin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state<=3'd5;
else begin state<=3'd4;col<=4'b0111;end
end
3'd4: //扫描第四列
begin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state <= 3'd5;
else state <= 3'd0;
end
3'd5:
begin
if(row_add!=4'b0000)
// if(row!=4'b1111)
begin
// key_value <= {row_add,col};
col_n<=col;
key_flag <= 1'b1;
state <= 3'd5;
end
else state <= 3'd0;
end
default: state <= 3'd0;
endcase
end
wire[8:1] key_value = {row_add,col_n};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eset)
if(!reset) led<=8'b1111_0000;
else if(key_flag)
case(key_value)
8'b0001_1110:led<=8'b1111_1110;
8'b0001_1101:led<=8'b1111_1101;
8'b0001_1011:led<=8'b1111_1011;
8'b0001_0111:led<=8'b1111_0111;
8'b0010_1110:led<=8'b1110_1111;
8'b0010_1101:led<=8'b1101_1111;
8'b0010_1011:led<=8'b1011_1111;
8'b0010_0111:led<=8'b0111_1111;
8'b0100_1110:led<=8'b1111_1100;
8'b0100_1101:led<=8'b1111_0011;
8'b0100_1011:led<=8'b1100_1111;
8'b0100_0111:led<=8'b0011_1111;
8'b1000_1110:led<=8'b1111_0000;
8'b1000_1101:led<=8'b0000_1111;
8'b1000_1011:led<=8'b0000_0000;
8'b1000_0111:led<=8'b1111_1111;
/*
8'b1110_1110:led<=8'b1111_1110;
8'b1110_1101:led<=8'b1111_1101;
8'b1110_1011:led<=8'b1111_1011;
8'b1110_0111:led<=8'b1111_0111;
8'b1101_1110:led<=8'b1110_1111;
8'b1101_1101:led<=8'b1101_1111;
8'b1101_1011:led<=8'b1011_1111;
8'b1101_0111:led<=8'b0111_1111;
8'b1011_1110:led<=8'b1111_1100;
8'b1011_1101:led<=8'b1111_0011;
8'b1011_1011:led<=8'b1100_1111;
8'b1011_0111:led<=8'b0011_1111;
8'b0111_1110:led<=8'b1111_0000;
8'b0111_1101:led<=8'b0000_1111;
8'b0111_1011:led<=8'b0000_0000;
8'b0111_0111:led<=8'b1111_1111;
*/
default:led<=led;
endcase
else led<=8'b00000000;
endmod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