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NEC uPD78F0485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2010-10-18):
1) 如果只有minicube2,是否可以进行开发?是否必须要有PM+或者IAR?
   我在安装了软件之后,发现里面没有PM+,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编写程序。
   软件包里面没有RA78K0 W4.01(汇编编译器,包括集成开发环境78K0 PM+ IDE V6.30)之类的文件。

2) 网上没找到RA78K0。本坛提供的NEC 78K0开发软件包下载,下载下来以后偏偏这个软件是解压缩错误。估计是因为速度不够,经常是下载到30%左右就自动关闭了,我用的是Firefox的下载。

3) 如果没有PM+,那么是否将minicube2硬件连接好以后,还是可以写程序、下载的呢?

新手上路,困惑多多。有请高人点拨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http://www.getsoon.com.cn/soft.aspx
我是在格州电子下载的,这个可以用

楼主:
谢谢啊!
已经解决了。

现在的新问题是怎么通过minicube2烧写?是接上VDD/GND/RESET/FLMD0/TXD/RXD/CLK这7根线就可以了吗?
我连接上上述7根线后,仍然报错,“芯片没有响应”。
还有别的注意事项吗?

网友:
1 确认USB口以及连线没有问题(一定要确认连线没有问题)
2 MINICUBE2模式选择开关选择M2
3 电源选择开关不要选择T
4 烧写的时候不需要接OCD板
5 RESET引脚上看看是不是接电容了,如果有,你可以把电容去掉再试试。

楼主:
谢谢啊,现在已经可以烧写了。

说起来犯的错误真是十分低级,汗一下。
uPD78F0485的TXD/RXD是P112/P113,我开始以为是顶部那2个脚……。换到下面的2个脚以后就好了。

我在烧写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选项需要设置,那么是不是默认就是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我用的是10M Crystal。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现在就是想先最简单的翻一下IO口,证明这个片子已经动起来了。

网友:
烧写的时候,你可以选择DEVICE里面的SETUP, 选择芯片对应的PRM文件,然后PORT选项里面选择UART-EXT-QB2CLK, 选择8M。
这样你应该就可以使用QBP软件进行烧写了。

楼主:
是啊,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烧写了。
相应的prm文件选择是uPD78F0485.prm
但是烧写完毕以后,加电芯片没有反应。是有什么地方还要注意吗?
reset是通过一个4.7K电阻接到VDD。
振荡器现在用8M,电容用的15pF.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具体问题在论坛交流比较麻烦,你可以加我的QQ  450566968

楼主:
谢谢啊!
由于出差刚回来,真是抱歉。我们上班是不能上q的,因此我也没法加。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芯片点亮了一个LED闪烁,呵呵。另外,系统时钟也已经切换外部振荡器时钟,WDT也已经关闭了。

我想请教几个细节问题:
1) uPD系列的Flash MCU,当擦完全空时,内容是“1”?
2) 在程序中是这样写的:
                      CODE CSEG AT 0000H
                      DW MAIN

                       ORG AT 0100H
                     MAIN:
                         NOP
                         ......

我查了下PM的Help文档,没弄明白开始为什么要用DW MAIN,用一个直接跳转就不行。这个DW该如何理解?和Help文档里面的解释似乎不太沾边。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