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问一下 通讯电源 为什么是 -48V ,,,

楼主(2010-10-18):
问题很久了,前一段时间在学当年的ZXJ10机器,,,电源都是-48V的,,问了下老员工,大家都不是研发,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从网上找到两种答案
一种是历史遗留问题
另一种说可以防电器老化。

网友:
我好像知道一点,仅供参考。

  负电压传输的作用是减缓线路的腐蚀。属于阴极保护(金属保护范畴)。

  -48V是恒流两线传输的标准电压,这个电压用来产生线路的恒流源,电压高则传输的更远。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6c93a47931b765ce05081487.html

网友:
我一直以为有两个原因,不过纯属猜测
一是在线路上可以同时供电和传输信号,供电是负,信号为正,互不干扰,比如电话网络和PoE
二是48v直流电方便直接接到用作后备电源的铅电池组

网友:
48V的通讯电源基本都要接48V的电池组,铅酸蓄电池如果负极接地的话会引起电极的极化效应被腐蚀.所以通讯机房设备都是正级接地.

网友:
如果是单电源,那么正电源或者负电源的说法是一样的,我见过以前的电源里面把+输出作为地,输出就是负电源了,这样说应该是历史遗留吧

网友:
同意4楼。
通信机房都必须配备铅酸蓄电池组做备用供电。
目前有些机房还有部分+24V供电的。现在正全面改成-48V的。

网友:
为何用負电压(其GND公共点为正,共正)之一说:
当初发明三极管(BJT)只有PNP鍺型,而且上市多年也只有PNP,因射极当作公共点较易理解也易識图,故那时羽慣將正电端定为公共点。
#公共点:通常指有接到金屬外殻或大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用負电压(其gnd公共点为正,共正)之一说:
当初发明三极管(bjt)只有pnp鍺型,而且上市多年也只有pnp,因射极当作公共点较易理解也易識图,故那时羽慣將正电端定为公共点。
#公共点:通常指有接到金屬外殻或大地。

言之有理,可能这PNP三极管就是电源正极做地的真实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何用負电压(其gnd公共点为正,共正)之一说:
当初发明三极管(bjt)只有pnp鍺型,而且上市多年也只有pnp,因射极当作公共点较易理解也易識图,故那时羽慣將正电端定为公共点。
#公共点:通常指有接到金屬外殻或大地。
言之有理,可能这pnp三极管就是电源正极做地的真实原因

确实这个解释挺独到.这个问题以前也困惑了我很久(学校的老电源一般都是-,G,+),前面一些解释网上都可以查到,我还有请教过一些以前中兴华为呆过的同事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目前感觉对这个正极接地问题对调试测试影响并不大。

网友:
早先是60V的,是跟随苏联的标准,后来买欧美设备多了,就用48v了,
还有很小一部分是24v的,那是军用供电标准

网友:
正极接地是为了屏蔽壳和电路板不被氧化腐蚀,这些在学通信电源原理的时候应该都讲过

网友:
如果负极接地,接地线会被腐蚀掉.

网友:
防止电化学腐蚀。通信机房都是-48V接法。即电池组正极接大地(地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负极接地,接地线会被腐蚀掉.

似乎应该反过来说,当电源的正极接地,那么大多数金属线材接负极,符合“阴极保护”原理,能够给金属体补充电子,防止“比较活泼的金属失去电子而被氧化(电化学腐蚀)”

埋地的金属,如果连接电源的负极,就不易因失去电子而氧化,所以寿命更长了。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B:

电源里面一般正极作基准,不是做地!区别是基准电压绝对不可变,相对可变。而地是绝对不可变,相对也不用可变只能是零

网友:
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