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刻机 没有对刀器 不能归零 请教一下 专家

楼主(2010-10-19):
我只想请教一下   数控雕刻机没有对刀器  我们自己接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接的不对  老是不能归零 这是怎么回事那

网友:
手动运行到一定位置,然后xyz清零,这个点就是原点了吧?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真正搞明白对刀器的原理,貌似是软件自动计算两点间的中心位置

网友(2011-03-06):
主要是z 轴刀可能在一次加工中更换,这样就产生了z轴坐标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

手工调整总是有点麻烦,所以想要自动对刀。

大的cnc一样有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对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