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9.1不能固化程序到EPCS中怎么办

楼主(2010-10-19):
Quartus II 9.1不能固化程序到EPCS中怎么办

网友:
听说BUG,换版本

楼主:
下了几天竟然有bug升级行吗

网友:
要有点耐心,我摸了2周了,软件从7.2到10.0都装个遍。烧了2块开发板的JTAG口,好辛苦。

网友:
找我以前一个贴子有说明

网友:
打sp1补丁。91sp1是最好的版本。

网友(2012-04-20):
现在最好的版本是哪一个呢?

网友:
楼主在WIN XP下使用9.1 sp1版本就没问题了这个版本经过我测试暂时没发现BUG,是比较稳定的版本

网友(2013-01-13):
win xp 91SP1 在reset vector中添加epcs 后,nios 91 编译不通过。:which is not the lenth"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