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了,自己画了一个耳机放大器,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0-19):
在这个板块看了很长时间,终于不能自拔,画了个耳机放大器,估计到时输出变压器要设计成600欧的,头一次设计音频放大器还希望大家赐教
另外,有没人知道那里可以提供镍合金的骨架材料.

网友:
呃,受不了,偶说不出哪不好,反正感觉很糟

网友:
LZ好像是RF牛人。对于楼主的电路,菜鸟说:1)既然用到变压器输入,干脆连倒相也由输入牛完成,不然浪费了输入牛。2)输出牛可以增加一些阻抗端比如120/300/600欧。3)但愿你能找到很好的牛或铁心

网友:
想做btl? 这个声场开阔了,但是运放的失真会加倍的放大到电路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受不了,偶说不出哪不好,反正感觉很糟

还请前辈赐教,我认为,必须有较高的电压才是关键,要是把几十伏的输出加在耳机上是很可怕的.低压的运放+管子瞬间的峰值无法保持线性.

本人因为这些年一直搞射频,对于匹配还是比较敏感的,变压器是捷径之一.其实射频放大器有时也要有极好的线性,甚至有时不得不采用预失真的算法.

对于音响,我不懂,也确实没做过,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设计音频放大器那个指标最重要,现在我想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外,就应该是互调失真最难做,我见过大多数测音频放大器的方法就是这边输入一个单音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测那边的输出.

但是假如把100Hz,300Hz,1000Hz,5000Hz,7000Hz,19000Hz用合路器输入再在输出看频谱,那基本只有高压的电子管系统才可以看,其他的除非输出功率很小,不然互调后的离散的非线性失真惨不忍睹.我上图画的图,有70V的供电,至少对于线性有帮助.

为了可以把非线性失真干掉,上图也就只能在32欧的负载下输出20毫瓦,这时互调的失真可以控制在0.1%,也不知道推力够不够.
其实音频放大器及其不好做,至少要垮许多倍频程,还不能分段.但是我不信只有电子管才有素质.

这里变压器是关键,不过我觉得已经搞定了,等有了耳机试听后再交代变压器的具体参数.

昨天请回了D50,还没有好耳机,也不知道该买那个,还是想先把耳放设计好再考虑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好像是rf牛人。对于楼主的电路,菜鸟说:1)既然用到变压器输入,干脆连倒相也由输入牛完成,不然浪费了输入牛。2)输出牛可以增加一些阻抗端比如120/300/600欧。3)但愿你能找到很好的牛或铁心

不是牛人,只是知道点基础的东东,这些日子绕变压器已经导致浑身肩膀疼了,因为动不动就要绕3000圈,因为做实验已经绕了30多个了

网友:
汗……这级联……不能理解

网友:
说什么都是空的,弄个样品自己先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再说,对这种猜测的事不做评论

网友:
又见变压器,晕。 变压器一般说来是DIY的天敌

网友:
感觉很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我认为,必须有较高的电压才是关键,要是把几十伏的输出加在耳机上是很可怕的 ……”
    我的观点与前辈您相同啊:较高的电源电压才容易保证良好的线性,以及较大的动态范围。所以以前给K240M做耳放的时候我选择了电子管,不过我不像你那么强自己绕变压器,是找了两个上无二十七厂的老牛,有600欧输出的,很合用
    几十伏的电压加在耳机上,如果是低阻抗耳机的话肯定不行,要坏的。高阻抗耳机的话正好啊。事实上一台耳放要兼顾高低阻抗耳机的话,用变压器匹配几乎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LZ的音频设计太糟糕了.........

怎么说呢,太复杂可不好,输入可以用变压器完成隔离和倒相,但是有了输出变压器就不需要平衡模式了。

所以平衡输入,可用变压器也可不用变压器,信号进来,先做一级缓冲,然后再接音量,接着是放大。

输出电平可以根据耳机电平来定,输出才串接一个分压电阻即可。

增益情况:

输入电平 2Vrms ,电源电压±17V

对于120欧以上的耳机,用电流较大的运放即可,增益约5-8倍。
对于50-120欧的耳机,可以用运放+扩流的形式处理,增益3-4倍。
对于16,32欧的耳机,需要运放+扩流增益应该小于2倍,甚至无增益。

运放要控制好带宽。

范例可以找OPA2227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教,我消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lz的音频设计太糟糕了.........
怎么说呢,太复杂可不好,输入可以用变压器完成隔离和倒相,但是有了输出变压器就不需要平衡模式了。
所以平衡输入,可用变压器也可不用变压器,信号进来,先做一级缓冲,然后再接音量,接着是放大。
输出电平可以根据耳机电平来定,输出才串接一个分压电阻即可。
增益情况:
输入电平 2vrms ,电源电压±17v
对于120欧以上的耳机,用电流较大的运放即可,增益约5-8倍。
对于50-120欧的耳机,可以用运放+扩流的形式处理,增益3-4倍。
对于16,32欧的耳机,需要运放+扩流增益应该小于2倍,甚至无增益。
运放要控制好带宽。
范例可以找opa2227 。

再次感谢,OPA2227指标真不错,您不提醒,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

网友:
OPA2227 只是个范例罢了,还有很多运放可以上,但是为了摆幅还是用±15V电压吧。

CD台机的耳放都这样,不过为了推好耳机,所以也有加各种电路扩流的,毕竟大部分运放对非阻性负载的推动力还是有点欠缺。

网友:
尽量挑音频应用的运放,视频运放不太适合音频领域使用。

网友:
老猫上拆了两个坡莫合金的隔离变压器,用在汽车上隔离地线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引用 “……我认为,必须有较高的电压才是关键,要是把几十伏的输出加在耳机上是很可怕的 ……”
    我的观点与前辈您相同啊:较高的电源电压才容易保证良好的线性,以及较大的动态范围。所以以前给k240m做耳放的时候我选择了电子管,不过我不像你那么强自己绕变压器,是找了两个上无二十七厂的老牛,有600欧输出的,很合用
    几十伏的电压加在耳机上,如果是低阻抗耳机的话肯定不行,要坏的。高阻抗耳机的话正好啊。事实上一台耳放要兼顾高低阻抗耳机的话,用变压器匹配几乎是唯一的方法

6楼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变压器本身也很难缠,这就是引虎驱狼啊,哈哈.

网友:
说实话我对变压器输出很有好感,不用任何保护电路即可确保耳机安全--只要电路不自激,亦不用绞尽脑汁对付中点随温度偏移。只是好的音频牛真很难搞

网友:
是作耳放还是功放,+-35V可推8ohm達50w以上。
少了个音量控制。
一楼图运放v+ v-加串接电阻成RC式反交連。剩下地线是关鍵,有実作才有经验尤其是音頻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我对变压器输出很有好感,不用任何保护电路即可确保耳机安全--只要电路不自激,亦不用绞尽脑汁对付中点随温度偏移。只是好的音频牛真很难搞

音频牛就是不好搞,除掉音频牛,用OCL是最好的方案了。

我倒是想做台I-CUTE,图在这里,如果有兴趣的人比较多的话,一起弄个套件回来玩。

湾湾岛 林生 的老耳放 (原文件名:6_27468.jpg)

楼主:
不行,经试验证实,opa227在双15V供电下只能出0.4V,再出大就失真了(6音调制,已扩流).明早就要把6台信号源还了,再试只能下周了.

NE5532反而可出到0.6V,真不错

以上结果表明,没有高压供电根本不行.单音测试请勿相提并论

以上全是仪器测试结果,看来要抓紧时间买耳机

网友:
22楼9兄你的电路驱动力太弱了吧?
我目前在听AD815,其他都还好就是中点有点高70多毫伏,电流反馈运放的缺点阿。正考虑加DC伺服,暂时是加电容隔离

网友:
OPA227: 8MHz, 2.3V/µs
OPA228: 33MHz, 10V/µs

1.  OPA227转换速率才2.3V/us,这个参数好?
2.  用变压器,太麻烦了吧,是不是变压器可以对声音起到美化作用?
3.  楼上那个耳机放大器,直接把下面的电阻换成恒流负载不是更好?
4.  不知道用变压器的,和楼上的电路,最终输出的失真度数据怎么样,有没有人做过测试?(如果有设备能分别测出奇次谐波和偶此谐波比例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经试验证实,opa227在双15v供电下只能出0.4v,再出大就失真了(6音调制,已扩流).明早就要把6台信号源还了,再试只能下周了.

ne5532反而可出到0.6v,真不错

以上结果表明,没有高压供电根本不行.单音测试请勿相提并论

以上全是仪器测试结果,看来要抓紧时间买耳机

------------------------------------------------------------------------------------------
怎么可能? 请把详细情况说一下。你的测试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是用32欧负载,那么你想要得到2Vrms的(纯缓冲器)的信号,那么就要要求线路能输出88ma的电流,
实际上比较难推的DT231也只需要30ma就可以达到很响的声音了。
此外你要考虑下,AB类工作下的运放消耗,如果你只是推低阻的,那么就考虑用±7V,只要Vs 稍微比 Vo 大那么3-4V就可以了。

耳机灵敏度都是 上100db/V的,所以要仔细考虑下,需要多高的电压。

详细问题你抽空说一下,我好好分析看看那里有问题。

回复 网友B:
22楼9兄你的电路驱动力太弱了吧?
我目前在听ad815,其他都还好就是中点有点高70多毫伏,电流反馈运放的缺点阿。正考虑加dc伺服,暂时是加电容隔离

是有点很弱,但是相对互补是差了点,当然你可以把电阻换成恒流源,或者换成互补射随。

其次是这个是很老的图,电源很低,实际上后续机器(直到停产,后改名“木林山火”还是什么的)都是±18V的。

另外我把一些耳机和耳放的数值贴一下。

网友:
放狗了一下,后来CUTE的作者林生改名为“电光火石”专门做商业了,他前期就靠开源的Q做宣传。

转自 ERJI (原文件名:001耳机资料.gif)

高丽哥做的测试。下同 (原文件名:Max_Output_Level-OHM.gif)

这个仅仅是参考,这个失真是业余仪器测试的 (原文件名:THD-LOW.gif)

网友:
楼主搞一个音质超高的模拟无线耳机吧。。。。

网友:
前几天正想做,找不到电路。。。
跟楼主学

网友:
我之所以喜欢Q的音色,是因为他用了R7而不是恒流源。
我耳机虽然很久不玩了,也没东西留下。

不过我要是重新玩,那么肯定只选这些不值得买,只值得做的机器。
EMP(胆),
KG,B22,Esay Gilmore,
M3,CUTE

这几款耳放。

耳机的话,记得我以前听过的 HP890耳机(不是DT的),感觉还不错,初烧很合适。
相对来说,低端还是有蛮多值得买的入门耳机,不必一步到位直入 AKG K702 以及 HD 650 。

另外上一下比较新的CUTE系列(这个就没电路图了)的介绍,不过应该是用互补射随器的运放扩流。

---------------------------------------------------------------------------------------------------------------------

Cute Curve 為一推挽輸出結構的耳機放大器,具有低噪音、低失真之優良特性。
同時採用Series、Shunt模式,使用者可自由選擇其理想中的音量控制模式。高電流的輸出,能易於驅動各種阻抗的耳機且可以更換主放大OP來調整音色。。讓您輕鬆地享受到高品質、高臨場感的音樂。

                         技術規格
* 放大器結構 : 輸出入直接交連, 推挽B類結構
* 電源結構 : 虛擬地雙電源迴路
* 增益控制 : Low (衰減20dB) / High (正常)
* 音量控制 : 可切換Series模式與Shunt模式
* 耳機阻抗 : 32歐姆至600歐姆
* 電路保護 : 輸出短路保護, 過電流保護
* 主放大OP : TI – OPA2604
* Servo OP : TI – TL072

聲音效能 (量測輸出 @ 2Vrms,一般值)
頻率響應 (從40Hz至15kHz衰減量) : 40Hz處 +0.01dB, 15kHz處 -0.02dB
訊噪比 (1kHz, A-Weighted) : -104.7dB
動態範圍 (1kHz, A-Weighted) : 104.6dB
總諧波失真% : 0.0018%
左右聲道串音 : -90.0dB

連接性
* 線性輸入 : 1 組 RCA 接頭
* 線性輸出 : 1 組 6.4mm 耳機接頭

系統需求
* 具有Line-Out或Pre-Out功能的訊源都可連接使用

网友:
1.  OPA227转换速率才2.3V/us,这个参数好?

100KHZ的方波,周期是1/100,000 s = 10us ,假如Vo=10 Vp,那么 SR 只需要 1V/us .

用NJM4558的机器,比你想象中的要好,要多,其次含量比较多的还有5532和072。

mowin 你的ad815,上电路图。

楼主:
先注明一下测试条件,由六个信号源提供不同频率的音频,混合后由端口7输出进入放大器,然后用频谱仪测量放大器的输出频谱
要是想要AB类就不做了,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人不知道电子管为什么好听点,有些音频的东西被神化了,被经验化了,其实所有的好坏都可以被仪器量化
有许多大家认为不好的便携播放器,其实就是输出失真,单音测试都没问题,但如果多音测试一下就完了

先说明一下测试的信号源,一堆仪器太累赘,我决定先自制一个再调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端口参数

S11=S22=S33=S44=S55=S66=S77=-57.159;可以忽略不计

S71=-15.575

楼主:
这是仿真后的结果,实际也基本差不多.可以看到.电压低的话对于离散的非线性没办法,谐波压不倒-20db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注明一下测试条件,由六个信号源提供不同频率的音频,混合后由端口7输出进入放大器,然后用频谱仪测量放大器的输出频谱
要是想要ab类就不做了,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人不知道电子管为什么好听点,有些音频的东西被神化了,被经验化了,其实所有的好坏都可以被仪器量化
有许多大家认为不好的便携播放器,其实就是输出失真,单音测试都没问题,但如果多音测试一下就完了

先说明一下测试的信号源,一堆仪器太累赘,我决定先自制一个再调放大器

那这个还要具体分析一下。 你是做RF的,仪器应该比我熟,让我也跟你学几招。

不过市面上大多AB类是不过频谱仪的,以前的话,我搬示波器出来看自激都要挨骂。现在二手示波器便宜了,也不见谁再骂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搞一个音质超高的模拟无线耳机吧。。。。

在高保_真音频没被数字化以前,无线传输优质的音频一直很难,为了获得频偏不得不采用多次倍频,比如100次以上,目前优质的调频广播发射机还是这样做的,

比如锁相环的频率合成器由于有比较大的牵引作用,声音一进去就失真了.即使两点调制都不行,所以目前高保_真就得数字化,那就不如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先注明一下测试条件,由六个信号源提供不同频率的音频,混合后由端口7输出进入放大器,然后用频谱仪测量放大器的输出频谱
要是想要ab类就不做了,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人不知道电子管为什么好听点,有些音频的东西被神化了,被经验化了,其实所有的好坏都可以被仪器量化
有许多大家认为不好的便携播放器,其实就是输出失真,单音测试都没问题,但如果多音测试一下就完了
先说明一下测试的信号源,一堆仪器太累赘,我决定先自制一个再调放大器

那这个还要具体分析一下。 你是做rf的,仪器应该比我熟,让我也......

示波器的FFT可以看个大概,但不如专用的频谱仪方便

楼主:
只要把非线性失真压倒-35以下,音质就没问题,目前我只理解到这里.

我的目的就是想把盲目的用耳朵听,各执一词变成可以被仪器量化用参数说话

网友:
我在MULTISIM10.2下仿真了下, 好象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multisim10.2下仿真了下, 好象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没有这软件,晚上到同事哪里拿回来,装上才能看到.

总知,要把非线性失真压到-35以下,这样才有意义,单音测失真没有意义,我计算了一下,压摆有2V其实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经试验证实,opa227在双15v供电下只能出0.4v,再出大就失真了(6音调制,已扩流).明早就要把6台信号源还了,再试只能下周了.
ne5532反而可出到0.6v,真不错
以上结果表明,没有高压供电根本不行.单音测试请勿相提并论
以上全是仪器测试结果,看来要抓紧时间买耳机

5532的确是比较好的便宜运放,不过比较老土了,有更好的,贵极了,不记得型号了好象是TL什么的.

网友:
从电子发烧友转过来的,
http://www.elecfans.com/baike/bandaoti/jichuzhishi/20100322202046.html

运放的转换速率
转换速率(SR)是运放的一个重要指标,单位是V/μs。该指标越高,对信号的细节成分还原能力越强,否则会损失部分解析力。运放转换速率定义为,运放接成闭环条件下,将一个大信号(含阶跃信号)输入到运放的输入端,从运放的输出端测得运放的输出上升速率。由于在转换期间,运放的输入级处于开关状态,所以运放的反馈回路不起作用,也就是转换速率与闭环增益无关。转换速率对于大信号处理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对于一般运放转换速率SR<=10V/μs,高速运放的转换速率SR>10V/μs。目前的高速运放最高转换速率SR达到6000V/μs。这用于大信号处理中运放选型。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运放皇"NE5532、NE5534的转换速率分别达9V/μs和13V/μs,比当时大量使用的JRC4558(1V/μs)、M5218(2.5V/μs)好,难怪受到当时发烧友的追捧,因为确实比OP37(2.8V/μs)、OP07(0.3V/μs)优秀。后来相继推出了OP275、OP249(22V/μs)、UL01、UL02(25V/μs)等运放,人们又再一次对它们趋之若鹜,不过比AD827、AD847(300V/μs)仍逊色不少。近年OPA2604(25V/μs)等也有不错的表现,但仍未达到AD827的水平。那么,是否转换速率越高越好呢?也不是。例如EL2260 (1500V/μs)、OPA633 (2500V/μs),如果不改线路板,会因为原电路板的分布电感、电容导致电路工作不稳定而自激。有了OPA2604等新运放后,像NE5532是否已一无是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系统原来的解析力已很高,但声音偏薄,采用NE5532、NE5534,效果即会有明显的改善。因其转换速率稍低,正好把高解析力信号中一些过于尖锐的波形峰谷磨钝,反而多了几分圆润,加上其输出电流大,声波的密度增加,令整个系统的性能得到提高。过去人们对LT1057、LT1058评价为声音冷艳,原因是解析力不错,转换速率与NE5532、NE5534相近,但因其增益带宽仅为5MHz,因此带内频响平衡度比不上NE5532(GBW为10MHz)、NE5534(GBW为13MHz),当然更比不上AD827、AD847(GBW为50MHz)。

现代各级电路都尽量应用截止频率高、线性好的晶体管以尽量减少失真。例如马兰士CD机的模拟输出就使用性能好的晶体管组成HDAM模块,以获得高转换速率和高线性放大。由于模块的供电电压比集成电路高,可获得比运放集成电路更大的动态输出和更大的电流,还用低噪声管以获得高信噪比等。为适应SACD等信号源的发展,马兰士对HDAM模块进行了改进,将电压反馈形式改为电流反馈,使频带两端延伸、失真更少、动态也更大。摩机时可有针对性地对薄弱环节进行改造,如信号源模拟输出部分、功放输入级以至电压放大级,均可更换性能更好的运放、元件及电路,以提高音质。

线材的转换速率
其实线材也存在转换速率问题,有些人未必会认同。线材中的分布参数对线材的转换速率影响较大,其中电容和电感对中高频影响较为显著,对于低频的转换速率则以电感和电阻影响较为显著。

信号经过线材后波形发生了变化,造成的变化,从傅立叶频谱分析理论不难理解:波形发生变化,就意味着各次谐波的成分发生变化,即各频率成分比例发生了变化,这是造成各种线材个性差异的原因。自制线材时,用同样的材料去做线,加工方法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样。传输数字信号的同轴数字线、光纤线有质量上的差别,而质高者价高,一般只能理性选择性价比高的购买,天价器材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

电容的转换速率
电容的转换速率受以下因素影响。下面以音响中常用的两类电容--电解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分别予以介绍。

1.电解电容

(1)电容量

电容量大,相对来说转换速率较低。一些耦合、退耦用的电解电容,以小容量多只并联,或并联小容量无极性电容的方法来提高中高频的转换速率已属常见。

(2)电极与电解质

电解电容电极上的活性物质以及电解质也会影响其转换速率。

(3)导电性能

电解质的导电能力越强,转换速率越高。优秀电容的转换速率都比较高。从其正切损耗值就可以看出,损耗越大,表示它越跟不上信号的高速变化。由于活性物质频频的极性转换,其损耗能量引起发热,还会影响寿命,一些质量差的电解电容还会发热"爆炸"。

2.无极性电容

(1)分布电感

采用叠片方式的电容比采用卷绕方式电容的电感小,所以采用叠片方式电容的转换速率高,高频响应好,但卷绕方式生产过程容易,故市面上的电容以卷绕方式多见。一些质量较好的电容采用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以减少分布电感。

(2)导体的电阻

现在有些无极电容为减少体积及降低成本,往往在介质上镀上一层金属作电极,这层金属材料和厚度都会影响导电。因为电容是靠充放电工作去"传递"信号,所以导体的电阻越小,电流越畅顺,瞬态反应就越好,导体电阻引起的相移也越小 ,传递信号的畸变也越小。例如,丹麦Jenson电容,导体就分银、铜、铝、锡几种,但因此制成后体积较大,成本也较高。近年采用无极电容做胆前级的电源滤波电容也越来越多见。

电源的转换速率
好电源应具备以下条件:

1.功率供应充裕 其中包括电源变压器供电能力在大动态时有足够的裕量,否则动态会严重压缩(大电流时电压下降严重)。

2.较低的内阻 包括变压器次级绕组用线够粗、整流器内阻小。

3.好的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的容量足够大,能供应足够的冲击电流等。因此,质量好的放都选择高频特性优良的优质电解电容,有些还在电解电容上并联无极电容或以多只小容量电解电容并联的方法,降低中高频的内阻。

以上是针对无稳压供电的电源而言。如果用稳压电源供电,稳压电路的瞬态响应能力也影响放音表现。限于大功率的稳压电源成本较高,所以一般稳压电路主要设在信号源、功放前级的电压放大部分。

由于功放的功率放大部分电流变化太大,因此要用稳压方式供电成本实在太高。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方式稳压,电源部分的功率管、散热片的成本不亚于功率放大部分,因此除非是档次很高的功放一般都不采用。近年出现对功率放大部分供电采用开关式电源,如果设计良好,抗干扰处理得好,不失为电源的一个发展方向。 由于现代信号源的进步,使得器材的解析力越来越高,人们应对器材的转换速率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win 你的ad815,上电路图。
暂时在洞洞板上弄的,没有正式画板,这是我随手画的示意图
U1用OPA2134,U2是AD815AYS。正负15V供电

网友:
mowin ,U1做电压放大,U2纯缓冲(G=+1)。如果你要做平衡输入输出的,先做非平衡转平衡,然后做音量控制和电压放大,再做平衡转非平衡,最后做缓冲驱动。

记住:一步都不要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multisim10.2下仿真了下, 好象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你的仿真基本差不多,实际情况低端更好些高端更差些

我这两天想在网络上再找一个A类的分立图试试,也不知哪里有

网友:
早上回来看了仿真了下,AD815残留在输出端的直流大概有10mv左右,除非用大环负反馈。

老外也有议论做AD815的,carlosfm 是隔直输出。
http://www.diyhifi.org/forums/viewtopic.php?f=5&t=544

米木(millwood) 也做过,贴里还有直流伺服电路的。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97159&extra=&page=2

我的意见还是用U1放大,U2缓冲,大环负反馈,因为AD815带来的相位偏移很小,但是却有接近10mv的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在multisim10.2下仿真了下, 好象没有满足你的要求。
你的仿真基本差不多,实际情况低端更好些高端更差些
我这两天想在网络上再找一个a类的分立图试试,也不知哪里有

pass zen : http://www.passdiy.com/pdf/ZV9.pdf
from N.Pass's web site : http://www.passdiy.com/projects.htm

others Class A amplifier: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我先消化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win ,u1做电压放大,u2纯缓冲(g=+1)。如果你要做平衡输入输出的,先做非平衡转平衡,然后做音量控制和电压放大,再做平衡转非平衡,最后做缓冲驱动。
记住:一步都不要少。
目前我用的耳机是三根线引出,做不了平衡电路。图中已经是完整R/L声道
我之所以U1只做缓冲,是想先听听纯粹AD815的表现
AD815驱动力绝对足够,声音干净利落,基本没有什么特点,这是我很喜欢的
前级出声后级出力,同意U1放大U2缓冲

回复 网友D:
早上回来看了仿真了下,ad815残留在输出端的直流大概有10mv左右,除非用大环负反馈。
老外也有议论做ad815的,carlosfm 是隔直输出。
http://www.diyhifi.org/forums/viewtopic.php?f=5&t=544
米木(millwood) 也做过,贴里还有直流伺服电路的。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97159&extra=&page=2
我的意见还是用u1放大,u2缓冲,大环负反馈,因为ad815带来的相位偏移很小,但是却有接近10mv的输入失调电压。
哇,仿真很准啊!实测AD815失调电压约12mV,我上面的图中是5倍放大,中点偏移实测在76mV左右
我对DC伺服比较抗拒,宁愿用大环负反馈。参考你的建议,改为如下电路怎么样?把U2(AD815)当缓冲器,由U1(暂定OPA2134)提供电压增益,用交流大环负反馈解决中点偏移问题
麻烦给出C2/C3的建议值,我选22P,好像有点大,请指教。如果可行周末即可焊电路(用洞洞板,哈哈)

网友:
22PF就好了,你的原理图问题不大。

另外你可以试试MAX9820。

网友:
没下文了么?

网友:
不知楼主的弄得怎么样了
周末两天一时兴起,挑灯看完《黑鹰传奇》。耳放还没动手改

楼主:
经试验,保持原方案,参数略作调整.

正在考虑插入3段音调

虽然,知道插入音调的不良影响,但还是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插入,目前正在筹划音调控制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经试验,保持原方案,参数略作调整.
正在考虑插入3段音调
虽然,知道插入音调的不良影响,但还是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插入,目前正在筹划音调控制方案
“插入吧,DIY就是要自己爽,无需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我敬仰的麦景图6900上也有音调(均衡)电路,而且是五段的,很奇怪,常见的多是两段三段

网友:
均衡属于相公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经试验,保持原方案,参数略作调整.
正在考虑插入3段音调
虽然,知道插入音调的不良影响,但还是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插入,目前正在筹划音调控制方案
“插入吧,diy就是要自己爽,无需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我敬仰的麦景图6900上也有音调(均衡)电路,而且是五段的,很奇怪,常见的多是两段三段

音调可以避免整天换耳机,呵呵。

网友(2011-01-03):
标志备用,呵呵。

网友:
变压器对音质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只有胆机作为隔直和阻抗变换在用,不得不用。
硅电路的输出阻抗低,可以直接带耳机。

网友:
分离元件的甲类电路音质是不错的,还有电子管线路,也是非常好的,偶喜欢,听过电子管的音色后,偶也是彻底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