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日本菊水COM3101示波器的,给个建议!

楼主(2010-10-19):
有没有谁用过日本菊水COM3101示波器的,说一说它的性能。我主要是用来维修笔记本电脑用,够用了吗?

网友:
示波器只有3家做的好的。。。如果不是手头特别紧的话还是加点钱买个好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还是买个Agilent或tex的  横河也可以考虑

网友:
没用过,也不建议用日货!

LS说的对,这三个牌子的比较好。tex应该是指泰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三个牌子应该是泰克,安捷伦,力科

网友:
不懂就不要装。
菊水的示波器,尤其是模拟机时相当经典的,比伟大天_朝生产的那些东西可要好上千倍万倍。
如果菊水都看不上眼,那么诸君赶紧把手上的普源啊,优利德啊之类的丢掉。

网友(2011-04-02):
回复 楼主:

我准备也买这个,有点小,不知道屏幕看得清不。LZ是不是已经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