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不能检测直流小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0-10-19):
如题!

网友:
参考旋转编码开关原理

网友:
用两个光电开关就可以判定正反转了

网友:
你控制电机是用H桥吧!判断一下H桥上电流的流向就可以吧!

楼主:
是H桥啊,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
霍尔开关也可以考虑,1元一个

网友:
H桥就又好搞点

网友:
MAX471,能测电流大小和方向。

网友:
一个光耦 两个电阻

楼主:
楼上厉害!一语点破啊! :)
我用的是H桥 L9110等阀门驱动电路,不知道像下面能否驱动光耦呢?

网友(2014-10-28):
电机轴上带一个铁片,铁片圆周放二个光电开关,计算通过二个开关的时间能否实现?